为什么用触摸屏和ACS510连接修改参数不能保存?

楼主(2012-11-22):
我用台达的触摸屏去更改4011里面的参数,可以更改,但是把变频器的电关了,就会回到以前的数值,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是我用变频器的面板改4011关了电会保存。

网友A:
真有此事吗?期待高人解决。。。

网友B:
仔细看看说明书,通过现场总线修改的参数默认是不存储到ROM的,现场总线修改的参数存在RAM中,断电当然会丢失。

网友B:
看看参数 系统控制 中的PARAM.SAVE

网友C:
你通过触摸屏写入参数,然后再通过触摸屏将参数1607  PARAM.SAVE置1。就将修改的参数保存了!看了一下modbus地址好像是41607.。。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