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组态软件之间如何互传数据?

楼主(2012-11-22):
    各位大侠,我想问一下,两组态软件之间如何互采数据呢?就拿IFIX5.1和组态王6.55来说好了,还有就是都是ifix组态软件,该如何部署?(若两台ifix都是客户端的情况呢?)期待答案~~越详细越好,可以扣扣联系:476011328,或者发我邮箱:long0622@126.com

网友A:
电脑可以共享文件。。。。。。。。

网友B:
两组态软件之间如何互采数据呢?

新问题。期待答案。

网友C:
兴建变量往第三方类似数据库等文件存取数据即可(该数据库双方均可以进行读写访问,同时某一数据区块甲组态软件可以写但是其余软件只有读的权利,同样另外数据区块乙组态软件可以写但是其余软件只有读的权利)。实际按照该模式就是更多的组态软件一样都可以共享数据区以达到互访的目的

网友D:
opc方式即开放,又容易连接,推荐此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opc方式即开放,又容易连接,推荐此方式

 我也清楚是通过OPC,如果我在一台安装了OPC驱动,通过此OPC驱动设置成远程的OPC CLIENT,然后从那台IFIX软件的PDB里面读值?不知道可行与否?或者远程OPC CLIENT去读它的OPC SERVER,这样的话不全面,万一它不全是走OPC的呢?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 两组态软件之间如何互采数据呢?新问题。期待答案。 内容的回复:今天琢磨一下解决了~~通过OPC协议就好~~在ifix里面有个DATASERVER,里面有个intellution.opcifix服务器,可以将PDB转换成opc,之后通过OPC协议传递出去~~组态王的或者ifix的,intouch的验证都可以~~

网友F:
IFIX5.1和组态王6.55分别都支持MODBUS RTU主站和从站、MODBUS ASCII主站和从站,即可交换数据!

网友G:
现在通用组态软件都提供一些对外接口,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与第三方程序进行通信。以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为例。

API接口:提供了丰富的实时数据库访问接口。

控件:通过调用控件方法,访问实时数据库。

ODBC:通过调用SQL语句访问通用数据库(DBMS)。

DDE:支持微软动态数据交换。

OPC:可以作为OPC客户访问第三方OPC服务器;同时也提供了OPC服务器为其他OPC客户服务。

Modbus服务器可以把实时数据库中的点映射为Modbus设备的HR寄存器。

目前主流的和第三方程序的通讯方式是OPC。OPC方式针对于本机采集十分方便,对于远程OPC来说,要对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计算机进行一些DCOM配置才行。现在很多软件针对于这个难题开发了相对应的一些功能,在不配置DCOM的情况下来实现OPC的远程采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通用组态软件都提供一些对外接口,可以通过多种手段与第三方程序进行通信。以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为例。API接口:提供了丰富的实时数据库访问接口。控件:通过调用控件方法,访问实时数据库。ODBC:通过调用SQL语句访问通用数据库(DBMS)。DDE:支持微软动态数据交换。OPC:可以作为OPC客户访问第三方OPC服务器;同时也提供了OPC服务器为其他OPC客户服务。Modbus服务器:可以把实时数据库中的点映射为Modbus设备的HR寄存器。目前主流的和第三方程序的通讯方式是OPC。OPC方式针对于本机采集十分方便,对于远程OPC来说,要对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计算机进行一些DCOM配置才行。现在很多软件针对于这个难题开发了相对应的一些功能,在不配置DCOM的情况下来实现OPC的远程采集数据。

回答的很详细~~也很满意~~我目前只用OPC进行了测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