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20 运行停止报ERR24

楼主(2012-11-22):
变频器用点动运行,低频率运行停止后没事,高频率(例如:50HZ)停止后就报ERR24

网友A:
会不会是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B:
怀疑驱动板,或模块故障

楼主:
奥!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4-12-19):
引用 楼主:
奥!谢谢了!已经解决了!

哥们你咋整的我的是运行10几HZ报ERR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