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如何在 PLC 系统断电后,保存编码器的位置?

楼主(2012-11-22):
旋转编码器,如何在 PLC 系统断电后,保存编码器的位置? 编码器是 增量式的,如果在系统断电后,编码 器被人为动作, 那么开机后, 就会出现测量失误的情况。 请问如何在系统断电后, 仍能记忆编码器发出了多少脉冲?最好,使用绝对量的编码器。据我所知增量式的编码器断电后,是不能判发出多少脉冲的, 当然可以通过断电后启动时,自动回原点也可以判断编码器的脉冲的

济南plc培训

楼主:
变频器运行两大要素

一个状态正常的变频器要运行,以下两个要素条件必须满足:
***运行命令
决定电机的运行方向
决定变频器是启动还是停止
*** 运行给定
决定速度大小
(直接速度给定、多段速、PID结果)

楼主:
绝对编码器“码值”跟被测“位置”对应是唯一的,具有“断电记忆”功能,无旋转测量积 累误差,在“一个循环”内用于测控领域比增量编码器优越,可加前减速箱调节量程。 广泛应用于水利、轻工、机械、冶金、纺织、石油、航空、航海等行业。具体到工程项目类如:回转台、 闸门开度、阀门开度、提升机吊车定位、行车定位、物位测量、导弹发射角度定位、导弹空气舵测量、电 子经纬仪等高精度测量定位场合。

网友A(2013-01-24):
就是把计数赋值给掉电存储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