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PLC符号表

楼主(2012-11-22):
为什么 程序里边的I0.0和Q0.1没有相应地变为 你好么 和你好  啊?

我是先设置的符号表 ,然后才写的程序的~~

网友A:
看一下菜单栏--》查看——>符号寻址、符号信息表选择上

网友B:
“查看”——“符号寻址”打钩就会显示出来。记得还要编译一次,不然不会自动马上同步显示的。

网友C:
菜单栏--》查看——>符号寻址、符号信息表选择上,和 300 系列差不多的

网友D(2013-03-14):
2楼说得完全正确,我刚验证了。

网友E:
西门子的符号表不支持中文,呵呵,注解可以的

网友F:
还有些特殊的,不能乱改的!

网友G:
它是不会自动同步显示的,要编译一下

网友C:
“查看”——“符号寻址”打钩编译一下就会显示出来,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