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00变频器低频时输出电压不平衡

楼主(2012-11-22):
AB 700变频器低频时输出电压不平衡

网友A:
测测直流母线的电压平不平稳

楼主:
高频时平衡

网友B(2013-04-03):
引用 网友C:
_84  高频时平衡

前不久遇到过.驱动板有问题或者是电源板有问题,测下驱动板上面6路IGBT驱动电路中的三级管及电容.再检查下电源板上的给驱动板供电回路里面的那一排电感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