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源改为隔离变380/220V,为何接触器DCS分闸指令不能跳开?

楼主(2012-11-22):
原来控制电源取自400V系统,1火1零220V交流,因发生过一次接地故障,控制电源改为取自隔离变380/220V,送电后发现接触器在收到DCS分闸指令后,却不能跳闸。回路为普通的就地手动/远方DCS控制,自保持,线圈与合闸指示灯并联。

网友A:
      DCS控制接触器跳闸的,一般是利用DCS的开关量输出--控制一个继电器,然后利用继电器的干接点(常开点)来切断接触器的线圈的控制电源的,你说不能跳闸,请检查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有点不是太清楚,是从原来的 400V/220V 后更换成 380V/220 V 变压器后其控制 的 接触器 不跳吗?

接触器线圈的吸合只是与其线圈电压及电流是达到标准值,达到后就开始工作呀

网友C:
可能有感应电!虽然DCS给出了跳闸指令,但接触器线包处仍有很强的电压。

网友D:
首先确认你的隔变输出电压是多少,达到接触器的分合闸电压没有,还有就是你的开关是打在就地控制还是DCS控制上,

网友E:
看转换开关,和继电器触点,还有接触器是否卡死,发出分闸指令后,控制继电器线圈是否有电压。也可以手动控制实验,如果正常,就只查继电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