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问题

楼主(2012-11-22):
我们现在在用一套GE9030的一套PLC,现在出现一个故障就是AO输出模块那里有个上面的OK灯显示正常,下面的USOK的灯不亮,现在模块的电流输出没有了,我们试过用其他好的模块换过来这个位置显示也是一样的故障,输出线我们调换到其他的地方也是正常,软件是没有动过的,请问有没有高人指点?我们现在生产比较急,请大侠帮忙!

网友A:
AO模块底座是不是接触不好看哦

楼主:
换了其他的槽位还是不管,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