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驱动很小的负载

楼主(2012-11-22):
假设:伺服电机 额定扭矩0.1Nm,减速机减速比50,而负载转矩只有0.1Nm。联轴器是按照负载的强度设计的,联轴器可以承受0.2Nm的扭矩。这样长期运行会有什么后果?我知道这样不合理,只是假设,因为不明白伺服在额定转速内恒扭矩输出到底该怎么理解。这种情况下输出的扭矩是多少呢?

网友A:
有不合理吗?电机输出多大扭矩由负载决定,没有负载输出零扭矩。恒转矩是针对电机速度改变说的,无论速度多少,输出的额定转矩不变,转矩大小决定负载,不能超过额定转矩。

楼主:
大侠们,拿到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吗,不值得一答,求解答····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有不合理吗?电机输出多大扭矩由负载决定,没有负载输出零扭矩。恒转矩是针对电机速度改变说的,无论速度多少,输出的额定转矩不变,转矩大小决定负载,不能超过额定转矩。内容的回复:

也就是说,那些多余的输出都是浪费掉了?

网友A:
对:zs2017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有不合理吗?电机输出多大扭矩由负载决定,没有负载输出零扭矩。恒转矩是针对电机速度改变说的,无论速度多少,输出的额定转矩不变,转矩大小决定负载,不能超过额定转矩。内容的回复:也就是说,那些多余的输出都是浪费掉了? 内容的回复:

没有多余的输出。负载用多大的转矩,电机就输出多大,电机的转矩是随负载变化的。

楼主:
但是,这就不能解释额定转速内伺服恒扭矩输出了啊

网友A:
如果电机轴不与任何机械连接,输出转矩是多少?零!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如果电机轴不与任何机械连接,输出转矩是多少?零! 内容的回复:

那恒扭矩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额定转速以内,额定扭矩恒定,但是实际输出扭矩等于负载,并且不大于额定扭矩?

网友A:
对:zs2017关于回复内容:对:李纯绪关于如果电机轴不与任何机械连接,输出转矩是多少?零! 内容的回复:那恒扭矩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额定转速以内,额定扭矩恒定,但是实际输出扭矩等于负载,并且不大于额定扭矩? 内容的回复: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