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 飞的了~~求助

楼主(2012-11-22):
松下A5伺服,3轴 位置控制,线接好了,程序也弄好了,调试没问题,运行了1个月,突然有一天发生故障,之前业主电工拆了几个东西,后来又补上去了,不知道线路有哪些变化,仔细查了也没问题,现在开机通电后,伺服电源一通就飞车,很猛,很剧烈。。。。

是不是干扰问题啊,我觉得是电工把哪根线弄错了,但就是查不出来。急呀,求大侠们帮忙想一下。

驱动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没有动过啊,之前也有台同样的设备,运行半年了也没出问题,设置都是一样的。

增益要怎么设啊

网友B:
不会是哪根线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哪根线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昨天查了半天没查出来,最后一式,突然又好了,这边断电重启,伺服一送电又飞了

网友D:
对:szjncn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增益。。。。。。。。。。。。。。。 内容的回复:增益没有动过啊,之前也有台同样的设备,运行半年了也没出问题,设置都是一样的。 增益要怎么设啊内容的回复:
没有动过,但是他会变啊!好好检查一下增益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回复内容:对:szjncn关于回复内容:对:青岛黄工关于增益。。。。。。。。。。。。。。。 内容的回复:增益没有动过啊,之前也有台同样的设备,运行半年了也没出问题,设置都是一样的。 增益要怎么设啊内容的回复:没有动过,但是他会变啊!好好检查一下增益内容的回复:

你的意思是设定好的参数会自己变??能说细点不,谢谢啦。

网友E:
盆友,好好检查一下电机到驱动器的U,V,W三根线是不是接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益。。。。。。。。。。。。。。。

结果是CPU24V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G(2013-03-08):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网友F 增益。。。。。。。。。。。。。。。 内容的回复:结果是CPU24V电源出问题了。

学习了

网友I:
感谢楼主将结果与大家分享,但不明白为什么24V有问题会导致飞车?待分析……

网友J(2013-04-12):
24V 是给脉冲信号供电的,电源有问题,5V脉冲串不稳定,肯定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将结果与大家分享,但不明白为什么24V有问题会...

网友L(2013-05-12):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