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输出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2-11-23):
我们现在在用一套GE9030的一套PLC,现在出现一个故障就是AO输出模块那里有个上面的OK灯显示正常,下面的USOK的灯不亮,现在模块的电流输出没有了,我们试过用其他好的模块换过来这个位置显示也是一样的故障,输出线我们调换到其他的地方也是正常,软件是没有动过的,请问有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A:
换个槽位。

网友B:
将模拟量输出模块换到另外的插槽,重新配置形同硬件下载,应该解决。

网友C(2013-09-13):
模块和底座都有可能坏

网友D:
可能是硬件配置问题,检查硬件配置还有程序和配置的读取储存区是否选择为flash

网友E(2013-12-18):
看看给AO模块供电的24V电源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