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落式熔断器在农村电网的使用

楼主(2012-11-23):
1 跌落式熔断器的选择
  高压跌落式熔断器适用于四周空气中无导电粉尘、腐蚀性气体及易燃、易爆等危险物质、年气温变化为十40℃~-40℃的户外场所。其选择是按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两项参数进行,即熔断器的额定电压必须与被保护设备(线路)的额定电压相匹配。熔断器具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熔体的额定电流(一般熔体的额定电流可选为熔断器具的0.3-1.0倍),而熔体的额定电流可选为负荷电流的2倍左右。此外,应采用被保护系统三相短路容量,对所选定的熔断器进行校核。要求被保护系统三相短路容量小于熔断器额定断开容量的上限,但必须大于额定断开容量的下限,若熔断器的额定断开容量(一般是指其上限)选得过大,很可能使被保护系统三相短路容量小于熔断器额定断开容量的下限,造成在熔体熔断时难以灭弧,最终引起熔管烧毁、爆炸等事故。所以在选择该类熔断器时,不仅要注意到它额定断开容量的上限值,更要充分考虑到它的下限值,并非额定断开容量越大越好。
  2 跌落式熔断器的安装
  跌落式熔断器的安装,必须满足如下要求:安装时应将熔体拉紧(可使熔体大约受到24.5N左右的拉力),否则容量引起触头发热;熔断器安装在横担(构架)上应牢固可靠,不可有任何晃动或摇晃的可能;熔管应有向下25°左右的倾角,以利熔体熔断时熔管能依靠自重迅速跌落;熔断器应安装在离地面垂直距离不小于2.5 m的横拍(构架)上,若其是安装在配变上方,应与配变的最外轮廓边界保持0.5 m以上的水平距离,以防万一熔管掉落下来引起其他事故发生;熔管的长度必须适中,要求合闸后鸭嘴舌头能扣住触头长度的2/3以上,以免在运行中发生自行跌落的误动作,但熔管亦不可顶死鸭嘴以防熔体熔断后熔管不能及时跌落;所使用的熔体应是正规厂家的标准产品,并应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一般要求熔体最少应能承受 147 N以上的拉力;10kV跌落式熔断器在户外安装,要求相间距离不得小于70cm,在户内安装不小于 60cm。
  3 跌落式熔断器的操作
  一般情况是不允许跌落式熔断器带负荷操作的,只允许其操作空载设备(线路)。但对农村 10 kV配电网络的小型配变(额定容量小于250 kVA),允许采用绝缘棒对其进行带负荷操作。操作者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及防护眼镜。采用电压等级相匹配的合格绝缘律进行操作,但是在大雨或雷电交加的天气时不应进行操作。
  在进行拉闸时应先拉断中间相,然后拉断下风相,最后拉断剩下的一相。在合闹时先合上风相,然后合另一例相,最后才合中间相。因为拉闸时先拉中间相,其余两相电流仍能够通过,仅使配变由三相运行改为两相运行,所以拉断中间相时产生的电火花最小,不致造成相间短路。其次拉下风相时因为中间相已被拉开,放下风相与另一侧相的相间距离便增加了一倍,即使有过电压产生,造成相间短路的可能也很小。最后拉断上风相时,仅有配变对地的电容电流,产生的电火花则更是轻微。合闲时先合上风相,其次合另一侧相,此时中间相求合上,相间距离较大,即使产生较大电弧造成相间短路的可能性亦很小。最后合中间相,仅是使配变由两相运行变为三相运行,其产生的电火花更小,也就更没问题。
  4 跌落式熔断器的运行管理
  4.1跌落式熔断器的常见故障
  农电网络中跌落式熔断器的常见故障有:因生产厂家工艺粗糙、制造质量差、触头弹簧片弹性不足,造成触头接触不良而过热、产生火花;熔管尺寸与熔断器固定接触部位尺寸匹配不好、易松动,在运行中一旦遇到外力作用、振动或大风雨雪天气,极易自行误动而跌落;拉、合间操作过于频繁,造成触头烧坏产生毛刺引起接触不良,因而使触头过热、弹簧退火,促使触头接触更为恶劣,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从而造成熔管经常误动作而跌落;合闸时未合牢靠、熔断器上部静触头压力不足、安装时熔体已受到外力损作等因素,极易造成熔管误动作而自行跌落;熔管转动轴制造粗糙不灵活、转轴安装不正确或被杂物卡住、熔管安装角度不满足规程要求、熔管尺寸不正确安装时将鸭嘴顶死等原因,将造成熔体熔断后熔管不能迅速跌落,因而不能及时将电弧切断、熄灭,造成熔管烧烧毁或爆炸;熔断器额定断开容量过大,使其下限值大于被保护系统的三相短路容量,短路故障时熔体熔断后不能及时灭弧,使熔管烧毁或爆炸;某些农村电工为省事用铜或铝丝代替熔体用,甚至用铜丝将触头绑住,使熔断器失云保护作用,当发生短路事故时不能及时将故障点切除,促使事故不断扩大。
  4.2跌落式熔断器的维护管理
  由以上所谈跌落式熔断器的常见故障可知,为使熔断器能更经济安全运行,除按规程要求严格选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及配件(如熔件等)外,在运行管理中应特别注意如下事项:
  熔断器具额定电流与熔体与负荷电流值是否匹配合适,若配合不当必须立即进行调整;每次对熔断器的操作应认真细致,不可粗心大意,特别是合闸时必须使静、动触头接触良好;应尽量避免跌落式熔断器连续多次断开额定断开容量,对熔管内壁为钢纸管的熔断器,允许其连续三次断开其额定断开容量;必须采用正规厂家生产的标准熔体,严禁用铜或铝丝代替熔体用,更不允许用铜丝将触头绑住;熔断器的安装质量是否满足规程要求、熔断安装角是否有25度左右的向下倾角;熔体熔断后应更换新的同规格熔体不可将熔断后的熔体联结起来又装入熔管中继续使用;应定期对熔断器进行巡视,夜间巡视可发现有无放蓝色电火花,若有放电现象会伴有嘶嘶的放电声音产生。
  应定期停电对熔断器进行如下内容的检查:静、动触头接触是否吻合、紧密完好、有否烧伤痕迹;熔断器转动部位是否灵活、有无锈蚀、转动不灵等现象(如弹簧有否锈蚀等);熔体本身有否受到损伤、熔体经长期通电后有否因发热而伸展过多,在熔管中变得松驰无力;熔管经日晒雨淋后有否损伤变形、长度有否缩短;绝缘子有否损伤、有否裂纹或放电痕迹;与系统连接部位有否松动或放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