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脉冲数、脉冲频率问题!求教老刘师傅

楼主(2012-11-23):
已知电机额定转速2000rpm  螺距5MM 减速比100  用的台达B2驱动器  反馈解析数160000p/rev 请问怎么求电子齿轮比??还需要哪些条件? 如果需要脉冲当量假设脉冲当量0.001MM 。电子比求出后。先假设工件速度为50mm/min 输入脉冲频率应该是多少?假设工件要移动距离是100MM。要输入的脉冲数又是多少?

PS:请笨鸟师傅先靠边。谢谢

网友A:
1、已知:

电机额定转速2000rpm

 螺距5MM

减速比100

 反馈解析数160000p/rev

2、 求

请问怎么求电子齿轮比??还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A:
3、

解:

1)求电子齿轮比,一定要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实际就是计数器计数频率上限;

2)如果知道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先计算:反馈脉冲频率

反馈脉冲频率=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额定转速2000/60 ×160000

3)可计算出,电机额定转速时的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4)上述计算的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所以电子齿轮比与  螺距5MM  减速比100   没有关系;但是与指令脉冲当量有关系,与工件移动速度有关系;

网友A:
2、求
 如果需要脉冲当量假设脉冲当量0.001MM 。电子比求出后。

3、解

1)如果知道电机转速,就等于知道电子齿轮比;

2)这时可以计算出该电子齿轮比下的脉冲当量

工件移动速度=电机转速/60÷减速比100 × 螺距5MM

脉冲当量=工件移动速度÷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工件移动速度÷编码器反馈解析数/电子齿轮比

网友A:
3)如果先知道脉冲当量,然后再计算出电子齿轮比,或者再计算出电机的转速:

工件移动速度=脉冲当量 × 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电机转速/60=工件移动速度÷螺距5MM ×减速比100

  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60×编码器解析度÷ 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网友A:
2、求

先假设工件速度为50mm/min 输入脉冲频率应该是多少?

3、解

          电机转速/60=工件移动速度÷螺距5MM ×减速比100

    设定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那么输入脉冲频率=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网友A:
2、求

假设工件要移动距离是100MM。要输入的脉冲数又是多少?

3、解

1)这个问题,可先确定脉冲当量,输入的脉冲数=移动距离/脉冲当量;

    设定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60×编码器反馈解析数/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编码器反馈解析数÷( 螺距5MM/ 脉冲当量÷减速比100 )

网友A:
2) 这个问题,可先确定工件移动的速度、电机的转速、电子齿轮比,最后计算出脉冲当量,输入的脉冲数=移动距离/脉冲当量;

         电机转速/60=工件移动速度÷螺距5MM ×减速比100

     设定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 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脉冲当量=工件移动速度÷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工件移动速度÷编码器反馈解析数/电子齿轮比

        输入的脉冲数=移动距离/脉冲当量;

网友A:
1、通过以上回帖,大家要明白,伺服电机的速度是在额定转速下任一速度上可以运行的;

2、当电机速度确定后,一定要设定电子齿轮比,防止反馈脉冲频率过高,位置环计数器失灵;

3、工艺现场,一般需要给定工件移动的速度,或者需要一个准确整小数单位的例如0.1、0.01、0.001……这样的脉冲当量,然后设定电子齿轮比;

4、电子齿轮比绝不是为了调速,而是保证在任一个电机速度下,位置环计数器都能可靠工作;

5、如果电机速度高于设定值,计数器就会出现计数不稳、出错的可能,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脉冲丢失或者增多的问题,这种情况因负载轻重变化,随时可能发生;

6、所以为了保证位置环计数可靠,建议将PLC脉冲频率减半处理,这样伺服速度增高到设定速度的2倍时,位置环计数器也能安全计数!

网友A:
希望笨鸟参与讨论,以供大家参考、甄别!

网友A:
1、我们一般说的“PLC发脉冲额定频率”,是个错误的说法;

2、所谓指令脉冲数,是操作者根据目标位置、脉冲当量计算出的脉冲数;

3、在位置计数环里,操作者只要设定这个指令脉冲数即可,没有谁发射指令脉冲,你永远看不到实际的指令脉冲波形,因为压根就没有指令脉冲;

4、在位置计数环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反馈脉冲波形的输入,它只是位置环计数器接收到的实际计数脉冲;

5、所谓的PLC发射指令脉冲频率,实际是位置环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的上限;

6、说通俗点儿,就是说电机转得快时,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高于这个上限时,就无法正常计数,就会出错,可能将反馈脉冲计少了,相当于指令脉冲增多了!

网友A:
7、位置环是个计数器,输入指令脉冲数作为被减数,接受反馈脉冲作为计数脉冲,计数器输出的脉冲差就是实际位置对应的指令脉冲数;

8、这是伺服控制的最基本原理,最初这个位置环计数器可以用PLC的计数器完成,所以伺服控制总是离不开PLC 的缘故;

9、常用伺服电机,靠变频器变频调速,所以是一个交流变频系统,它可以完成加、减速,按照需要给定速度,实现速度闭环控制!

10,同时可以实现电机的电流控制,即转矩控制!

网友B:
最近在看阿水的CT变频器资料,CT变频器有个特点,不管编码器线数如何,都计数到最高,65536,相当于16进制x10000,  如果编码器是1024,4倍频是4096,那么,计数器计数是,16,32,64,。。。每次加16.。。。。

如果编码器是2048,4倍频是8192,则,计数器计数为8,16,24,32,40,48,56,64,。。。每次加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看阿水的CT变频器资料,CT变频器有个特点,不管编码器线数如何,都计数到最高,65536,相当于16进制x10000,  如果编码器是1024,4倍频是4096,那么,计数器计数是,16,32,64,。。。每次加16.。。。。如果编码器是2048,4倍频是8192,则,计数器计数为8,16,32,64,。。。每次加8.

1、都计数到最高,65536;

2、当编码器的刻线4倍频后,解析度不足65536,按65536算;

3、当编码器的刻线4倍频后,解析度超过65536,也按65536算;

4、你说的每次加16、每次加8、…、1/2、1/3、…它们的倒数就是电子齿轮比吧?!

网友A:
TO:通訊網

你的笑話太冷 不懂的還是看不懂

TO:老劉

樓主要我靠邊站 我還有甚麼立場參與討論 最重要是我也懶得對牛彈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TO:老劉樓主要我靠邊站 我還有甚麼立場參與討論 最重要是我也懶得對牛彈琴

你认为我是牛,你不能认为这个网上的人都是牛吧!?

网友A:
不知楼主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看阿水的CT变频器资料,CT变频器有个特点,不管编码器线数如何,都计数到最高,65536,相当于16进制x10000,  如果编码器是1024,4倍频是4096,那么,计数器计数是,16,32,64,。。。每次加16.。。。。如果编码器是2048,4倍频是8192,则,计数器计数为8,16,32,64,。。。每次加8.

1、65536是周指令脉冲数;

2、65536=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3、65536=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的倒数;

4、通讯网说的每次加16、每次加8、…、1/2、1/3、…它们的倒数就是电子齿轮比!

5、这个CT变频器的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65536

网友A:
6、笨鸟进来看看,你看得懂吗?

网友C:
我承认,我是来看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承认,我是来看牛的!

说两句,看看水平有没有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谢谢前辈指点,周5出差的,刚刚才到家。我先消化消化,有问题再麻烦你!

网友E:
无辜的楼主,被牛荼毒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那你有何高见?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距5MM 减速比100   反馈解析数160000p/rev 2、 求请问怎么求电子齿轮比??还需要哪些条件?

刘师傅,我认为。求电子齿轮比时只要确定脉冲当量就可以了,我用这个公式:电子齿轮比=160000/(螺距5/脉冲当量) X 减速比100 。所有求电子齿轮比时,知道脉冲当量就可以了。我想请问下这个脉冲当量是人为设定的吧?那么电子齿轮比应该知道了吧。再看这个公式:电机转速/60=工件移动速度÷螺距5MM ×减速比100 。我改变工件移动速度后,电机转速也相应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螺距5MM 减速比100   反馈解析数160000p/rev 2、 求请问怎么求电子齿轮比??还需要哪些条件?

再看公式: 脉冲当量=工件移动速度÷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我工件移动速度变了。脉冲当量也人为设定了。那么PLC输入脉冲频率应该变了才对啊!怎么会不变?怎么会等于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我的理解是PLC输出的脉冲频率是可以变化的,只要不高于最高输出频率就可以了,在工艺现场我要使工件移动速度变快,我的方法是改变plc指令中的脉冲频率。这样电机转速变快了,工件移动的也快了。

网友A:
呵呵 看起來PLC在伺服的應用 能力真是有限 連個簡單速度指令PLC都無法提供

老劉的說法大多沒有錯(那都是他抄來的) 錯在他不懂 指鹿為馬 導因為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1、已知:电机额定转速2000rpm   螺距5MM 减速比100   反馈解析数160000p/rev 2、 求请问怎么求电子齿轮比??还需要哪些条件?内容的回复:刘师傅,我认为。求电子齿轮比时只要确定脉冲当量就可以了,我用这个公式:电子齿轮比=160000/(螺距5/脉冲当量) X 减速比100 。所有求电子齿轮比时,知道脉冲当量就可以了。……

1、“我认为。求电子齿轮比时只要确定脉冲当量就可以了”:

1)已知脉冲当量后,可以计算出这个脉冲当量下的电子齿轮比;

2)计算公式应该是:

电子齿轮比=160000/[(螺距5/脉冲当量) ÷ 减速比100 ]

               =(160000X 减速比100) /(螺距5/脉冲当量)

               =[160000/(螺距5/脉冲当量)] X 减速比100

网友A:
3)你说的很对,这是先决定脉冲当量,后计算设定电子齿轮;

4)这样用户在决定脉冲当量时,可以使脉冲当量的大小是0.1、0.01、0.001……这样的小数单位;

网友A:
2、如果先决定工件移动速度:

1)(工件移动速度/螺距5 )X 减速比100 = 电机速度/60

2) 电子齿轮比= 160000/(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电机速度/60)

3) 脉冲当量=工件移动速度/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

网友A:
4)这个脉冲当量是后决定的,它的大小可能不是0.1、0.01、0.001……这样的小数单位;

网友A:
5)这个属于先决定电子齿轮,后决定脉冲当量!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5)这个属于先决定电子齿轮,后决定脉冲当量! 内容的回复:

可是我工件移动的速度是个变值,是随时可以调整的,所有我要先知道脉冲当量。那么我人为的假设一个脉冲当量后,求出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求出后,我要改变工件移动速度,该修改PLC指令中的哪个参数,比如我用PLSY指令:

PLSR S1 S2 D (S1脉冲输出频率 S2 脉冲输出数目 D 脉冲输出装置)我通常都是改变S1参数。那么依据这个公式:脉冲当量=工件移动速度÷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那么我PLSY指令中的S1=工件移动速度/脉冲当量(单位换算另算)S2=工件需要移动的距离/脉冲当量 .

网友A:
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

1)因为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螺距5/脉冲当量) ÷ 减速比100

2)因为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

3)这样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与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是相互独立的,不可能相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相同的电子齿轮比!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

1)因为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螺距5/脉冲当量) ÷ 减速比100

2)因为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3)这样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与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是相互独立的,不可能相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相同的电子齿轮比!内容的回复:

你这里说的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是不是我上面所提到的S1?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

1)因为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螺距5/脉冲当量) ÷ 减速比100

2)因为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3)这样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与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是相互独立的,不可能相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相同的电子齿轮比!内容的回复:

如果是的话,正因为如此,我要人为假设脉冲当量,也就是人为假设周指令脉冲数,那么依据“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脉冲输出频率、 我要想改变工件速度。改变PLC脉冲输出频率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5)这个属于先决定电子齿轮,后决定脉冲当量! 内容的回复:可是我工件移动的速度是个变值,是随时可以调整的,所有我要先知道脉冲当量。那么我人为的假设一个脉冲当量后,求出电子齿轮比。电子齿轮比求出后,我要改变工件移动速度,该修改PLC指令中的哪个参数,……

1、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2、“我要先知道脉冲当量。那么我人为的假设一个脉冲当量后,求出电子齿轮比。”,你设定这个电子齿轮比,就等于设定了电机的最大转速,或者说工件的最大速度;

3、电机的实际运行速度,不能超过这个速度,超过这个速度,计数不准,位置控制就会失败;

4、电机的实际运行速度,可以小于这个电子齿轮比对应的最大电机速度,也就是你说,工件移动的速度是个变值,只能
变低,不能变高!

网友A:
5、那么电机的速度不能超过这个电子齿轮比设定的速度,是伺服内部的一个控制,就是说,用户设定电子齿轮比后,电机就会自动运行在这个最大速度之下,不会超过这个速度;

网友A:
6、从这个意义说,设定电子齿轮比,就等于给速度环设定了一个速度上限;

7、大家注意,速度环能保证电机速度不超过这个速度上限吗?如果电机运行中,负载突然减小,电机速度会突然增大的,所以伺服控制中速度过冲的结果是位置控制失败,而不是什么干扰的问题!

网友A:
8、当出现速度过冲时,反馈脉冲来不及计数而丢失,相当于指令脉冲增多;把这种现象归罪于干扰,对伺服专家来说是极其可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子齿轮比求出后,我要改变工件移动速度,该修改PLC指令中的哪个参数,……

1、电子齿轮比求出后,设定电子齿轮比;

2、设定电子齿轮比,就等于给速度环设定了一个速度上限;

3、那么伺服速度的调节,应该在操作面板上有操作手柄或旋钮,像变频器一样随时调整电机速度;

4、觉得不需要“修改PLC指令中的哪个参数”,否则这个伺服设计的就有些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再看公式: 脉冲当量=工件移动速度÷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 我工件移动速度变了。脉冲当量也人为设定了。那么PLC输入脉冲频率应该变了才对啊!怎么会不变?怎么会等于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我的理解是PLC输出的脉冲频率是可以变化的,只要不高于最高输出频率就可以了,在工艺现场我要使工件移动速度变快,我的方法是改变plc指令中的脉冲频率。这样电机转速变快了,工件移动的也快了。

1、你的这一段话,我也曾经这样想过,后来才明白大家都上当了;

2、PLC是不发指令脉冲的,发得快电机就转得快,发的慢电机就转的慢,那就更加错误了;

3、伺服电机转的快慢,如果是交流电机决定电源的频率;

4、伺服电机转的快慢,如果是直流电机决定电源的电压;

5、指令脉冲只是一个数,是用户根据脉冲当量、位移量计算出来的一个指令脉冲数,在伺服控制过程中,你不会看到指令脉冲的波形,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个指令脉冲;

网友A:
6、用户设定指令脉冲数,就是给位置环的计数器设了一个基数,或者说设了一个被减数;

7、伺服控制中,只有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脉冲是真实的脉冲,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到的真实脉冲;

8、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要进入位置环计数器的计数端进行计数,不断地从指令脉冲数中减去电机实际转过的位置脉冲,位置计数换输出的指令脉冲数,就是距离目标位移剩下的距离对应的指令脉冲数;

网友A:
9、设定电子齿轮比,除了等于设定了一个速度上限,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电机转的快慢时,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关系不变,就是其比值不变;

网友A:
10、“PLC输出额定脉冲频率”是私服专家忽悠大家的一个说法,实际是位置环计数器的计数脉冲频率的一个上限频率;

11、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满足

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的解析度×电机速度≤上限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子齿轮比×电机速度

12、我们计算时把那个小于号去掉了,如果把那个小于号不去掉,你就会看到

电机运行速度≤电机速度上限

网友A:
13、电子齿轮比也不是一个调速参数,没有齿轮的调速的意义,是伺服专家忽悠大家的一个名字;

14、电子齿轮比只决定了一个电机运行的速度上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1)因为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螺距5/脉冲当量) ÷ 减速比100 2)因为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3)这样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与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是相互独立的,不可能相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相同的电子齿轮比!内容的回复:你这里说的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是不是我上面所提到的S1?

1、我这里说的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 =“工件移动速度/脉冲当量”,这里的“工件移动速度”是个上限值;

2、“PLSY指令中的S1=工件移动速度/脉冲当量”,如果你的这个“工件移动速度”不是一个上限,是“工件移动的实际速度”,那“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不是你上面所提到的S1“,反之就是!

网友A:
3、伺服的电机速度,在设定电子齿轮比后,就等于设定了一个速度上限,而实际速度是可以在上线以下,通过速度环给定调速的,而不是通过PLC参数的设定,你仔细看看伺服操作面板,应该有电机速度或者移动速度的调节、给定旋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刘志斌关于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1)因为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螺距5/脉冲当量) ÷ 减速比100 2)因为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3)这样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与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是相互独立的,不可能相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相同的电子齿轮比!内容的回复:如果是的话,正因为如此,我要人为假设脉冲当量,也就是人为假设周指令脉冲数,那么依据“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脉冲输出频率、 我要想改变工件速度。改变PLC脉冲输出频率就可以了吧。

1、注意我发言说的“工件移动速度”,并根据这个“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实际运行时工件的速度可以低于这个速度,就是说“工件移动速度”是个上限;

2、注意我发言说的“工件移动速度”,并根据这个“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实际运行时工件的速度可以低于这个速度,但是速度低时,计算出的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不再改变!

网友A:
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

這三種關係搞不定那還能叫控制 顯然你還是搞不清楚 電子齒輪的含意 我看通訊網真的是對牛彈琴

呵呵 牛就是牛 牽到北京還是牛

网友A:
3、“ 我要想改变工件速度。改变PLC脉冲输出频率就可以了吧。”,不对,“PLC脉冲额定输出频率”实质是位置换计数器的上限频率,你修改“PLC脉冲额定输出频率”,你原来的计算、设定就都错了;

4、一切计算、设定好以后,运行中你想改变工件的速度,只能在上限速度下改变,而且要改变速度只能通过伺服速度环给定或调解,与PLC 没有关系;

楼主:
对:笨鳥慢飛关于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這三種關係搞不定那還能叫控制 顯然你還是搞不清楚 電子齒輪的含意 我看通訊網真的是對牛彈琴呵呵 牛就是牛 遷到北京還是牛内容的回复:

首先不说刘说的对否,先看看你的每一个回答,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回复?难道你这样挑刺就能显示出你的能力?你的每一个回答都是在通过否定别人来彰显自己多牛逼,可是这样别人就认同你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這三種關係搞不定那還能叫控制 顯然你還是搞不清楚 電子齒輪的含意 我看通訊網真的是對牛彈琴呵呵 牛就是牛 牽到北京還是牛

1、“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这句话中的“工件移动速度”应该是一个“工件移动速度”的上限;

2、这句话的意思是,设定脉冲当量,就等于确定了电子齿轮比,确定了电机速度上限,确定了工件移动速度的上限;

3、这句话的意思是,设定“工件移动速度”的上限,就等于确定了电机速度上限,确定了电子齿轮比,确定了脉冲当量;

4、用户到底是需要先决定脉冲当量,还是先决定电机速度的上限,我看都需要:

1)由于电机速度还有一个额定转速的限制,所以根据额定转速,计算出一个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就等于计算出了一个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的一个设定范围;

2)有了1)的设定范围,就可以在决定脉冲当量时,不至于让电机速度的上限大于电机的额定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笨鳥慢飛关于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這三種關係搞不定那還能叫控制 顯然你還是搞不清楚 電子齒輪的含意 我看通訊網真的是對牛彈琴呵呵 牛就是牛 遷到北京還是牛内容的回复:首先不说刘说的对否,先看看你的每一个回答,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回复?难道你这样挑刺就能显示出你的能力?你的每一个回答都是在通过否定别人来彰显自己多牛逼,可是这样别人就认同你了吗?

1、“通过否定别人来彰显自己多牛逼”,也没有什么;

2、他的“否定”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认真的思索,确定自己的看法是对还是错?!

3、笨鸟也在学习,他虽然装出牛逼的样子,其实骨子里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4、在这里发言,不能忽悠别人,要讲理,说错了要改,不然会害人的!所以我还是不反对笨鸟的行为!

网友A:
5、笨鸟还对那一句话有意见,说一说!

网友A:
6、楼主不用管笨鸟,咱们说咱们的,有人反对也是好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回复内容:对:网友A关于3、如果用户设定脉冲当量,又任意设定工件移动速度,你的电子齿轮比就没有法计算和设定:1)因为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螺距5/脉冲当量) ÷ 减速比100 2)因为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额定指令脉冲频率3)这样用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与用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来的周指令脉冲数,是相互独立的,不可能相等,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相同的电子齿轮比!内容的回复:如果是的话,正因为如此,我要人为假设脉冲当量,也就是人为假设周指令脉冲数,那么依据“周指令脉冲数=工件移动速度/PLC脉冲输出频率、 我要想改变工件速度。改变PLC脉冲输出频率就可以了吧。1、注意我发言说的“工件移动速度”,并根据这个“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实际运行时工件的速度可以低于这个速度,就是说“工件移动速度”是个上限;2、注意我发言说的“工件移动速度”,并根据这个“工件移动速度”计算出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实际运行时工件的速度可以低于这个速度,但是速度低时,计算出的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不再改变!

接受脉冲信号做位置控制的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无非就是要保证在脉冲信号(可以是PLC或者其他运动控制器等发出)稳定的前提下,并且能保证工件的最高移动速度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定位分辨率的一个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H:
…… 接受脉冲信号做位置控制的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无非就是要保证在脉冲信号(可以是PLC或者其他运动控制器等发出)稳定的前提下,并且能保证工件的最高移动速度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尽量提高定位分辨率的一个工具。

1、这个说法正确;

2、如果用户要求工件移动速度快一些,可以适当降低编码器的解析度;

3、如果用户要求工件移动速度慢一些,就有条件适当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

4、就是说必须满足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计数器的上限频率;

网友A:
5、“电子齿轮比”的出现,都是高解析度编码器惹的祸:

1)高解析度编码器×电机转速=反馈脉冲的频率;

2)由于反馈脉冲的频率受到位置环计数频率上限的约束,其频率是有限的;

3)当无限增大编码器解析度的结果是,电机的速度受到限制而跑不起来;

4)为了提高电机速度,不得不把编码器的解析度通过设定电子齿轮比而给降下来,电子齿轮比恰好是把高解析度编码器解析度降低的倍数;

5)例如电子齿轮比是3,就是把高解析度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3倍;

网友A:
电子齿轮比”的出现,都是高解析度编码器惹的祸:

老劉 我還是希望你學會尊重專業 這些專業都是經過無數人的努力 才會讓他上市 飯你可多吃 無知的話少說

高解析度編碼器為何出現 他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 網友征 跟我 甚至波恩都說過很多次 說你是牛 有什麼不服氣

伺服電機的轉速怎麼會受限於編碼器呢 真是瞎說 況且電機內的編碼器的線數都不高 (我也說過很多次)

PLC與伺服系統 就是透過脈衝當量做為中介的協做結果 電子尺輪也就讓整個系統做適當的匹配

网友A:
1、说说伺服操作、计算、设定的一般步骤;

2、先根据电机额定转速,计算电机额定转速时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

1)位置环上限频率=周指令脉冲×电机转速;

2)周指令脉冲=位置环上限频率/电机转速

3)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

                      =编码器解析度/(位置环上限频率/电机转速)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位置环上限频率

网友A:
4)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

                 =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

                 =螺距/减速比÷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网友A:
5)这时,电机额定速度运行,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最大,脉冲当量的设定值最大;

6)如果你设定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最大,脉冲当量的设定值最大,电机最大速度可以跑到额定转速,此时电机如果低速运行,则编码器的解析度被缩小电子齿轮比倍,处于最小工作状态;

网友A:
3、再计算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的速度、脉冲当量:

1)因为 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频率/位置环频率上限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位置环频率上限

                                =1

      所以   电机速度=位置环频率上限/编码器解析度

网友A:
2)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i编码器解析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电子齿轮比”的出现,都是高解析度编码器惹的祸:老劉 我還是希望你學會尊重專業 這些專業都是經過無數人的努力 才會讓他上市 飯你可多吃 無知的話少說高解析度編碼器為何出現 他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 網友网友C 跟我 甚至波恩都說過很多次 說你是牛 有什麼不服氣伺服電機的轉速怎麼會受限於編碼器呢 真是瞎說 況且電機內的編碼器的線數都不高 (我也說過很多次) PLC與伺服系統 就是透過脈衝當量做為中介的協做結果 電子尺輪也就讓整個系統做適當的匹配

我觉得“ 笨鳥慢飛”先生说的“ PLC與伺服系統 就是透過脈衝當量做為中介的協做結果 電子尺輪也就讓整個系統做適當的匹配“ 非常好。

如果选择了恰当的PLC或者运动控制器,那么伺服系统高解析度编码器的优点还是能充分表现出来的,只不过实际应用中两者的瓶颈互相制约并且实际的精度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比来进行”匹配“。

贝加莱用于电子轴凹印机上的伺服系统编码器通过倍频可达到400万线/REV呢,这么高的分辨率在这种精度要求高的场合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A:
3)电子齿轮比=1时,是编码器解析度运行在最高状态,也就是编码器的解析度没有被缩小;

4)电子齿轮比=1时,是编码器解析度运行在最高状态,也就是编码器的解析度没有被缩小,此时的电机速度上限最小,脉冲当量最小;

网友A:
4、通过2、3的计算,我们得到了一个范围:

1)电机速度上限最大额定转速时,电机齿轮比最大,脉冲当量最大,编码器解度被缩小到做小;

2)电子齿轮比=1时,编码器解度没有被缩小,运行在最高状态,但是电机速度的上限最小,脉冲当量最小;

3)知道1)、2)后,操作者可以在此范围内随意设定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使编码器的解析度被缩小的最小,工作在分辨率最优状态;

网友A:
5、其实操作者,可以以电机额定转速时,计算的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设置,电机可以跑在额定转速下的任意速度上;

6、其实操作者,可以以电机额定转速时,计算的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设置,电机可以跑在额定转速下的任意速度上,但是编码器的解析度被缩小到最小,系统的编码器工作在分辨率最小的状态;

网友A:
7、话说回来,这种伺服控制,没有真正控制电机的角位移,编码器的解析度再高也是没有用的!

8、话说回来,这种伺服控制,没有真正控制电机的角位移,编码器的解析度再高也是没有用的。就是说,操作者眼看着电机多转了或者少转了好多脉冲,而毫无办法!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5)这时,电机额定速度运行,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最大,脉冲当量的设定值最大;6)如果你设定电子齿轮比的设定值最大,脉冲当量的设定值最大,电机最大速度可以跑到额定转速,此时电机如果低速运行,则编码器的解析度被缩小电子齿轮比倍,处于最小工作状态;内容的回复:

1)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

                      =编码器解析度/(位置环上限频率/电机转速)

                      =(编码器解析度×电机转速)/位置环上限频率

2)、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PLC发脉冲的频率达到上限频率时时,电机达到额定转速 ”

3)、现在我依据公式 电机速度/60=(工件实际移动速度/螺距) X 减速比  我要想改变工件实际移动速度,就必须改变电机速度, 要想改变电机速度,必须改变PLC发脉冲的频率(因为一个电机速度对应一个PLC发的脉冲频率)也就是我前面一直提到的S1。我这样可行吗?

4)、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

                 =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

                 =螺距/减速比÷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所有脉冲数目S2= 实际距离/脉冲当量

网友A:
“PLC发脉冲的频率是200KHZ”

1、“PLC发脉冲的频率是200KHZ”,对一个确定的伺服是一个确定的值;

2、它的本意是位置环的计数器的上限频率,就是PLC计数器能接受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的上限;

3、伺服工作时,PLC的计数器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进行减计数,被减数就是你根据工件位移量计算的指令脉冲数;

4、你只需要给PLC计数器输入指令脉冲数,而不是PLC发射脉冲,PLC不发指令脉冲,没有指令脉冲,只有指令脉冲数;

5、简单说,PLC发脉冲的频率是200KHZ=位置环的计数器的上限频率=周指令脉冲×电机速度=定值200KHZ;

6、电机速度是变频器速度环决定的,操作者可以任意调节,只是不能超过你设定的上限,超过时控制系统会自动限速!

7、你说的那个S1就是定值200KHZ,不能改变它调速!

网友A:
8、你根据200KHZ,计算设定了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电机速度上限,就完成了设定;

9、操作时要调整电机的速度,通过操作面板上的旋钮调频率或电压,就可以调电机速度;

10、只有要改变速度上限、脉冲当量时,才从新计算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1、“PLC发脉冲的频率是200KHZ”,对一个确定的伺服是一个确定的值;2、它的本意是位置环的计数器的上限频率,就是PLC计数器能接受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的上限;3、伺服工作时,PLC的计数器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进行减计数,被减数就是你根据工件位移量计算的指令脉冲数;4、你只需要给PLC计数器输入指令脉冲数,而不是PLC发射脉冲,PLC不发指令脉冲,没有指令脉冲,只有指令脉冲数;5、简单说,PLC发脉冲的频率是200KHZ=位置环的计数器的上限频率=周指令脉冲×电机速度=定值200KHZ;6、电机速度是变频器速度环决定的,操作者可以任意调节,只是不能超过你设定的上限,超过时控制系统会自动限速!7、你说的那个S1就是定值200KHZ,不能改变它调速!

嗯。我重新看了下指令,的确是的,S1是脉冲输出的最大频率值。可我在现实中,我没有使用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S1,工件速度的确是变化了。我的现场工艺中,对速度没多大要求,只对距离比较苛刻。

网友A:
11、用200HZ可以进行以下计算:

200KHZ÷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           (注意以上计算式电机速度单位为r/s)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

    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数

                  =(螺距/减速比)÷(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12、不要再改变200HZ、再计算,企图改变电机的运行速度!!!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8、你根据200KHZ,计算设定了电子齿轮比、脉冲当量、电机速度上限,就完成了设定;9、操作时要调整电机的速度,通过操作面板上的旋钮调频率或电压,就可以调电机速度;10、只有要改变速度上限、脉冲当量时,才从新计算设定!内容的回复:还拿我说的那个PLSR指令来说,S1指的是脉冲输出的最大频率值,200KHZ指的是PLC频率输出的最大值。我S1不一定要等于200KHZ吧??我可以人为设定S1为任意值吧。只要小于200KHZ就可以。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1、用200HZ可以进行以下计算:200KHZ÷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           (注意以上计算式电机速度单位为r/s)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数                  =(螺距/减速比)÷(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12、不要再改变200HZ、再计算,企图改变电机的运行速度!!!内容的回复:

还拿我说的那个PLSR指令来说,S1指的是脉冲输出的最大频率值,200KHZ指的是PLC频率输出的最大值。我S1不一定要等于200KHZ吧??我可以人为设定S1为任意值吧。只要小于200KHZ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我在现实中,我没有使用变频器,……

1、伺服电机可能是变频调速的交流电机,或者是直流调速的直流电机;

2、你现场不能是“PLC+伺服电机”吧?

3、你改变200KHZ,通过设计计算改变的是电机速度的上限,不是改变电机运行的实际速度,电机运行的速度是在上限以下可以任意调节的速度;

网友A:
4、你改变200KHZ,实际是在缩小编码器的解析度,影响减小编码器检测位移的分辨率!

5、由于编码器的解析度对运动控制几乎没有多大作用,所以你降低改变200KHZ,没有看到有什么弊端产生而已,如果那个编码器的高解析度真有作用,你改变200KHZ,将导致影响系统控制的精度;

6、因为都在设法提高PLC的这个200KHZ,以提高编码器的解析度或者分辨率,你减小改变200KHZ这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网友A:
7、你只看到减小200KHZ,电机速度下来了,你没有看到你的编码器的解析度也在缩小,因为编码器的解析度被电子齿轮比除了以后,被缩小了,你看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的回复内容:……可我在现实中,我没有使用变频器,……1、伺服电机可能是变频调速的交流电机,或者是直流调速的直流电机;2、你现场不能是“PLC+伺服电机”吧?3、你改变200HZ,通过设计计算改变的是电机速度的上限,不是改变电机运行的实际速度,电机运行的速度是在上限以下可以任意调节的速度;

用的是台达的B2系列的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台达的B2系列的电机

你仔细看看说明书中,肯定有用户操作期间需要调速的操作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贝加莱用于电子轴凹印机上的伺服系统编码器通过倍频可达到400万线/REV呢,这么高的分辨率在这种精度要求高的场合还是有必要的。

1、编码器的解析度是通过倍频实现的,并没有提高分辨率;

2、简单说就是把1变成100,2变成200,……分辨率没有变,因为你看不到100 、200、……里的细节 !

3、这种用编码器反馈脉冲检测位移的方法,只是完成了检测反馈的分辨率,它不控制电机的角位移,电机想转多少就转多少,它能检测出来却毫无办法控制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高解析度編碼器為何出現 他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 ……

请仔细说说,大家都在听!

网友M:
评论,呵呵,第19楼亮了,我承认我也是来看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看阿水的CT变频器资料,CT变频器有个特点,不管编码器线数如何,都计数到最高,65536,相当于16进制x10000,  如果编码器是1024,4倍频是4096,那么,计数器计数是,16,32,64,。。。每次加16.。。。。如果编码器是2048,4倍频是8192,则,计数器计数为8,16,24,32,40,48,56,64,。。。每次加8.

1、65536是电机旋转一周的指令脉冲数;

2、因为位置环的计数上限频率=周的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        (电机速度单位用r/s)

3、所以周指令脉冲数65536确定,意味着电机上限速度确定,伺服系统计数上限频率只有一个是个定值;

4、所以 脉冲当量=螺距/减速比÷65536 ,也是个确定的数;

5、所以系统是针对不同解析度的编码器,只是设置不同的电子齿轮比而已;

6、这个系统的这种处理方法,值得赞扬!省了很多计算和麻烦!

7、用已知65536省掉了“计数上限频率”和电机速度,并确定了脉冲当量!只需要根据编码器的解析度设定电子齿轮比而已;

网友A:
8、这个系统如果你花钱买了个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它会将其解析度缩小使用!就是说你白花钱!

网友A:
9、每次加16、每次加8、……1/2、1/3、……,对应的电子齿轮比就是其倒数 1/16、1/8、……2、3、……;

网友A:
老劉你又在汙辱我的專業

解析度=分辨率 單位 PPR =CPR =P/R(脈衝/圈)

台達伺服電機=同步電機(內置弦波編碼器)+驅動器(內置模擬量之倍頻器)

我已告知難道沒有本事去把她找出來 我可不想再彈琴 反正你也聽不懂

引用 网友A:

……高解析度編碼器為何出現 他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 ……

请仔细说说,大家都在听!

网友N:
1, 电子齿轮比x: 1 pulse * x = (0.001 mm / 5mm/rev) / (1 / 100) * 16000 pulse/rev

2,50mm/min时的输入脉冲频率 = 50 mm/min * (1 min / 60 second) / (0.001 mm/pulse)

3,100mm的脉冲数 = 100 mm / (0.001 mm/pulse)

个人拙见,请各路高手指正。

网友O:
哇!又学到了!

网友A:
已知电机额定转速2000rpm  螺距5MM 减速比100  用的台达B2驱动器  反馈解析数160000p/rev 请问怎么求电子齿轮比??还需要哪些条件? 如果需要脉冲当量假设脉冲当量0.001MM 。电子比求出后。先假设工件速度为50mm/min 输入脉冲频率应该是多少?假设工件要移动距离是100MM。要输入的脉冲数又是多少?

解一:

1、周指令脉冲数= 螺距5MM /减速比100  ÷ 脉冲当量0.001MM ;

2、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160000/周指令脉冲数;

3、电机速度是多少?是默认额定转速吗?

网友A:
解二:

1、工件速度为50/60÷ 脉冲当量0.001MM =输入指令脉冲频率;

2、工件速度为50mm/min ÷ 螺距5MM × 减速比100  = 电机的转速(r/min)

3、工件要移动距离是100MM÷ 脉冲当量0.001MM =输入指令脉冲数

4、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160000×电机的转速/输入指令脉冲频率

5、4这个齿轮比不是楼上的2?可以用楼上的2,不再设定4吗?

网友A:
讨论一:

1、这里缺少一个“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即位置环上限频率;

2、解一缺少“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就无法知道电机运行的速度(上限);

3、解二缺少“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就不知道解二:1输入的指令脉冲频率是否正确?也就是解二:2计算的电机转速是否合适?解二:4计算的电子齿轮比是否合适?

4、所以“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即位置环上限频率,是一个伺服必须告诉用户的!

5、或者像通讯网说的,默认电机额定转速下,必须告诉周指令脉冲数!

楼主:
引用 网友P:
脉冲当量0.001MM =输入指令脉冲频率;2、工件速度为50mm/min ÷ 螺距5MM × 减速比100  = 电机的转速(r/min)3、工件要移动距离是100MM÷ 脉冲当量0.001MM =输入指令脉冲数4、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160000×电机的转速/输入指令脉冲频率5、4这个齿轮比不是楼上的2?可以用楼上的2,不再设定4吗?

两者求出电子比一样的都为160000/50。当电机转速为额定转速时,工件速度为:(2000R/min / 减速比) X螺距=100MM/min 此时输入脉冲频率为 100kHZ (可有解2的1或者4求出)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讨论:1、这里缺少一个“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即位置环上限频率;2、解一缺少“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就无法知道电机运行的速度(上限);3、解二缺少“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就不知道解二:1输入的指令脉冲频率是否正确?也就是解二:2计算的电机转速是否合适?解二:4计算的电子齿轮比是否合适?4、所以“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即位置环上限频率,是一个伺服必须告诉用户的!5、或者像通讯网说的,默认电机额定转速下,必须告诉周指令脉冲数!内容的回复:

PLC发脉冲额定频率还真不熟悉。只知道台达28SV发脉冲的Y0、Y2输出口的最大频率为200KHZ按照上述方法。我把工件移动速度用个D地址在触摸屏里。我可以在100MM/min 以下任意设置速度(PLC没最小输出脉冲频率限制的前提下)

网友A:
讨论二、

1、我们给解一里加一个条件,电机的速度默认额定转速:

解一:

1)周指令脉冲数= 螺距5MM /减速比100  ÷ 脉冲当量0.001MM =50;

2)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160000/周指令脉冲数=160000/50;

3)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上限频率)=电机转速× 周指令脉冲数=2000/60×50=10000/6=1.7KHZ

网友A:
4)工件移动速度=电机转速/减速比100 × 螺距5MM =2000÷100× 螺距5MM =100MM/s

网友A:
5)从计算看电子齿轮比太大160000/50=3200,等于这个设置使得编码器的解析度缩小3200倍,等于编码器的实际解析度只有50就够用了;

6)从计算看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上限频率)只有1.7KHZ,远远小于实际状况,是个资源被浪费的设计,只要用最普通的PLC做位置环的计数器就能满足系统的需要;

网友A:
2、我们给解二里加一个条件,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上限频率)=100KHZ:

解二:

1)工件速度为50/60÷ 脉冲当量0.001MM =5000/6=833hz=PLC指令脉冲频率(位置环计数频率);

2)工件速度为50mm/min ÷ 螺距5MM × 减速比100  =1000r/min= 电机的转速(r/min)

3)工件要移动距离是100MM÷ 脉冲当量0.001MM =100000个=输入指令脉冲数

4)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160000×电机的转速/输入指令脉冲频率=160000×1000/60×6/5000=160000/50

5)可以看出此例工件移动速度是上例的1/2,由于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没变,而电机速度减半1000r/min;

6)PLC指令脉冲频率(位置环计数脉冲频率)仅为833hz,不足1KHZ,远离位置环计数频率的上限100KHZ;

7)因为电子齿轮比是160000/50=3200,所以用解析度50的编码器即可!

网友A:
3、我们只提高一下工件移动的速度为150mm/min:

1)工件速度为150/60÷ 脉冲当量0.001MM =5000/2=2500hz=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计数频率);

2)工件速度为150mm/min ÷ 螺距5MM × 减速比100  =3000r/min= 电机的转速(r/min)

3)工件要移动距离是100MM÷ 脉冲当量0.001MM =100000个=输入指令脉冲数

4)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160000×电机的转速/PLC发脉冲频率=160000×3000/60×2/5000=160000/50

5)可以看出此例工件移动速度是上例的3倍,由于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没变,而电机速度增到3000r/min;

6)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计数脉冲频率)仅为2500hz=2.5KHZ,远离位置环计数频率的上限100KHZ;

7)因为电子齿轮比还是160000/50=3200,所以用解析度50的编码器即可!

网友A:
8)以上三例,说明脉冲当量不变、电子齿轮比不变,可以随意改变电机转速,从而改变工件移动速度!

9)以上三例,说明脉冲当量不变、电子齿轮比不变,可以随意改变电机转速,从而改变工件移动速度!这样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计数脉冲频率)跟随增大或减小,说明提高电机转速,要防止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计数脉冲频率)超过上限频率!

10)以上三例,说明脉冲当量确定后,电子齿轮比也随之确定;

11)以上三例,说明脉冲当量确定后,电子齿轮比也随之确定,脉冲当量如果缩小10倍,周指令脉冲数增大10倍,电子齿轮比也同时缩小10倍;

网友A:
1、在任何情况下,确定脉冲当量后,就可以确定电子齿轮比;

2、反过来,在任何情况下,确定电子齿轮比,就可以确定脉冲当量;

3、原理是:

1)周指令脉冲数= 螺距 /减速比0  ÷ 脉冲当量;

2)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周指令脉冲数;

网友A:
1、在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确定的情况下,电机的速度、工件移动的速度可以任意设定;

2、但是电机速度过高时,PLC发脉冲的频率不能高于PLC发脉冲的上限频率(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

3、原理是:

1)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改变电机速度,电子齿轮比不变!

网友A:
2)PLC发脉冲的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PLC发脉冲的频率(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所以

电机速度≤PLC发脉冲的频率(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周指令脉冲数

电机速度上限=PLC发脉冲的频率(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周指令脉冲数;

网友A:
1、脉冲当量减小,电子齿轮比减小,脉冲当量与电子齿轮比正比变化;

2、原理:

1)周指令脉冲数= 螺距 /减速比0  ÷ 脉冲当量,周指令脉冲数与脉冲当量成反比;

2)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周指令脉冲数,电子齿轮比与周指令脉冲数成反比;

3)所以脉冲当量与电子齿轮比正比变化;

网友A:
1、当系统的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选小时,系统的编码器的有用解析度提高,检测反馈的分辨率提高;

2、原理:

1)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周指令脉冲数

2)周指令脉冲数=反馈解析数/电子齿轮比,当电子齿轮比减小,“反馈解析数/电子齿轮比”增大

网友A:
讨论三:

1、我们把楼主的脉冲当量缩小1000倍即由0.001mm缩小到0.000001mm,看看是个什么样:

解一:

1)周指令脉冲数= 螺距5MM /减速比100  ÷ 脉冲当量0.001MM =50000个;

2)电子齿轮比=反馈解析数160000/周指令脉冲数=160000/50000=3.2;

3)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上限频率)=电机转速× 周指令脉冲数=2000/60×50000=10000/6=1700KHZ

网友A:
4)脉冲挡量缩小100倍,电子齿轮比缩小100倍,周指令脉冲数扩大1000倍;

5)如果电机的额定转速是2000/60,那么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上限频率)=1700KHZ,可是这样高的上限频率的PLC没有;

6)如果选额定速度600r/min的电机,那么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上限频率)=电机转速× 周指令脉冲数=600/60×50000=500000=500KHZ

7)如果选额定速度300r/min的电机,那么PLC发脉冲频率(位置环上限频率)=电机转速× 周指令脉冲数=300/60×50000=250000=250KHZ,可以了!

8)可以看出,脉冲当量、点齿轮比缩小,周指令脉冲扩大,电机的运行速度受到PLC计数额定频率(位置环计数频率上限)的约束;

9)可以看出,脉冲当量、点齿轮比缩小,周指令脉冲扩大,工件移动的最大速度减小很多:

    工件移动的最大速度=电机转速/减速比100 × 螺距5MM =300÷100× 螺距5MM =15MM/min

网友A:
10)但是,有一个好处,编码器的实际运行解析度=160000/3.2=50000,提高了1000倍,还是不选用160000的编码器,选50000的编码器就正好;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0)但是,有一个好处,编码器的实际运行解析度=160000/3.2=50000,提高了1000倍,还是不选用160000的编码器,选50000的编码器就正好; 内容的回复:

我这主要在自动焊接上面,缩小脉冲当量可以考虑,另减速比我想也可以考虑更改

网友A:
2、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对楼主的系统有了整体的认识:

1)由于PLC发脉冲额定频率(位置环计数上限频率)是250KHZ,在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确定的很小,,例如0.000001、3.2、50000时,电机的速度上限是300r/min;

2)如果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确定的很大,例如0.001、3200、50时,电机的速度上限可以是300000r/min,就是说电机的速度可以任意选定;

网友A:
3)在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确定的很小,,例如0.000001、3.2、50000时,电机的速度上限是300r/min时,编码器的运行解析度或者说分辨率提高了1000倍,达到50000;

4)如果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确定的很大,例如0.001、3200、50时,电机的速度上限可以是300000r/min,编码器的运行解析度或者说分辨率下降了1000倍,只有到50;

网友A:
6)楼主的脉冲当量可以在0.001~0.000001之间选用,要系统跑快一点,编码器的解析度就降一点,脉冲当量选偏小的值;

7)楼主的脉冲当量可以在0.001~0.000001之间选用,编码器运行的解析度要高一点,那系统就跑慢一点,脉冲当量选偏大的值;

网友A:
8)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由于有减速机,所以提高了工件移动的控制精度,这是个很好的结构选择;

9)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不需要160000的编码器,只需要50~360线以下的编码器;

10)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电机速度可以在30000~300之间选用,你的系统经常运行在那个速度上,就选用额定速度稍大的伺服电机,这样电机转矩相比要大很多;

11)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PLC发脉冲频率可以再10KHZ~250KHZ之间选用,特别是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大时,可以用普通的PLC,能力就能达到要求!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8)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由于有减速机,所以提高了工件移动的控制精度,这是个很好的结构选择;9)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不需要160000的编码器,只需要50~360线以下的编码器;10)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电机速度可以在30000~300之间选用,你的系统经常运行在那个速度上,就选用额定速度稍大的伺服电机,这样电机转矩相比要大很多;11)仔细分计算得知,楼主的系统,PLC发脉冲频率可以再10KHZ~250KHZ之间选用,特别是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大时,可以用普通的PLC,能力就能达到要求!内容的回复:

谢谢老刘,我受益匪浅!你分析问题的方式更加值得我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内容的回复:我这主要在自动焊接上面,缩小脉冲当量可以考虑,另减速比我想也可以考虑更改

1、不同意你的说法;

2、你的系统最好的一点就是减速比100,它使得系统控制精度提高了很多,稳定性提高了很多;

3、既然工件移动速度100mm/min、脉冲当量在0.001时,系统适合工艺要求,那就更好不过了,因为他只需要普通的PLC,最普通的低端编码器,不仅是省钱,更重要的是系统工作稳定、可靠、安全、经济!

4、那个编码器的解析度高,对电机控制的精度没有什么贡献,最有贡献的就是减速比100,不信你用手转动电机,控制工件移动的精度,有减速比100比没有减速比100感觉大不相同,你可以手动试试!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的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我这主要在自动焊接上面,缩小脉冲当量可以考虑,另减速比我想也可以考虑更改 1、不同意你的说法;2、你的系统最好的一点就是减速比100,它使得系统控制精度提高了很多,稳定性提高了很多;3、既然工件移动速度100mm/min、脉冲当量在0.001时,系统适合工艺要求,那就更好不过了,因为他只需要普通的PLC,最普通的低端编码器,不仅是省钱,更重要的是系统工作稳定、可靠、安全、经济!4、那个编码器的解析度高,对电机控制的精度没有什么贡献,最有贡献的就是减速比100,不信你用手转动电机,控制工件移动的精度,有减速比100比没有减速比100感觉大不相同;

嗯。知道了。我想说的是找个更好的减速比,不是说取消减速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刘,我受益匪浅!你分析问题的方式更加值得我学习!!!

1、不用谢,帮你也是帮我自己;

2、历来就有教学相长,在讨论中我也是不断加深了认识,我更收益,更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的回复内容:……谢谢老刘,我受益匪浅!你分析问题的方式更加值得我学习!!! 1、不用谢,帮你也是帮我自己;2、历来就有教学相长,在讨论中我也是不断加深了认识,我更收益,更要谢谢你!

谢谢!看到你夜里还在回复这贴真很感动,谢谢!

网友A:
我们来梳理一下伺服相关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1、伺服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PLC发脉冲额定频率),例如是200KHZ;

2、伺服额定转速,例如600r/min;

3、周指令脉冲数:

    伺服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PLC发脉冲额定频率)=周指令脉冲数×伺服额定转速

    周指令脉冲数= 伺服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PLC发脉冲额定频率)/伺服额定转速

                        =200KHZ÷600/60r/s

                        =20000个

网友A:
4、脉冲当量:

     脉冲当量=(工件移动距离/电机周转)÷周指令脉冲数

                   =( 螺距/减速比)÷周指令脉冲数

                   =6mm/100)÷20000

                   =0.000003mm/个

网友A:
5、电子齿轮比: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

                      =160000/20000

                      =8

网友A:
6、指令脉冲数:

     指令脉冲数=位移距离÷脉冲当量

网友A:
7、周指令脉冲数、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设定后,电机速度变化时它们保持一定,只是电机速度因伺服位置环计数器上限频率(PLC发脉冲额定频率)有个上限!

网友A:
老劉 你就這麼一招 推了好幾天 可惜樓主說了說了用途 讓你全破功 證明你還真是牛

此設備之改造升級的美意 全被糟蹋

另外告訴你市售伺服之最小解析度2500ppr 不要在說那些如50PPR等無知的話

网友Q:
看了半天  看的头昏脑胀   也不知道楼主这么改造是为了什么   我们自己改造过很多数控设备   为的是提高加工精度  采用伺服设备可以达到0.1微米的加工精度   可楼主说用减速机   那你的加工精度也就是0.1毫米级的   再说了  你们咬着电机这个那个的    伺服电机  驱动器  PLC是互相配合的    主要是你怎么用 东西在人手上   就看你怎么干   精度和机械的配合也是分不开的   各种间隙配合不是在帖子上说说就能解决问题的   你就是按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值   也就是参考值   实际试机时还要调整

网友A:
说说电机速度的给定问题:

1、伺服系统控制电机速度靠速度环

2、电机的速度,直流电机决定电压的高低,交流电机决定频率的高低;

3、所以速度环的调节器输出端控制的是交流电机的频率,或者是控制着直流电机的电压;

4、速度环是如何检测电机速度的?应该说速度的检测靠编码器;

5、因为 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编码器的解析度×电机速度

    所以电机的速度与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成正比

网友A:
6、也就是说,速度环检测反馈的是编码器脉冲的频率

7、那么要给定电机速度,必须给定编码器脉冲的频率;

8、只要给定编码器脉冲的频率,就给定了电机的速度;

网友A:
9、在操作面板上没有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的设置,只有指令脉冲频率的设置,就是楼主说的S1

10、因为  电子齿轮比=编码器解析度/周指令脉冲数,

      所以   周指令脉冲数=编码器解析度/电子齿轮比

      所以   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电子齿轮比

     又因为 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指令脉冲频率、编码器解析度×电机速度=编码器脉冲频率

      所以    指令脉冲频率=编码器脉冲频率/电子齿轮比

      所以设定指令脉冲频率,就是设定编码器脉冲频率,就是在速度环设定电机速度

网友A:
11、这样我们的结论是,用户只要在操作面板上设定指令脉冲频率S1,就是在速度环上设定电机速度!

网友A:
12、用户只要在操作面板上设定指令脉冲频率S1,就是在速度环上设定电机速度! 不改变已经设定好的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周指令脉冲数;

13、那么指令脉冲频率上限就是位置环计数器额定计数频率(或者就是大家说的PLC发脉冲额定频率);

14、那么指令脉冲频率上限,对应的就是电机速度的上限!

网友A:
15、如何确定指令脉冲的频率?

1)指令脉冲频率=周指令脉冲数×电机速度;

2)带入电机速度(r/s),就可以算出指令脉冲频率

网友A:
谈谈伺服电机的功率、转矩、电流:

1、由于伺服电机是变频、变压调速的,所以属恒转矩调速;

2、就是说,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

3、就是说,伺服电机的速度变化时,运行额定转矩不变,额定功率随速度正比增大;

4、就是说,伺服电机的额电功率是个变值,伺服电机低速低功率,高速高功率;

5、就是说,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时的额定功率最大;

网友A:
6、伺服电机的额定功率=√3UIcosφ,与电压成正比,所以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不随速度变化,为一个恒定的值;

网友A:
7、所以伺服电机工作时,是恒额定转矩、恒额定电流,就是说转矩、电流应该在额定值以下能长期运行;

8、所以伺服电机运行期间,大电流意味着大转矩,控制电流的大小,就可以控制转矩的大小,说以电流环亦转矩环;

网友A:
9、在电流环上给定电流,系统会进入失速保护,即电流大时会自动减速,保持电流不过载!

网友A(2012-12-26):
引用 网友B:

运动控制,是很复杂的。。。。比如,我们先说一个概念。。。在运动控制里面,转一周,如何定义??现在,普遍的使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是,一周,65536单位粗位(ffffH)和65536单位细分位。高四位叫Coarse Position,低四位叫Fine Position。-------这个是基本单位,比如你的编码器是1024,那么4倍频是4096,那么当你的机器旋转的时候,你的编码计数器里面的数值变化是按照以下跳增,0,16,32,48,64,80,。。(16的倍数,16=65536/4096)。转一周,编码器发4096个脉冲,编码计数器高位里面每一步跳16,一直记到65536。细分位(Fine Position)里面一直是0。如果你的编码器是1000,四倍频4000,编码计数器内计数是按照以下跳增:16.38375, 32.7675, 49.15125, 65.535, 81.91875......(16.38375的倍数,16.38375=65536/4000)....实际计数器是ffff--ffffH,小数点以前的放在高4位(粗位),小数点以后的放在低4位(细分位)。。。。运动控制,是先按照高四位,找到大概位置,然后再根据低四位,进行细调。。。。如果是sincos编码器,低四位可以细分到很精确。。。。这是伺服控制普遍采用的一种细分方法。。。。。这只是其中的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网友A:
1、65536是周指令脉冲数,就是你说的让伺服“转一周”,需要输入的脉冲数;

2、但是伺服电机轴上安装的编码器转一周的反馈脉冲数,因不同编码器而不同;

3、如果“编码器是1024,那么4倍频是4096,那么当你的机器旋转的时候,你的编码计数器里面的数值变化是按照以下跳增,0,16,32,48,64,80,。。(16的倍数,16=65536/4096)。”

4、用电子齿轮的概念,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数/周指令脉冲数=4096/65536=1/16;

5、在位置环的计数器里,如果目标位移需要伺服电机转λ周,也就是指令脉冲数=65536λ;

网友A:
7、那么伺服启动后,加速到匀速运行,在连续转动时,65536λ中的λ的整数位不断减小,举例说λ=12356.5367,整数位12356不断减小,直到12356=0;

8、这个控制过程就是通讯网说的“运动控制,是先按照高四位,找到大概位置”;

网友A:
9、伺服继续向前运动,距离目标位置不到1周了,λ只有0.5367周,这个时候系统开始细调,就是通讯网说的“然后再根据低四位,进行细调。。。。”;

网友A:
10、怎么细调?举例说,先减速,很快把速度降下来,直到λ=0.0000停车,这个时候指令脉冲数65536λ=4096λ×16;

网友A:
11、我们看到,所有伺服速度曲线都是梯形波,特别是到达目标位置前的减速,直到零速停车锁定,就是到达目标位置的低4位细调Fine Position!

网友A:
12、“这是伺服控制普遍采用的一种细分方法。。。。。这只是其中的很基础的一个概念。。。。。。”

网友A:
13、只是不同的伺服、或不同的控制过程,会把λ=12356.5367中,粗位高四位叫Coarse Position与细分低4分位Fine Position的分号放在λ 的那个数位上的不同

14、举例说,运动体的惯量很大,这样可以将分号放在λ的整数10位上,就是说在到达目标位置前几十圈就开始减速,直到最后1圈低速停车!

网友R(2013-03-21):
都是高手,好好学习吧!!!

网友R:
分析问题值得我学习!!!

网友S:
原来还是有这么多老师的热心回贴.好人呀......

网友T:
首先楼主是个傻冒!这个问题问了几个月了!其实楼主还是傻冒净搞点没鸟用的东西

网友U:
引用 网友S:
原来还是有这么多老师的热心回贴.好人呀......

网友V(2015-11-16):
顶起顶顶起顶顶起顶顶起顶顶起顶顶起顶顶起顶

网友W(2016-04-06):
感觉大牛说的比较复杂..涉及东西太多,手册上面写的倒是很简单,但好像又没涉及指令单位。

网友X:
很好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Y(2016-07-12):
认真让你学习了  帮助很大 O(∩_∩)O谢谢

网友Z:
本来我觉得计算电子齿轮比是很容易的,看完这个帖子以后感觉自己知道该怎么算了。

楼主(2017-06-08):
再回首往事如风!~~~~~~~~

楼主(2017-08-07):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谢谢...

感谢老刘!经过几年摸索终于入门了,也单独做了几个项目,几个机器。回首一下。感慨万千

网友AA(2018-02-09):
感谢刘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