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润仪表WP-80,光柱显示与数字显示值不一致

楼主(2012-11-23):
上润仪表WP-80,光柱显示与数字显示值不一致,应如何处理,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应该可以设置。

网友B:
二级参数设置不对,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2013-07-27):
引用 网友B:
二级参数设置不对,仔细看说明书

 谢谢!我再好好看看。

网友:
这个是可能是 你只把测量的量程设置了 而光柱的量程没有设置的问题(出厂默认下上限是0-1000) 你用CLK 132 进去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