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MCGS通用版与台达PLC设备驱动

楼主(2012-11-23):
请问谁有MCGS通用版与台达的PLC设备驱动啊?使用的通用版6.2组态软件,软件没有自带与台达DVP的设备驱动

网友A:
看看嵌入版本是否有对应的驱动,如果仍然没有就直接找MCGS

网友B:
6.2版本的有吧 是不是你在装软件的时候 设备驱动没有完全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