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西门子兼容模块-合信200PLC

楼主(2012-11-23):
合信CO-TRUST PLC

·                                 品牌:CT

·                                 名称:CO-TRUST PLC

·                                 型号:CTS7 216-2AD33-0X40

·                                 产品简介:

·     TrustPLC CTS7-200系列是新一代的高性能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卓越的性能、强大的指令系统、紧凑的设计以及良好的扩展性,适用于各行各业,可以满足中小规模系统的各种复杂控制需求,性价比极高。

·                                 产品详细:

   TrustPLC CTS7-200 PLC主要性能特点

1、高速、大容量
· 逻辑指令0.15us,浮点指令8us,模拟量采样时间0.2ms
· 最高达200KHz的高速输入计数器以及200KHZ的高速脉冲输出
· 程序空间最大达72Kbytes,数据空间最大达110Kbytes
· 可接7个扩展模块,数量量I/O最多达248点,模拟量I/O最多达56

 2、可靠性高
· 特殊设计,抗ESD、抗干扰和抗腐蚀能力强
· 全部产品严格进行工业环境适应性测试,并取得CE认证
· 多重密码保护,更有核心程序单向下载功能,永久保密
· 通信接口采用防雷技术,可抗2000V电压冲击。

3、通信能力强
· PPI通信

CTS7-200系列CPU,集成12PPI通信口,其硬件接口为RS485,提供9.6Kbps19.2Kbps187.5Kbps的通信速率。PPI为令牌网络结构, 可以在不加中继的情况下组成PPI网络,通过NETRNETW进行数据交换,每个交换数据包达200Bytes,每个CPU可以有8个通信连接,也就是说,每个CPU可以与8个上位机或其它CPU进行通信。
I/O规模需求比较大的系统,一个CPU不能满足控制要求时,可以通过多台CPU组网实现分布式控制,由于CPU的通信能力强, 因而可以实现快速的数据交换,系统可靠性很高。

网友A:
广告做的不错,相比西门子,有什么缺陷?

网友B:
缺陷就是价格低,稳定性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C(2014-05-08):
这么大缺陷啊,谁有好 价格的联系我QQ 626215160  18030234047  施  厦门睿特尔电气

网友D:
请问在Siemens的编程软件MicroWin下,如果选用S7-200,也就是西门子自己的CPU,然后选用Co-trust的I/O口,可以对其编程么?

另,如果选用的都是Co-trust的CPU,Co-trust的I/O口,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MicroWin编程可以么?  MicroWin里面都没有Co-trust的对应CPU的型号啊?  还是说如果选用Co-trust的CPU就只能用MagicWorks编程??

到底这个CO-TRUST PLC系列产品跟西门子的兼容到什么程度哦??

网友E(2017-07-01):
引用 网友F:
请问在Siemens的编程软件MicroWin下,如果...

可以用西门子的CPU带合信的模块,除特殊模块外,合信的CPU不可以带西门子的模块,我这里也提供合信的PLC,还有国产的变频器,这些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一起探讨,我的联系电话是13588284471

网友G(2023-04-27):
牛,国产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