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FCS、DCS共同助推工控自动化不断发展

楼主(2012-11-23):
数字通讯是一种趋势,它代表了技术进步,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正如目前的DCS与新型的PLC,由于多年的开发研究,在各自保留自身原有的特点外,又相互补充,形成新的系统,现在的DCS已不是当初的DCS,同样如此,新型的PLC也不是开发初期的PLC。三大控制系统互为犄角,推动工业自动化不断向前发展。

楼主:
PLC控制系统基本特点

(1)从开关量控制发展到顺序控制、运送处理,是从下往上的。

(2)连续PID控制等多功能,PID在中断站中。

(3)PLC网络如Siemens公司的SINEC—L1、SINEC—H1、S4(错了,去掉)、S5、S6(错了,去掉)、S7等,GE公司的GENET、三菱公司的MELSEC—NET、MELSEC—NET/MINI。

(4)也可一台PLC为主站,多台同型PLC为从站,构成PLC网络。这比用PC机作主站方便之处是:有用户编程时,不必知道通信协议,只要按说明书格式写就行。

(5)PLC网格既可作为独立DCS/TDCS,也可作为DCS/TDCS的子系统。

(6)大系统同DCS/TDCS,如TDC3000、CENTUMCS、WDPFI、MOD300。

(7)可用一台PC机为主站,多台同型PLC为从站。(8)主要用于工业过程中的顺序控制,新型PLC也兼有闭环控制功能。

(9)制造商:GOULD(美)、AB(美)、GE(美)、OMRON(日)、MITSUBISHI(日)、Siemens(德)等。

楼主:
DCS或TDC控制系统基本特点

 (1)分散控制系统DCS与集散控制系统TDCS是集4C(Communication,Computer,4 T(Control、CRT)技术于一身的监控技术。

(2)从上到下的树状拓扑大系统,其中通信(Communication)是关键。

(3)DCS是控制(工程师站)、操作(操作员站)、现场仪表(现场测控站)的3级结构。

(4)是树状拓扑和并行连续的链路结构,也有大量电缆从中继站并行到现场仪器仪表。

(5)模拟信号,A/D—D/A、带微处理器的混合。

(6)一台仪表一对线接到I/O,由控制站挂到局域网LAN。

(7)PID在中断站中,中断站联接计算机与现场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

(8)缺点是成本高,各公司产品不能互换,不能互操作,大DCS系统是各家不同的。

(9)用于大规模的连续过程控制,如石化等。

(10)制造商:Bailey(美)、Westinghous(美)、HITACH(日)、LEEDS NORTHRMP(美)、SIEMENS(德)、Foxboro(美)、ABB(瑞士)、Hartmann Braun(德)、Yokogawa(日)、Honewell(美国)、Taylor(美)等。

楼主:
FCS控制系统基本特点

(1)基本任务是:本质(本征)安全、危险区域、易变过程、难于对付的非常环境。

(2)全数字化、智能、多功能取代模拟式单功能仪器、仪表、控制装置。

(3)用两根线联接分散的现场仪表、控制装置、PID与控制中心,取代每台仪器两根线。

(4)局域网,再可与internet相通。

(5)多变量、多节点、串行、数字通信系统取代单变量、单点、并行、模拟系统。

(6)是互联的、双向的、开放的取代单向的、封闭的。

(7)用分散的虚拟控制站取代集中的控制站。

(8)由现场电脑操纵,还可挂到上位机,接同一总线的上一级计算机。

(9)在总线上PID与仪器、仪表、控制装置都是平等的。

(10)改变传统的信号标准、通信标准和系统标准入企业管理网。

(11)制造商:美Honeywell、Smar、Fisher—Rosemount、 AB/Rockwell、Elsag—Bailey、Foxboro、Yamatake、日Yokogawa、Siemens、GEC—Alsthom、Schneider、proces—Data、ABB等。

(12)3类FCS的典型

1)连续的工艺过程自动控制如石油化工,其中“本安防爆”技术是绝对重要的,典型产品是FF、World6 W:

2)分立的工艺动作自动控制如汽车制造机器人、汽车,典型产品是Profibus—DP、CANbus;

3)多点控制如楼宇自动化,典型产品是LONWork、Profibus—FMS。

楼主:
从上述基本要点的描述中,我们是否注意到一点,用于过程控制的三大系统,没有一个是针对电站而开发的,或者说,在他们开发的初期,都并非以电站做系统的首选控制对象。而在这些系统的使用说明中也绝不把电站做为首选适用范围,有的在适用范围中根本就不提电站。现在奇怪的是,这三大控制系统,尤其是DCS、PLC,都在电站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我们已经知道,FCS是由DCS与PLC发展而来,FCS不仅具备DCS与PLC的特点,而且跨出了革命性的一步。而目前,新型的DCS与新型的PLC,都有向对方靠拢的趋势。新型的DCS已有很强的顺序控制功能;而新型的PLC,在处理闭环控制方面也不差,并且两者都能组成大型网络,DCS与PLC的适用范围,已有很大的交叉。下面就仅以DCS与FCS进行比较。在前面的讲述中,实际上已涉及到DCS与FCS的差异,下面将就体系结构、投资、设计、使用等方面进行叙述。

楼主:
差异要点系统的关键是通信。也可以说数据公路是分散控制系统DCS的脊柱。由于它的任务是为系统所有部件之间提供通信网络,因此,数据公路自身的设计就决定了总体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数据公路的媒体可以是:一对绞线、同轴电缆或光纤电缆。通过数据公路的设计参数,基本上可以了解一个特定DCS系统的相对优点与弱点。

(1)系统能处理多少I/O信息。

(2)数据公路的最大允许长度是多少。

(3)能适应多少用户和装置(CRT、控制站等)。

(4)传输数据的完整性是怎样彻底检查的。

(5)系统能处理多少与控制有关的控制回路的信息.

(6)数据公路能支持多少支路。

(7)数据公路是否能支持由其它制造厂生产的硬件(可编程序控制器、计算机、数据记录装置等)。

  为保证通信的完整,大部分DCS厂家都能提供冗余数据公路。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使用了复杂的通信规约和检错技术。所谓通信规约就是一组规则,用以保证所传输的数据被接收,并且被理解得和发送的数据一样。目前在DCS系统中一般使用两类通信手段,即同步的和异步的,同步通信依靠一个时钟信号来调节数据的传输和接收,异步网络采用没有时钟的报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