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伺服高增益电机减振的方法

楼主(2012-11-23):
将伺服的速度环增益设大、积分时间常数设小后,伺服电机振动厉害。有什么技术手段可以减振?该技术手段如何实现?

网友A:
是否是产生共振?。。。。。。。。。。。。。。

网友A:
是否是产生共振?哈哈哈哈。。。。。。。。。

楼主:
对:东山脚下-骑士军团关于是否是产生共振?。。。。。。。。。。。。。。 内容的回复:

不是共振。是伺服速度环增益较高,一上电,使能,空载,电机转子就会振动。

网友B:
滤波参数各种试试看!

楼主:
对:qlizhiwei9关于滤波参数各种试试看!内容的回复:

将指令转矩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加大,有效果。不过这不是我理想中的减振方法。我怀疑是不是PID算法有待改进。现在我速度环与电流环就是简单的PI调节。

网友C:
你可以在速度环路上增加带阻滤波环节,抑制共振点。

楼主:
对:ShowMotion关于你可以在速度环路上增加带通滤波环节,抑制共振点。 内容的回复:

不是共振的问题

网友C:
增益越大,单位误差的调节量就越大,它是相互关联的。不是共振,积分常数调节了也不满意,如果振动频率不高的话那你尝试加大速度环的比例增益看看。

网友B:
对:tangliang214关于回复内容:对:qlizhiwei9关于滤波参数各种试试看!内容的回复:将指令转矩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加大,有效果。不过这不是我理想中的减振方法。我怀疑是不是PID算法有待改进。现在我速度环与电流环就是简单的PI调节。 内容的回复:

算法还是简单点的好,指令转矩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用大了会影响响应性,看有没有陷波滤波器可用啊,还有本身这个共振点是由机械状态决定的,或者可以试着调调机械方面,把该共振点消掉!

网友D:
一般自动控制系统,增益大到一定程度后都容易产生振荡,问题是你所能用的增益是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了,如果满足,就不必再去追求更高的动态性能了。

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看看控制参数中有没有微分参数可以设置,在环路中加入微分控制可以产生一定的相位校正效果。

还有如果通过参数调节不可行的话,就只有在硬件(包括伺服系统和机械装置)上想办法了。

网友E:
机械上 可以用减震器

楼主:
对:纵横军团_MCU关于一般自动控制系统,增益大到一定程度后都容易产生振荡,问题是你所能用的增益是否满足你的使用要求了,如果满足,就不必再去追求更高的动态性能了。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看看控制参数中有没有微分参数可以设置,在环路中加入微分控制可以产生一定的相位校正效果。还有如果通过参数调节不可行的话,就只有在硬件(包括伺服系统和机械装置)上想办法了。内容的回复:

增益目前还不能满足要求,所以寻求软件处理方法。

哈哈,你关于加微分项的建议比较适合我在1楼的问题!很久前遇到这个问题时,我老大一上来就叫我加微分,加了还真有点效果。除了这个方法,我想知道还有什么可行的软件方法。

硬件上(包括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的改动,我决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减震器

我只能使用软件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