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1N PLC配合光栅尺信号异常

楼主(2012-11-23):
光栅尺接入PLC信号输入异常!光栅尺没有移动的情况下就有信号输入!考虑是干扰问题。请问要这样做才能抗干扰?和滤波有关系吗?要怎样设置?请前辈们帮想想办法!谢啦!!!

网友A:
DC5V的明纬开关电源,上面有一个白色的SVR1电位器;你可以拿把螺丝刀把电压略微调高一点(试试)?

网友B:
如果是AB相输入,肯定是干扰,脉冲线一定要屏蔽接地,有没有变频器或者直流PWM调速板,将电机线屏蔽及外壳接地,屏蔽层最要采用钢网等导磁率高的的材料。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如果是AB相输入,肯定是干扰,脉冲线一定要屏蔽接地,有没有变频器或者直流PWM调速板,将电机线屏蔽及外壳接地,屏蔽层最要采用钢网等导磁率高的的材料。 内容的回复:

我想用它来做定位!我用的是C251,AB相的!我用的是屏蔽线!可是还是有干扰信号!就是光栅尺没有动就有脉冲输入进PLC!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DC5V的明纬开关电源,上面有一个白色的SVR1电位器;你可以拿把螺丝刀把电压略微调高一点(试试)?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三菱PLC输出的24V电源!

网友C:
光栅尺接入PLC,你可以发一份给我吗,我想看看

楼主:
对:y78227关于光栅尺接入PLC,你可以发一份给我吗,我想看看 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把光栅尺的电源接到PLC的24V和COM!然后A相接到X0,B相接到X1,用高速计数C251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