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的变频器 报euut欠电压故障

楼主(2012-11-23):
三菱A500的变频器 开机启运行到37Hz左右报euut欠电压故障,复位后再启动运行到37Hz再报,如此反复。最后不能复位了,一直报欠压,重启变频器也不行。测量直流母线没有电压,请各位老师点拨,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A:
用示波器测试母线电压。机器多大也不说清楚,不好说哦。根据我的经验是驱动板坏的多。

楼主:
左下角的接解器没有吸合

楼主:
明天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A:
这个是多大的呀?千万不要恢复出厂设置,有时会出意外故障的哦。你测量30hz电流电压。不要等报警了,再量。

网友B:
楼主在吗

留个联系方式这种情况我见多了  18622679576我的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吗留个联系方式这种情况我见多了  18622679576我的号

又不是即时聊天QQ,楼主早不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