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

楼主(2012-11-23):
用GX Developer编写梯形图,遇到一个问题,图中左侧母线上的M100该如何编写

网友A:
LD M100

ANB X11

OR Y10

ANI X12

OUT Y10

网友B:
应当是不需要编写(隐含的),在“读出模式”或“监视模式”下可以显示。

网友C:
把下面的都串上,或者做个主令程序。。。。。。。。。。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这梯形图画的别扭。

网友F:
我印象中,应该是把光标放到左边的“母线”上;然后点击“常开触点”并输入"M100"即可!

网友G:
以上m100由于使用了mc,就不需要画了,只是老版本的好像有这个东西

杺!

网友:
引用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H:
不要写地,主控指令写完整就OK

网友I:
小弟谢谢各位了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J:
2楼正解。。。.............

网友K(2013-02-21):
2楼正确

网友K(2013-04-26):
无需编写,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