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GX Developer8.86如何在WIN7上与PLC通信?

楼主(2012-11-23):
我在WIN7上以兼容模式安装完成后,软件打开时正常的画图也是正常的但是无法没PLC进行通讯,好像是没有WIN7的USB驱动,另外安装的时候好像提示有某些文件无法安装。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此软件不支持W7的换XP吧

网友B:
如果你使用的时Rs232转USB线缆,那么请将你的USB电缆的驱动升级为Win7,市售的转换电缆大多使用的时Pl2303转换芯片,这种芯片需要去其官网下载Win7驱动,如果采用Fidi芯片,则无需。

网友C:
建议装8.0版本!win7可以跑!

楼主:
对:brytant关于建议装8.0版本!win7可以跑! 内容的回复:

编程是可以用就是无法通讯因为三菱Q系列是直接USB接口的而8.86的驱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