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电机组故障排除之风轮达不到额定转速

楼主(2012-11-24):
故障原因
  1.调速器卡滞,停留在一个位置上
  2.发电机转子和定子接触摩擦
  3.增速器轴承或风轮轴轴承损坏
  4.刹车片回位弹簧失效致使刹车片处在半制动状态
  5.微机调速失灵
  6.变桨距轴承坏
  7.变桨距同步器坏
  故障排除方法
  1.扭头、仰头、离心飞球、空气动力调速的平衡弹断或拉力(压力)变化应更换或调整;找出变桨距驱动系统的卡滞位置,消除卡滞现象;液压驱动变桨距的油缸卡死或漏油,更换油缸或解决漏油
  2.发电机轴承损坏,应拆下更换;发电机轴弯,拆下转子进行校直或更换
  3.拆下更换,重新调整同轴角度安装好
  4.更换弹簧,重新调整刹车片间隙
  5.检查微机输出信号,控制系统故障,排除;微机可能受干扰而误发指令,排除干扰接受部位,屏蔽好;或速度传感器坏,更换
  6.更换轴承
  7.更换或修理变桨距同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