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6SE7023变频器显示F002故障维修总结

楼主(2012-11-24):
西门子6SE7023变频器2台,上电运行一段时间就显示F002故障,无法复位。工程师立即开始检查。
  检查过程:
  将该变频器侧板拆开,检查变频器的整流模块、逆变模块,测试二极管特性好。但是看到充电卡上有电阻明显被烧焦的痕迹,但是电阻还是好的。将变频器送电,显示正常。开机运行,变频器显示F002故障。故障解释:预充电故障,即在预充电时达不到80%的最小直流母线电压,超过3S的最大充电时间。
  故障原因分析:
  根据ACS800 TEMP故障解释,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有2种:
  1、输入电源电压。
  2、直流电压检查。
  首先,检测第一种可能性。测量输入电压为380V左右,整流模块好的,电容充电时间比较长,但是测量直流母线电压540VDC。应该排除输入电源电压的可能性。
  其次,检查变频器直流电压检查,实际测量值540VDC,但是变频器检测显示直流电压只有12VDC,那么肯定是直流电压检查回路损坏,导致中间回路继电器没有吸合,导致充电电阻发热,充电板被烧焦。
  维修过程:
  先清理变频器内部,将变频器清理干净,测试电容箱,将电容做充放电试验,电容完好。然后修复直流电压检测回路,将功率卡及电容箱依次安装后,更换好的充电卡测试,符合上电条件。给变频器送电,开机、输出电压平衡,带负载到额定电流,变频器发热也正常,该变频器修复。
  经验总结:
  6SE70变频器显示F002故障,很多情况下是直流电压检查回路损坏导致。

网友A:
顶一下曹工,学习了,谢谢。能上点照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