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空气净化器原理与故障检修

楼主(2012-11-24):
空气净化器通过对室内空气吸附、过滤、催化分解和释放负离子等手段,滤除尘埃、消除异味和有害气体,杀灭细菌、霉菌,达到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目的。

  一、工作原理

  典型的空气净化器由高压电路、负离子发生器、微风扇、空气过滤器等部分组成。主要采用红外遥控、间隙运转等控制方式,过滤器形式有机械式、静电式和机械静电混合式。

  高压产生电路有两种形式:一种是220V市电直接升压、倍压整流。另一种是市电经变压器降压及整流后形成低压直流电,再经自激振荡升压、整流、滤波形成直流高压。两种形式电路产生的高压都在千伏至数万伏之间。通过针状电极放电,将带电尘埃吸到带正电的电极板上。空气过滤器用活性炭或类芡酮吸附臭气,滤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负离子放电电极是一组针状的金属体。接通电源后,高压电路产生的直流高压对空气不断地电离,产生大量正、负离子。由于针状的发射体带有负高压,它吸收了正离子,剩下大量的负离子则受到负高压的排斥,被微风扇吹出,形成负离子风,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

  家用空气净化机采用独特的净离子群空间净化技术,以高效HEPA滤网和等离子发生装置作为消毒材料,通过他们的共同作用吸附粉尘、杀灭细菌实现对空气消毒的目的,并且开机时人可以在房间;其中普通空气消毒适用于一般环境、喷淋消毒适合在空气环境质量很差的情况下使用,而空气消毒+加湿的功能则适用于在比较干燥的季节使用。

  二、常见故障检修

  例1.高压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分析检修:高压指示灯不亮,一般是电源保险管熔断或高压产生电路有故障。应按以下顺序进行检查:

  (1)检查保险管是否熔断,若已断,应查清原因后再更换。

  (2)检查升压变压器线圈是否烧坏,可用万用表测其阻值,若线圈开路或短路,应更换同型号变压器。

  (3)检查倍压整流电路的整流管、电容是否损坏,振荡器是否停振。用万用表对相关元件逐一检测,更换烧坏的元件,即可排除故障。

  例2.高压指示灯亮,但风扇不转。

  分析检修:高压指示灯亮,说明电源高压产生电路均正常,可能是风扇有故障。首先检查扇叶是否被异物卡住,轴承是否严重磨损,若无异常,再检查电机引线是否断路以及绕组是否损坏。可用万用表测量,若绕组开路或短路,应更换同规格风扇电机。

  例3.负离子发生器极间打火。

  分析检修:负离子发生器极间打火,可能是环境空气的湿度太大,也可能是正、负极片弯曲变形引起的。先用镊子校正极片,若仍打火,可将空气净化器移到空气干燥的地方试用,一般可排除故障。

  例4.负离子输出浓度低。

  分析检修:可能是滤网及电极上的灰尘、污垢太多,正、负极片弯曲变形;也可能是高压产生电路有故障引起高压太低所致。

  先清除滤网和电极上的污垢,校正正、负极片,若无效,再检查高压产生电路。用万用表检查升压变压器、整流管、电容等。

  注意:在清洗风扇电机、电极上的灰尘时,一定要切断电源、拔下插头、短接高压电极放电,用长毛刷刷除灰尘;用镊子夹酒精棉球清洗电极座;负离子发生器的高压电极不要随便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