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欧表发电机常见故障原因及修理

楼主(2012-11-24):
兆欧表发电机常见故障大体有下列八个方面.

(1)发电机摇不动,有卡住现象成摇时很重

原因:

1)发电机定子、转子间有相碰现象;

2)增速齿轮啮合不好或齿轮已损坏:

3)滚珠轴承脏,润滑油干涸;

4)小机盖固定螺丝松动,使转子在轴承中的位置不正;

5)转轴弯曲.

修理:

1)拆下发电机重新装配,使定子、转子间隙合适:

2)调整齿轮位置使其啮合好,若街轮损坏,应更换,

3)拆下轴承转轴清洗,并上润滑油;

4)调整小机盖位置.紧固螺丝;

5)将转轴拆下校正.

(2)摇柄摇动时打滑,无电压输出

原因:

1)偏心轮固定螺丝松动,造成齿轮啮合不好。

2)调速器弹簧松动或弹性不足.

修理:

1)调整好偏心轮位置,并使各齿轮啮合好.再紧固偏心轮螺丝;

2)旋动调速器螺母,拉紧弹簧,使摩擦点压紧摩擦轮。

(3)兆欧表发电机电压不稳定

原因:

1)调速器装置螺丝松动,调速轮摩擦点接触不紧,

2)调速器的弹簧松动或弹性不足:

修理:

1)固定调速器上的螺丝,使调速接点紧接摩擦轮;

2)调整或更换弹簧;

(4)摇动兆欧表发电机的摇柄时,产生抖动现象

原因:

1)兆欧表发电机转子不平衡.

2)兆欧表发电机转轴不直;

修理;

1)把转子放在平衡架上调整平衡,

2)矫正转轴;

(5)机壳漏电

原因:

1)内部引线碰壳或发电机弹黄引出线碰壳;

2)受潮造成绝缘不好:

修理:

1)检查线路.消除碰壳现象。

2)用供箱烘干,温度控制在60℃-80℃之内,

(6)兆欧表发电机无输出电压或电压很低

原因:

1)绕组断线;

6)电路断线;

3)碳刷接触不良或碳刷磨损:

修理:

1)重新绕制绕组:

2)检查断线处重新焊牢;

3)调整碳刷与整流环接触面或重新换一只碳刷;

(7)摇发电机手感很沉重而且输出电压低

原因:

1)发电机两铭流环之间有磨损、有碳粒或其它东西短路;

2)整流环击穿短路;

3)车专子线圈路短:

4)发电机并联电容器击穿;

5)内部线路短路;

修理:

1)用汽油清洗整流环:

2)修理或更换凳流环;

3)爪新绕制转子线圈;

4)更换电容器;

5)清理线路短路处:

(8)摇发电机时碳刷声响,有火花产生

原因:

1)碳刷与整流环磨损,表面不光滑,接触不嵘

2)碳刷位置偏移与整流环接触不在正中;

修理:

1)配换碳刷;整流环磨损可用细砂纸磨修,然后用汽油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