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电表动圈内部断线怎样修理

楼主(2012-11-24):
万用电表在使用中或因震动、摩擦,或因自身应力、发霉常常发生仪表动圈断线的情况。若是由于震动、摩擦引起的断线,往往故障出现在线圈两端的引出线处;若是由于自身应力、发霉引起的断线,往往故障出现在线圈内部。

对于这种故障可采取下述方法修复:

把动圈从极掌中取出,接到可调节的电压源上(100v- 400 V),接通时间很短,实际就是轻轻的很快的接触一下,此时在断头处会有小小的跳火声,利用这一瞬时高温即可把断头焊接起来.动圈在电源上接触一次以后,用万用电表欧姆N测量一下是否已接通,如果不通可再接触一次电源.当电源电压由100V-400V范围内几次试撞,动圈仍未接通,说明动圈损坏严重,这种方法不能奏效.当然,若用高压 (400V以上)或许可以修复,但这样做效果不好.

当线圈接通以后,最好经受一定的振动考验再装入表头.

这种方法对线径越细、阻值越高的动圈成功率也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