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和维修自动断路器时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使用和维修自动断路器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分断自动断路器时,必须将手柄拉向“分”字处:须闭合时,将手柄推向“合”字处。若自动断路器自动脱扣后须重新闭合时,应先将手柄推向“分”字处,使自动断路器脱扣装置复位,然后’ 将手柄推向“合”字处。

(2)自动断路器应垂直安装,安装前应检查自动断路器铭牌上所示主要技术数据是否与使用要求一致。

(3)电源线应接于自动断路器灭弧室一端的上桩头接线端子上。连接导线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值必须大于脱扣器的额定电流值,否则会因导线过热影响脱扣器性能。

(4)自动断路器中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电流在出厂时已调好,一般不必调整。若使用电流与脱扣器额定电流不符时,应更换相符的开关。

(5)自动断路器的电磁脱扣器上下限可调整,一般厂家都调整在最大位上。

(6)自动断路器一般在使用数月至一年后,需检查维修一次: 转动部位若不灵活,可用钟表油润滑:自动断路器每经一次短路脱扣后,应打开内部检查,观察触头及灭弧室是否良好:检查超额行程磨损程度及螺母、螺钉是否拧紧,触头是否熔焊,如果触头烧毛应用细锉刀锉光;断路器内部若有金属粒子及尘埃应清除擦净。

(7)定期检查灭弧室的栅片是否有短路处,特别是中间几片,若被金属粒子短路,要用锉刀等工具将其清除,以免再次遇到短路电流时,影响自动断路器的可靠分断。

(8)定期检查电磁脱扣器的衔铁是否可靠地支撑在铁芯上,若衔铁已滑出支点,应重新放入,并检查是否机构灵活。

(9)在安装或检修过程中,检查断路器所有螺钉是否松动,如有松动,应拧紧,以防接触电阻增大,使接触处烧坏。

(10)自动断路器应安装在无导电尘埃、无腐蚀、无潮湿、无水淋、无震动、无冲击的配电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