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达触摸屏里面做一个数值显示

楼主(2012-11-24):
在触摸屏里面想做一个数值显示,停止时显示0.0,启动时显示的数值自己设置,这个怎么做?新手求赐教

网友A:
www.deltagreentech.com.cn在技术中心看看。有一定的案例。

网友B:
下降沿时,传送K0到数值显示!至于0.0,只是一个数据显示格式罢了。

网友C(2012-12-26):
启动和停止可以是一个继电器的两个条件,在停止时将这个数值的存储器清零,启动时将你所设定的值赋上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