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正转稳定反转不稳定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2-11-24):
我的机床上有个松下伺服电机,通过一个软件让电机正转10(或其他圈数)圈,电机能准确转10圈而让电机反转10圈,电机就转不了10圈。就是说正转时我给3600度,他能正转10圈,而我给-3600度时,他不能反转10圈,有时多0.1-1.5度某个值,有时少0.1-1.5度某个值。而重新启动后这个又变了,比如上次启动时反转 差0.5度不到10圈,而再次启动时差0.3度不到10圈。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就是说反转不稳定。。。。。

网友A:
是不是有传动丝杠或减速机构,存在反向间隙,进行补偿再试试

网友B:
通过一个软件让电机正转10圈?是怎么测量出圈数的?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或组合控制?这些都要分析知道啊。

网友C:
看看机械上的有没有异同,或者监控看看正反转脉冲数

网友D:
“ 就是说反转不稳定, ”

1、正反转负载不均衡不对称;

2、正反转由于负载不对称,速度也不对程;

3、翻转速度过大,会造成反馈脉冲丢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松下伺服电机定位不准请关注指令是否受干扰

1、指令脉冲数,是一个数的设定,不是实际脉冲,不存在干扰,或者只能是初始位置定位有问题;

2、只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存在干扰、或计数不准的问题;

网友F:
借鉴下,三菱说书。

网友G: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是不是有传动丝杠或减速机构,存在反向间隙,进行补偿再试试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

不是反向间隙的问题。假如有间隙,那也是我正在正转然后反转时的间隙,应该就一次的。

就像我这样,反转10圈应该有一次间隙,而现在我反转10圈却差很多,我要是反转20圈(7200度),他又差的更多不到20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对:朱小村关于通过一个软件让电机正转10圈?是怎么测量出圈数的?闭环控制还是开环控制?伺服电机是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或组合控制?这些都要分析知道啊。 内容的回复:

我的机械结构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开环控制,电脑发出脉冲给伺服电机,松下伺服电机。使用位置控制模式。编码器是2500转的,4倍频,就是我上位机发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伺服电机经过一个降速比108:1蜗轮蜗杆结构连接一个主轴。伺服电机转108圈,主轴转一圈。
当我调试好以后,我给上位机+3600度,主轴转10圈,给+7200度,正转20圈,能测量出来的,

而反转却转不到10圈或者20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看看机械上的有没有异同,或者监控看看正反转脉冲数 内容的回复:

因为是开环控制,不能检测发送出去的脉冲数,也没有设备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说反转不稳定, ” 1、正反转负载不均衡不对称;2、正反转由于负载不对称,速度也不对程;3、翻转速度过大,会造成反馈脉冲丢失!

是反转不稳定,有时多转一点有时少转一点,不是负载的问题,就我这个结构不存在负载,我就一个伺服电机连接一个丝杆,通过一个蜗轮蜗杆连接一个主轴,没有什么负载的。

楼主:
对:sz631112关于松下伺服电机定位不准请关注指令是否受干扰 内容的回复:

怎么受到干扰了啊?正转没有问题的,很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E 的回复内容:松下伺服电机定位不准请关注指令是否受干扰 1、指令脉冲数,是一个数的设定,不是实际脉冲,不存在干扰,或者只能是初始位置定位有问题;2、只有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存在干扰、或计数不准的问题;

1.正转没有问题,应该不是初始定位问题。2.这个误差差的不是太多,反馈脉冲数应该也没有问题。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启动时,这个反转误差每次都不一样的,而正转时没有问题的。比如这次我给-3600度,他差0.2度不到10圈,下次可能0.5度,再一次启动时可能差0.3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借鉴下,三菱说书。

谢谢,我的正转正常说明设置的没有问题的。是不是松下的伺服电机本来就有反转不稳定之说啊?????或者有正转不稳定之说的。。。。假如有误差(-0.2度),我能通过上位机修正脉冲数进行修正准确了,但是下一次启动时又会有误差的,还要修正的。。。。。。。这样的话就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了,我不能每次启动总修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光临!!!

网友L:
反转不正常而正转正常检查接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反转不正常而正转正常检查接线是否有问题内容的回复:

接线没有问题的,其实误差不是很大的。。。

网友M(2017-12-02):
不知问题解决没有,最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