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LC梯形图改写台达PLC梯形图,求解

楼主(2012-11-24):
 富士NB型的PLC梯形图怎么改写为台达的PLC梯形图?

网友A:
1、假如D000的数据符合 0<D000<=3,则M0011输出!

2、假如D000的数据符合 1<D000<=4,则M0012输出!

富士中的D000是数据寄存器;而台达中这个是D000没有的,你需要另外指定数据寄存器!

换为台达的,参考台达的编程手册即可完成!

楼主:
台达PLC的指令模式怎么写呢?求解?

网友B:
更换PLC,程序肯定不一样的编程,每个人的思维不一样;

网友C:
触点比较指令

台达也有

写上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台达PLC的指令模式怎么写呢?求解?

台达是防三菱的,指令模式跟三菱基本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台达PLC的指令模式怎么写呢?求解?

其实,你已经写出来了,台达的与富士的几乎一模一样,仅不过步数有一点差别,以下是台达的指令图、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