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下载问题
忆凡 _1

楼主(2012-11-24):
台达触摸屏DOP-B07S411下载电缆如何制作?

网友A:
这个要自己制作?不是普通标准的USB线就行了。大把的卖!不行把打印机上的拿来用下就行了。

网友B:
USB线啊,街上5元一条的

网友C:
通用的,或者使用打印机的usb的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