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松下FPX-C60R PLC模拟量输入程序写法

楼主(2012-11-24):
小弟用的PLC是松下的FPX-C60R  ,在后面扩展了两个模块,扩展1:AFP0480(FP2-A21,两组模拟量输入,一组模拟量输出);扩展2:AFP04121(FP2-DA4,4组模拟量输出)。现在要使用扩展1中的两组模拟量输入,程序中应该是将两组模拟量用MOVE指令将WX30,WX31写入寄存器,但程序监控不对,应该是在MOVE指令前面还要加X30F,X30E这种点吗?怎么编写?求助各位前辈高人?

网友A(2013-11-03):
FPXC30T,可以使用WX30,WX31

c60的话应该也是如此,最好可以参考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