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s7-200的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24):
关于调用子程序的问题

调用子程序的时候。主程序是不是停止执行。

举例1:

主程序

主程序
子程序

当我调用子程序
I0.0闭合的时候
I0.1闭合的话Q0.1会响应么?

举例2:
主程序
子程序

主程序I0.0闭合。
子程序开始工作。同时主程序中的时间继电器是否同时工作?Q0.1
什么时候开始响应??或者这程序压根就不工作??

楼主:
还有个啊。

举例1的图中

当主程序I0.0接通子程序。
然后在子程序里I0.2闭合。Q0.0产生输出。这时,在I0.2闭合的状态下。断开I0.0  Q0.0是否被断开?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回答都是肯定的!

网友B:
呵呵,PLC是逐行扫描,如果条件不成立,对应是输出自然没有

网友C:
好好看一下手册中关于扫描周期的描述就什么都明白了。子程序调用扫描完后继续顺序扫描主程序,每个扫描周期肯定要扫描主程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个啊。举例1的图中当主程序I0.0接通子程序。然后在子程序里I0.2闭合。Q0.0产生输出。这时,在I0.2闭合的状态下。断开I0.0  Q0.0是否被断开?

子程序中的 Q0.0输出 是只要调用就等于 给Q0.0置为1 ,当 调用子程序调节为I0.1, 且子程序中 Q0.0 的输出条件也是I0.1 时, 这个时候,当I0.1 从 ON->OFF 变化时,子程序就不会执行,这时 Q0.0保持先前的状态,也就是为 1 。

子程序中的 T 定时器 就不同, 当检测到每一个周期没有调用子程序时,定时器就会被复位。

网友E(2013-03-05):
答案肯定的

最好找个PLC试一下

网友F:
来学习的,表示西门子的不是很熟。

网友G:
你完全可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我记得书上有一句说过,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所以楼主这个真不用太多心。

我曾经做死过一个TD变量的转换,貌似就是在时钟设定里面。

因为格式转换不正确,导致TD里面也彻底停摆的例子!

于是后来我知道了,S7-200是单线程生物,他不能同时处理多条任务。

他只能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一个一个来做。这和电路图是有区别的,电路图里一个并联电路会导致几乎同时进行的任务。但这是逻辑表达,逻辑认为应该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那就是这个顺序。当你最上面一行的任务算死了,出不来的时候,下面的和右边的运算是不会继续的!同理,上面或者左边的任务做完之前,他是不会走到右边的。

不然EN要着干嘛?

以上纯属猜测,无老师指导,欢迎各位仙长指导指正滥交滥沟通。。。其实我不<此处内容被屏蔽>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