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电机制动问题

楼主(2012-11-25):
哪位大侠有单相交流电机快速制动的方案,是让洗衣机甩干桶快速制动的。除了机械制动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如果是反接制动或是能耗制动,那该怎么接呢?

网友A:
直接给主绕组通入一个直流电(电流不得大于该绕组的1.5倍)即可!制动完成立即断电

网友B:
早期双桶洗衣机甩干桶有多种型号是能耗制动,我在81年买的双桶洗衣机就是能耗制动的。那个洗衣机在盖上有一个塑料钮,盖上盖,钮被压下,断开制动;打开盖,钮弹起,制动接通。制动电路就是一个二极管串一个电阻接在电机主绕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早期双桶洗衣机甩干桶有多种型号是能耗制动,我在81年买的双桶洗衣机就是能耗制动的。那个洗衣机在盖上有一个塑料钮,盖上盖,钮被压下,断开制动;打开盖,钮弹起,制动接通。制动电路就是一个二极管串一个电阻接在电机主绕组。

回家拆开洗衣机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开盖,钮弹起,制动接通。制动电路就是一个二极管串一个电阻接在电机主绕组。

1、如果将盖一直开着,就麻烦了!

2、还得有一个延时断电开关;

网友D:
3、觉得这个制动可以不要,自由停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双桶洗衣机甩干桶有多种型号是能耗制动,我在81年买的双桶洗衣机就是能耗制动的。那个洗衣机在盖上有一个塑料钮,盖上盖,钮被压下,断开制动;打开盖,钮弹起,制动接通。制动电路就是一个二极管串一个电阻接在电机主绕组。

请问你图上画框的那个开关是盖子的开关吗?那个不对吧 是不是应该一个常开一个接常闭?另外那个电阻多少瓦?多大阻值合适呢?那个二极管用4007可以吗?

网友B:
那个符号不知吗?是二个触点互锁的符号,同时只有一个闭合。电阻你自己调,要保证别让电流大了烧坏电机,电流值与制动时间有关系,根据你的需要调吧。二极管根据电流选啊!1N4007是1A的管子,我看大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网友B 的回复内容:……打开盖,钮弹起,制动接通。制动电路就是一个二极管串一个电阻接在电机主绕组。 1、如果将盖一直开着,就麻烦了!2、还得有一个延时断电开关;

双桶洗衣机不是2个定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