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 Flexible SP4版的怎么用啊?

楼主(2012-11-25):
wincc flexible 2008(sp4),我怎么找不到画面向导的功能啊?谁有用的吗?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SP4 没有用过,用 SP2 的飘过 !你是直接安装 SP4 还是升级时没有升级正确呀?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在用SP4

网友B:
SP4打不开SP2版本的程序呀,提示“无法为项目创建一次对话”,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4打不开SP2版本的程序呀,提示“无法为项目创建一次对话”,请高手指点下
没有用过 应该说高版本的能打开低版本的程序,是不是SP4没有Sp2中的项目型号呢

网友B:
有的能打开,有的有的不能打开

网友D(2013-01-01):
高版本的可以打开低版本的程序,你是不是安装的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