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的软件有哪些,怎么查看画好的PCB的最小线间距

楼主(2012-11-25):
想知道已完成的PCB图的最小线间距,怎么查看,谢谢

网友A:
protel2004    设计——规则 ——Electrical ——Gearance

网友B:
不同的厂家,机器设备 经验等不同,加工能力也不同。对用户提交的PCB板的间距要求也不尽相同。

针对普通厂家 普通用户而言,一般的普通电路板,比如双层的,一般工厂建议0.2mm以上,当然你做成0.1mm的间距,也不是不能加工,有时候会多收钱。而且如果间距太小,厂家往往不能保证加工质量,出现断线或者粘连的可能性增大。

但是对于一些要求较高的特别用户,加工的设备和方法不同,PCB的间距要求就会低了,比如一些主板,高档的控制板等,则另当别论了。

现在做PCB的软件比较多,比较常见的有 比如 PROTEL99SE  DXP2004 AD6,AD9  PADS  allegro等。

总之一点,如果允许 还是间距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