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水井泵,水压力变化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25):
用远传压力表,正常稳定供水时,压力在0.18至0.28之间波动,大约一秒就有一下,相应的频率在24.2至26.5之间波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有可能是压力传感器问题,在系统运行前最好校准一下仪表,要连在系统里测试,也有可能是线路干扰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因为压力表和变频器距离3米,没有其他干扰源。就是感觉调节过强。就是压力一下去,变频器马上增加频率,压力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又马上降下去了。是不是井里泵下太浅了,(50米左右)。或是没有装逆止阀的原因,可是这边一台用的好好的,不过井深是90米。还有,如果电机是反转,25赫兹时,压力能达到怎么高吗?

网友B:
如果硬件都没问题的话,应该是PID设置的问题

网友C:
调整变频器的动态响应参数。

网友D:
1、公元2000年以后,傻瓜才用远传压力表呢 。。。。。。骗你是狗

2、。。。。。。。。

3、嘻嘻嘻

网友E:
远传压力表的精度和使用效果和精度都不好,而且现在压力传感器的价格也不高,所以换个压力探头很有必要了。

如果实在不想换,给你个建议,把压力表的取压手阀关闭到刚刚起压的程度,即增加阻尼系数可以起到减少波动量的效果。

网友F: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干扰到压力传感器,换一个好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G:
从现象看压力波动造成输出波动,首先检查一下压力传感器,如果没问题就看一下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系统没问题就调整一下PID参数,先把积分作用降到最小,观察调整情况,如果没问题,在适当调整PI参数,直至合适。

网友H:
应该调整下PID参数。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调节不稳定造成的,修改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超调量过大,或产生了震荡,修改一下PID参数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因为压力表和变频器距离3米,没有其他干扰源。就是感觉调节过强。就是压力一下去,变频器马上增加频率,压力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又马上降下去了。是不是井里泵下太浅了,(50米左右)。或是没有装逆止阀的原因,可是这边一台用的好好的,不过井深是90米。还有,如果电机是反转,25赫兹时,压力能达到怎么高吗?

可以将变频器的PID调节参数调整一下让他反映迟缓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运行的时候干扰到压力传感器,换一个好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调节不稳定造成的,修改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超调量过大,或产生了震荡,修改一下PID参数吧

网友M:
干扰!我们单位的整流器一个测量信号就受干扰特别严重!

网友N:
调整PID参数,!!!!!!!!!!!!

网友O:
PID参数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