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组态软件的比较,各位也可以回帖说一下自己的感觉

楼主(2012-11-25):
     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迅速提高,计算机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工业自动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种类繁多的控制设备和过程监控装置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使得传统的工业控制软件已无法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在开发传统的工业控制软件时,当工业被控对象一旦有变动,就必须修改其控制系统的源程序,导致其开发周期长;已开发成功的工控软件又由于每个控制项目的不同而使其重复使用率很低,导致它的价格非常昂贵;在修改工控软件的源程序时,倘若原来的编程人员因工作变动而离去时,则必须同其他人员或新手进行源程序的修改,因而更是相当困难。通用工业自动化组态软件的出现为解决上述实际工程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很好地解决传统工业控制软件存在的种种问题,使用户能根据自己的控制对象和控制目的的任意组态,完成最终的自动化控制工程。

楼主:
 组态软件简介

    组态(Configuration)为模块化任意组合。通用组态软件主要特点有(1)延续性和可扩充性。用通用组态软件开发的应用程序,当现场(包括硬件设备或系统结构)或用户需求发生改变时,不需作很多修改而方便地完成软件的更新和升级;(2)封装性(易学易用),通用组态软件所能完成的功能都用一种方便用户使用的方法包装起来,对于用户,不需掌握太多的编程语言技术(甚至不需要编程技术),就能很好地完成一个复杂工程所要求的所有功能;(3)通用性,每个用户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利用通用组态软件提供的底层设备(PLC、智能仪表、智能模块、板卡、变频器等)的I/O Driver、开放式的数据库和画面制作工具,就能完成一个具有动画效果、实时数据处理、历史数据和曲线并存、具有多媒体功能和网络功能的工程,不受行业限制。

    目前看到的所有组态软件都能完成类似的功能:比如,几乎所有运行于32Windows平台的组态软件都采用类似资源浏览器的窗口结构,并且对工业控制系统中的各种资源(设备、标签量、画面等)进行配置和编辑;都提供多种数据驱动程序;都使用脚本语言提供二次开发的功能,等等。但是,从技术上说,各种组态软件提供实现这些功能的方法却各不相同。从这些不同之处,以及PC技术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组态软件未来发展的方向。

    最早开发的通用组态软件是DOS环境下的组态软件,其特点是具有简单的人机界面(MMI)、图库、绘图工具箱等基本功能。随着Windows的广泛应用,Windows环境下的组态软件成为主流。与DOS环境下的组态软件成为主流。与DOS环境下的组态软件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图形功能有了很大的增强。国外许多优秀通用组态软件是在英文状态下开发的,它具有应用时间长、用户界面不理想、不支持或不免费支持国内普遍使用的硬件设备、组态软件本身费用和组态软件培训费用高昂等因素,这些也正是国内通用组态软件在国内不能广泛应用的原因。随着国内计算机水平和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通用组态软件的市场需求日益增大。近年来,一些技术力量雄厚的高科技公司相继开发出了适合国内使用的通用组态软件。

楼主:
几种常用组态软件介绍

    ·InTouch

    InTouch HMI 为用户提供了今天的HMI 和监控应用所需的能力和通用性。 Wonderware 在研究与开发中进行了大量投入,保证为用户提供新型的、强大的、创新的产品。 其结果是:各种公司可以把他们的精力集中于业务的运转方面,而工程师可以利用最新的软件技术。

    InTouch 软件适合于部署在独立机械中、在分布式的服务器/ 客户机体系结构中、在利用FactorySuite 工业应用服务器的应用中,也可以作为使用终端业务的瘦客户机应用。 InTouch 还是实现了微软公司的"支持WindowsXP" 认证的第一个HMI 产品,可以从工作站、个人数字助理(PDA)和浏览器观看显示内容。

    ·MCGS

    MCGS(Monitor and Control Generated System)是由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公司开发的一套基于Windows平台,用于快速构造和生成上位机监控系统的组态软件系统。
    MCGS5.5
通用版是北京昆仑通态数十位软件开发精英,历时整整一年时间,辛勤耕耘的结晶,MCGS5.5通用版无论在界面的友好性、内部功能的强大性、系统的可扩充性、用户的使用性以及设计理念上都有一个质的飞跃,是国内组态软件行业划时代的产品,必将带领国内的组态软件上一个新的台阶。MCGS能够完成现场数据采集、实时和历史数据处理、报警和安全机制、流程控制、动画显示、趋势曲线和报表输出以及企业监控网络等功能。

    ·iFIX

    GE FanuciFIX软件来全面监控和分布管理全厂范围的生产数据。在包括冶金、电力、石油化工、制药、生物技术、包装、食品饮料、石油天然气等各种工业应用当中,iFIX 独树一帜地集强大功能、安全性、通用性和易用性于一身,使之成为任何生产环境下全面的HMI/SCADA解决方案。 利用iFIX各种领先的专利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制定出更快、更有效的商业及生产决策,以使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FIXIFIXGE Fanuc先后推出的两个组态软件,技术纯熟,应用广泛。

    ·WinCC

    WinCC运行于个人计算机环境,可以与多种自动化设备及控制软件集成,具有丰富的设置项目、可视窗口和菜单选项,使用方式灵活,功能齐全。用户在其友好的界面下进行组态、编程和数据管理,可形成所需的操作画面、监视画面、控制画面、报警画面、实时趋势曲线、历史趋势曲线和打印报表等。它为操作者提供了图文并茂、形象直观的操作环境,不仅缩短了软件设计周期,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WinCC,这一运行于Microsoft Windows 2000XP下的Windows控制中心,已发展成为欧洲市场中的领导者,乃至业界遵循的标准。如果你想使设备和机器最优化运行,如果你想最大程度地提高工厂的可用性和生产效率,WinCC当是上乘之选。

    ·EcHmi

    EcHmi(Easy Control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是一个通用的工控软件人机介面组态软件。作者十多年从事工控行业软件的开发。EcHmiHMI入手,从2001年的1.0版开始,到目前的9.5版,历经6年时间,通过不断的应用、改进,逐渐完善为一个全功能的工控组态软件,和国内外的同类软件相比有着独有的特点,比如动态模板,子图同步更新。EcHmi包含:EcMake开发环境、EcView运行系统、实时库、历史库、WEB系统5部分

    ·组态王

    组态王软件经过七年开发,五年的各种突发环境的真实考验,九千例工程(钢铁,化工,电力,国属粮库,邮电通讯,环保,水处理,冶金等各行业)的现场运行(包括"中华世纪坛"国家标志性工程),现已成为国内组态软件的客户首选,并且作为首家国内组态软件应用于国防,航空航天等重大领。

楼主:
 组态软件的应用

    组态一词来源于英文单词Configuration组态软件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组态软件的内涵上说组态软件是指在软件领域内,操作人员根据应用对象及控制任务的要求,配置(包括对象的定义、制作和编辑,对象状态特征属性参数的设定等)用户应用软件的过程,也就是把组态软件视为应用程序生成器。从应用角度讲组态软件是完成系统硬件与软件沟通、建立现场与监控层沟通的人机界面的软件平台,它的应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工业自动化领域。而工业控制领域是组态软件应用的重要阵地,伴随着集散型控制系统DCS (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的出现组态软件已引入工业控制系统。在工业过程控制系统中存在着两大类可变因素:一是操作人员需求的变化;二是被控对象状态的变化及被控对象所用硬件的变化。而组态软件正是在保持软件平台执行代码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改变软件配置信息(包括图形文件、硬件配置文件、实时数据库等),适应两大不同系统对两大因素的要求,构建新的监控系统的平台软件。以这种方式构建系统既提高了系统的成套速度,又保证了系统软件的成熟性和可靠性,使用起来方便灵活,而且便于修改和维护。

    组态软件的发展趋势

    很多新的技术将不断地被应用到组态软件当中,组态软件装机总量的提高会促进在某些专业领域专用版软件的诞生,市场被自动地细分了。为此,一种称为软总线的技术将被广泛采用。在这种体系结构下,应用软件以中间件或插件的方式被安装在总线上,并支持热插拔和即插即用。这样做的优点是:所有插件遵从统一标准,插件的专用性强,每个插件开发人员之间不需要协调,一个插件出现故障不会影响其他插件的运行。XML技术将被组态软件厂商善加利用,来改变现有的体系结构,它的推广也将改变现有组态软件的某些使用模式,满足更为灵活的应用需求。

    组态软件行一般称为通用组态软件。通用一词表示它可以适合各种应用领域。不同的应用领域虽然存在许多共性的东西,但是行业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差异表现在画面的组织形式,组成部件,构建逻辑。如果让组态软件能够包罗万象来适应各行各业,那么呈现给用户的软件将过于复杂,最终会使得组态软件本身的友好性太差,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如前所述,运行时动态生成的元素是在组态环境下生成的。行业工程师可以在组态环境下构建其应用领域所需模件,然后让专业技术人员运用自己熟知的构件在运行时搭建自己的应用。这样就使组态软件形成三级应用模式:软件工程师-行业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软件工程师注重的是给行业工程师提供灵活的手段,行业工程师构件行业模件,专业技术人员构件最终的应用。这才会使组态软件深入到行业,这也正式组态软件未来发展之道。

    组态软件的开发步骤

    如何就具体的工程应用在组态软件中进行完整、严密的开发,使组态软件能够正常工作。下面列出了典型的组态步骤:

    1、将所有I/O点的参数收集齐全,并填写表格,以备在监控组态软件和PLC上组态时使用。

    2、搞清楚所使用的I/O设备的生产商、种类、型号、使用的通信接口类型,采用的通信协议,以便在定义I/O设备时做出准确选择。

    3、将所有I/O点的I/O标识收集齐全,并填写表格,I/O标识是唯一地确定一个I/O点的关键字,组态软件通过向I/O设备发出I/O标识来请求其对应的数据。在大多数情况下I/O标识是I/O点的地址或位号名称。

    4、根据工艺过程绘制、设计画面结构和画面草图。

    5、按照第一步统计出的表格,建立实时数据库,正确组态各种变量参数。

    6、根据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统计结果,在实时数据库中建立实时数据库变量与I/O点的一一对应关系,即定义数据连接。

    7、根据第四步的画面结构和画面草图,组态每一幅静态的操作画面(主要是绘图)。

    8、将操作画面中的图形对象与实时数据库变量建立动画连接关系,规定动画属性和幅度。

    9、视用户需求,制作历史趋势,报警显示,以及开发报表系统。之后,还需加上安全权限设置。

    10、对组态内容进行分段和总体调试,视调试情况对软件进行相应修改。

    11、将全部内容调试完成以后,对上位软件进行最后完善(如:加上开机自动打开监控画面,禁止从监控画面推出等),让系统投入正式(或试)运行。

    结束语

    目前的组态软件均产生于过程工业自动化,很多功能没有考虑其他应用领域的需求。例如:化验分析(色谱仪、红外仪等,包括在线分析)、虚拟仪器(例如LabView的口号是The Software is the Instrument)、测试(如测井、机械性能试验、碰撞试验等的数据记录与回放等)、信号处理(如记录和显示轮船的航行数据:雷达信号、GPS数据、舵角、风速等)。这些领域大量地使用实时数据处理软件,而且需要人机界面,但是由于现有组态软件为这些应用领域考虑得太少,不能充分满足系统的要求,因而目前这些领域仍然是专用软件占统治地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组态软件应该更多地总结这些领域的需求,设计出符合应用要求的开发工具,更好地满足这些行业对软件的需求,进一步减少这些行业在自动测试、数据分析方面的软件成本,提高系统的开放程度。

网友A:
五种组态软件CimplicityInTouchWinCCEC2000之比较

针对在国际市场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几种监控软件,本文对4种国外监控软件和EC2000系统从图形及组态方案、数据点管理、网络功能、通信功能、管理、加锁设计等6个方面作出比较。

以下内容中的技术参数来源于几家软件的内部参数,仅供参考。运行在工业现场的监控软件有很多种,各种监控软件都有着传统的功能,都是提供工业现场控制、自动化解决方案,实现现场生产的远程可视化过程,现场数据获取和监控功能的工具;同时这些软件在监控中为了权衡矛盾,在软件设计中有所侧重,再加上各软件的设计方案不大一致,运用技术不同,因而在它们的功能反映上就有着自己的鲜明的特点。目前的监控软件有很多种,国外比较著名的四种软件即:GE-Intellution公司的iFIXGE公司的CimplicityWonderware公司的InTouch以及Siemens公司的WinCCEC2000作以比较,这其中GE-Intellution公司和Wonderware公司是专门从事监控软件工作的,在市场占领绝大一部分份额;CimplicityWinCC GESiemens公司自动化产品的配套产品,正努力推向市场。EC2000是南瑞自控公司的水电自动化监控软件,目前已应用于多个水电站和泵站、闸门。下面就把这五种软件从图形及组态方案、数据点管理、网络功能、通信功能、管理方面、加锁设计等六个方面作比较。

网友A:
图形及组态方案
种软件都是基于Object画面,都能实现对现场点的监视:

iFIX
的图形功能很强,支持多种图形格式,其追加的图形库,内容丰富,可同时使用256种颜色,其中有64种颜色可用彩虹色调色,组成各种调色方案,嵌入图形中不会因放大缩小而失真。组态中提供树形结构图,能够浏览所画画面中的所有图形对象,组态信息,提供了全局性的变量组态方案,供画面组态调用,从而实现一改全改的功能,而且全局性的变量并不占用Tag点,对于画面中Group组内的对象组态并不改变,使状态变化丰富多彩,有查找替换功能,可以替换整个图画以及画面中的对象的属性、组态点信息,对于同类型物体,避免重复组态。内嵌VBA,具有自己的内部函数,又有广泛的VB函数,功能扩展更为有利。支持双向OPC,支持所有类型的ActiveXOLE,对不健全的控件所引发的错误进行保护,对控件的属性操作完全控制。编辑与运行是切换进行的,这有利于对现场生产安全的保障;有独立的报警监视程序,支持在线修改,具有画面分层功能,运行时可以根据程序很方便地更换对象的连接数据源,可以使控制更灵活。

    Cimplicity
:图形功能在四种国外软件中最为强大,图库图形丰富多彩,它支持从画面到画面包含对象的颜色渐变,这是目前其他监控软件都不具备的功能,只是对插入的对象一定要进行格式转化,不然会有死机现象。一个画面一个进程,运行脚本是多线程的,所以图画虽然大,但运行速度很快。具有基于对象链接的拷贝功能,可以像iFIX一样避免对同一对象在多个画面中出现时修改的多次进行,但存在着运行时母板必须处于激活状态的缺憾。编辑与运行分开,有独立的报警、历史趋势运行管理程序,内嵌VBA,具有自己的内部函数,又有广泛的VB函数,组VBA与通用运用方式不一样,支持ActiveXOLE插入,但对控件其中的一些属性进行了锁定。点的扩展功能与iFIX一样强大,用之不竭的虚拟变量并不占用点数,但对于扩展点的报警设定比较难解决,输出问题,历史记录是没问题的。对数据节点的修改不是在线的,必须先停止工程,再启动工程。支持多条件组态,为组态方案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

    InTouch
:图形界面的美观性较差,粘贴位图操作较为繁琐,且引入的图形放大后的变形很大,自配的按钮文字不能变色,实现起来比较费事。支持ActiveX控件,但不具有第三方控件的出错保护,不健全的控件会造成系统出错。采用有限的内部函数,其功能也只是常用监控的功能,复杂一点的功能如报表就只能借助于其他工具。无论是否 I/O点,包括全局变量,都占用Tag点数,点数的扩展只局限于模拟量读入,按位分解,比起iFIXCimplicity显得小气得多,常常会让设计者因为点数的不足而窘迫。支持组态对象的查找、替换功能。对象组合上存在着组合后原单个物体的组态都将消失、使得在状态变化设计上得另谋出路。

    WinCC
:图形功能如InTouch一样,调色板中可以同时使用的颜色有16种,提供的图库有限、不支持AutoCAD的图形格式,点数的扩展也同InTouch一样,只有模拟量读入,按位分解,WinCC提供公开的位操作手段,可以对模拟量中的位进行读取并进行报警设定,但没有直接的方法进行历史趋势记录,也没有直接的方法对位进行修改。有双向OPC支持,支持ActiveX。使用内部语言,环境如同C语言。同样使得其功能扩展变得容易。

EC2000
:图形功能较为强大,提供标准的电力设备图符库,支持多种图形格式,对点数没有限制。动态连接更为简单、有效。不提供VBA及其他脚本。因而使用更加简单。与国外软件相比,EC2000的画面最漂亮,基本做到了斜线和圆无粗糙感,这在其他监控软件中很难见到,(包括AB公司的水电监控软件),同时调色板同时使用的颜色也比其他软件要多。支持ActiveX。在EC2000IFIIX的测试中,生成图元的速度比IFIX快,但是Activex的支持没有IFIX好。另外EC2000应加入替换功能。EC2000动态连接的速度比IFIX快的多,IFIX不提供TAG描述,只提供TAGNAME供动态连接使用,所以查找对应的点不太方便。EC2000在运行画面提供的对象一览功能,是很大的特色,用户很容易看到所连接点的属性(TAGNAMETAG描述,对象名,端子等)。EC2000不提供画面分层功能。

网友A:
数据点管理

  它们都提供了统一环境进行数据点的定义,InTouchCimplicity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几种数据类型,但Cimplicity提供了对监控点的采样处理技术,没有别的功能块;WinCC数据类型相对多一些,而iFIX提供的数据类型最多,有很多现成的功能块;历史记录块、趋势块、计算块、PID块、计时块等,同时iFIX还提供十多种信号发生器,在调试中帮助很大,实现非常方便。4种软件中iFIX的数据点管理是独立于画面运行的,直接反映现场信息,数据点一经设定就可以立即反映现场状态(如果通信是成功的),这是其他3种软件所不具备的特点。Cimplicity另外提供了一个查看点的信息平台,在运行时可以用来监视点状态,编辑时可以用来查看点组态信息,实现组态的替换。iFIXCimplicity都提供了数据管理库的输入、输出功能,可以把TAG信息输出到Excel这样一个网格文档操作最方便的工具中,可以在Excel中方便地完成繁琐的TAG点定义设置工作,再从Excel回输到数据库中来。由于受工程属性的影响,Cimplicity在读回数据时总存在一点问题。

EC2000
与四种国外软件相比,支持的数据类型也是常见的几种类型,DIDOAOAI,同时也支持表达式、PID数据块,虚拟IO等。与IFIX相比,表达式(计算快)比IFIX的简单而且每个表达式中的点数比IFIX的多很多。同时EC2000的数据库有事故追忆配置。
网络功能

  所有这些监控软件都有网络功能,但性能上差别比较大,WinCCCimplicityInTouch基于工程的,在网络上寻找的是工程名,而iFIX是基于结点的,寻找的是节点名,WinCCCimplicityInTouch都有较为复杂的参数设定,而iFIX只要物理上保持联结就可以自动寻找网络结点,不必人工设定,是第一个完全基于Client/Server HMI软件,具有C/S架构软件的所有功能,可以监视远程节点的所有数据点而不用增加任何的Tag,可以在线增加、修改、删除远程节点中的数据库点,真正实现远程组态。所以远程拨号修改现场数据库画面,对网络上任何节点数据库点的修改都是完全在线的,不用重新启动。WinCCInTouchCimplicity无远程组态功能,只有本地组态、网络拷贝到远程节点,对数据库点的任何修改,必须重新启动才有效。iFIXCimplicity都可以通过InternetIE浏览器浏览。

EC2000
也需要在系统配置中把每个节点加入,并且需要每个节点的数据库文件。对数据库文件的修改需要重新启动,实际上修改数据库不重启动的功能对最终用户而言,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A:
通信功能

  WinCCCimplicity分别是西门子与通用电气公司推出的适用于配套产品的监控套装软件,因此所支持的硬件(PLC.DCS)是有限的,而iFIXInTouch是基于组件对象技术(COMDCOM),几乎针对工业应用的所有硬件都有接口,是专业从事监控软件的公司,更实用于现场,应用上稳定性更好。其通信设计都很方便,打通通讯相对比较容易。
    EC2000
与其他硬件通讯,要根据公司的通讯规约和硬件的通讯协议进行开发,目前也支持很多种硬件设备的通讯(如,PLCABGESIEMENSMODICONFX),交流采样装置,温度巡检)。因为EC2000基本上只用于公司自己的业务,所以在对外通讯的易用性上或接口上与国外软件没有可比性,但从工程项目来看,EC2000的通讯驱动开发难度并不大。
管理方面

安全管理:在工程管理上都能满足工业生产的级别管理,是面向操作人员的级别控制,但对操作系统的安全防护上,如不能重启动(Ctrl.Alt.delWindows)iFIX只要直接组态(设置)就可以不重新启动软件即可生效。其他软件有较为复杂的操作、设定,而且还要系统重新启动方起作用。

EC2000
添加用户后,可以立即登陆。但EC2000推荐用的方式是离线修改,即退出EC2000,只启动健康管理程序来进行用户的管理。EC2000也提供闭锁常用热键的功能。

报警管理:GECimplicity相对来其他三种国外软件报警功能最全,因为它同时拥有独立的报警管理器和报警控件,但它不提供报警的分区管理。InTouchiFIX采用的是控件组态方式,相对灵活一些。iFIX还提供了一个历史报警的记录阅读程序,这里同时包含着登录操作的记录。CimplicityWinCCInTouch都有自己的记录,没有直接提供阅读这些记录的工具。CimplicityiFIX都有自己的Alarm ODBC

EC2000
的报警分为按对象报警和简报报警两种,所有定义的报警和自诊断报警除在简报报警中实时报警外,也可以在智能报警的界面上按照对象来查看,智能报警和画面一样也提供对象一览功能。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EC2000的报警功能应该比国外软件做的好。

报表方面:由于CimplicityiFIX有内嵌的VBA,iFIX还带有SQL语言,全面支持ADORDO,所以对于常用的办公软件如Office 97以及一般的数据库软件如SQL ServerAccessOracleFoxPro等都能很好的访问和操作。而WinCC使用的是SybaseSQL Anywhere作为其ODBC组件,也只依赖于这一产品。InTouch没有直接的数据库操作工具,它使用自己的SQL函数实现数据的输入输出。后两种在面对综合管理时就明显没有前两种方便。

EC2000
有自己的报表组态和查询程序,用户只需要把需要查询的数据点在历史数据库中定义好,就可以在报表组态中使用。从用户的反映看,报表组态的使用非常好,简单而且方便。IFIX也可以通过二次开发做成类似EC2000的组态和查询程序。

网友A:
加锁方法

  iFIX采用硬件狗,InTouch采用硬狗结合软权(可复制)WinCC采用软盘授权(不可复制)Cimplicity采用算法控制。由于操作系统(软件)自身的稳定性不好,所以使用软狗总给人一种恐慌。授权软盘的损坏和系统的崩溃,会使设计人员和现场运用造成很大麻烦。Cimplicity的整个授权过程很繁琐。对于软盘授权方式,即一旦授权,只能做授权以内的工作,WinCC可以进行有限时间的修改。

EC2000
因只用于本公司的业务,只采用序列号方式,针对每个工程,根据不同的工程名称,生成不同的序列号,此种方法简单有效。

网友A:
综合
  以上几种监控软件都是为了解决工业控制中系统功能与性能的矛盾,因调节矛盾方向不同而形成自己的特色。IFIX的功能或许是所有这些软件中最为强大的,所以它对硬件的要求也就最高。它可以不用任何别的工具就能实现监控和此外的设备管理工作。如果硬件(计算机)与软件价格相比的话,提高硬件配置的花费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Cimplicity是图形功能最强的,具有图形分层功能,它也采用内嵌的VBA。为了解决运行速度问题,它采用了多线程技术,这使其对硬件的要求不是很高。正是因为其特有的多线程技术,形成了相对复杂的软件结构,使设计人员学习起来比较困难。

InTouch
功能最为简单,设计人员容易掌握。因为都是内部函数,且语句格式又可以直接获取,所以脚本的编写也很方便。功能要求不高时,性能较好。在没有大量嵌入ActiveX,或者嵌入的ActiveX没有错误时,可以很好地运行,响应很快,是运行速度最快的软件,这也是其一直都是监控软件主流之一的主要原因。同时对于熟练的软件编程人员来说,InTouch的功能也可以更为完善,使用ActiveX技术,嵌入自编的插问,可以使其功能大大扩展,弥补报表、管理上的欠缺,加入的控件对运行速度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能保证系统的性能,但这样的话,对编程人员的要求就更高了。

WinCC
是西门子产品的套装软件, 功能上没有太多的特色,它与iFIX一样,都是画面分层管理。在实际运用中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不是很好,技术支持的工作及其推广的工作开展并不全面。但其新版本WinCC5.0在功能上有很大的改善,色彩、图库的美观性大大提高,Siemens正着手在监控领域里谋取与其自动化领域同样地位的准备,所以WinCC会因其PLC技术在工业现场的运用越来越多。

EC2000
采用的也是多线程技术,每个功能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同时EC2000的开发继承了公司的许多成功的经验,无论从客户还是公司员工,EC2000的功能都是简单、有效的。EC2000功能使用比国外的软件要简单的多。开发者需要熟悉VC++的编程环境。使用者则只需要简单的电脑操作即可。针对公司员工的培训,可以缩短EC2000的熟悉时间。EC2000最大的特色在于专业性,符合水电厂计算机监控的实际。从目前运行在现场的EC2000来看,总体情况是良好的,然而随着越来越的公司参与水电自动化,EC2000也必然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EC2000的不断升级和公司良好的客户服务才是最大的竞争力。

楼主:
感谢楼上的交流!

网友B:
我希望有一款人性化的组态软件!让人一幕了言一看就能明白的软件!

网友C:
永远的正方  与   艾斯   是同一个人吗

求真相

网友D:
iFix  没有用过 很强大的说

网友E(2017-12-27):
真够详细的,赞

网友F:
DCS组态软件不用选择,因为都是厂家随硬件自带的量身定做软件,离开这个软件就不等办。

网友G(2018-06-12):
这个帖子,强!全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