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通讯方式的学习

楼主(2012-11-25):
1.并行通信与串行通信

                数据通信主要有并行通信和串行通信两种方式。

            并行通信是以字节或字为单位的数据传输方式,除了8根或16根数据线、一根公共线外,还需要数据通信联络用的控制线。并行通信的传送速度快,但是传输线的根数多,成本高,一般用于近距离的数据传送。并行通信一般用于PLC的内部,如PLC内部元件之间、PLC主机与扩展模块之间或近距离智能模块之间的数据通信。

            串行通信是以二进制的位(bit)为单位的数据传输方式,每次只传送一位,除了地线外,在一个数据传输方向上只需要一根数据线,这根线既作为数据线又作为通信联络控制线,数据和联络信号在这根线上按位进行传送。串行通信需要的信号线少,最少的只需要两三根线,适用于距离较远的场合。计算机和PLC都备有通用的串行通信接口,工业控制中一般使用串行通信。串行通信多用于PLC与计算机之间、多台PLC之间的数据通信。

    在串行通信中,传输速率常用比特率(每秒传送的二进制位数)来表示,其单位是比特/秒(bit/s)或bps。传输速率是评价通信速度的重要指标。常用的标准传输速率有300600120024004800960019200bps等。不同的串行通信的传输速率差别极大,有的只有数百bps,有的可达100Mbps

                2.单工通信与双工通信

            串行通信按信息在设备间的传送方向又分为单工、双工两种方式。

            单工通信方式只能沿单一方向发送或接收数据。双工通信方式的信息可沿两个方向传送,每一个站既可以发送数据,也可以接收数据。

            双工方式又分为全双工和半双工两种方式。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分别由两根或两组不同的数据线传送,通信的双方都能在同一时刻接收和发送信息,这种传送方式称为全双工方式;用同一根线或同一组线接收和发送数据,通信的双方在同一时刻只能发送数据或接收数据,这种传送方式称为半双工方式。在PLC通信中常采用半双工和全双工通信。

            3.异步通信与同步通信

       在串行通信中,通信的速率与时钟脉冲有关,接收方和发送方的传送速率应相同,但是实际的发送速率与接收速率之间总是有一些微小的差别,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在连续传送大量的信息时,将会因积累误差造成错位,使接收方收到错误的信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使发送和接收同步。按同步方式的不同,可将串行通信分为异步通信和同步通信。

            异步通信的信息格式如图7-1所示,发送的数据字符由一个起始位、7~8个数据位、l个奇偶校验位(可以没有)和停止位(1位、1.52位)组成。通信双方需要对所采用的信息格式和数据的传输速率作相同的约定。接收方检测到停止位和起始位之间的下降沿后,将它作为接收的起始点,在每一位的中点接收信息。由于一个字符中包含的位数不多,即使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收发频率略有不同,也不会因两台机器之间的时钟周期的误差积累而导致错位。异步通信传送附加的非有效信息较多,它的传输效率较低,一般用于低速通信,PLC一般使用异步通信。

            7-1  异步通信的信息格式

 同步通信以字节为单位(一个字节由8位二进制数组成),每次传送l~2个同步字符、若干个数据字节和校验字符。同步字符起联络作用,用它来通知接收方开始接收数据。在同步通信中,发送方和接收方要保持完全的同步,这意味着发送方和接收方应使用同一时钟脉冲。在近距离通信时,可以在传输线中设置一根时钟信号线。在远距离通信时,可以在数据流中提取出同步信号,使接收方得到与发送方完全相同的接收时钟信号。由于同步通信方式不需要在每个数据字符中加起始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只需要在数据块(往往很长)之前加一两个同步字符,所以传输效率高,但是对硬件的要求较高,一般用于高速通信。

            4. 基带传输与频带传输

            基带传输是按照数字信号原有的波形(以脉冲形式)在信道上直接传输,它要求信道具有较宽的通频带。基带传输不需要调制解调,设备花费少,适用于较小范围的数据传输。基带传输时,通常对数字信号进行一定的编码,常用数据编码方法有非归零码NRZ、曼彻斯特编码和差动曼彻斯特编码等。后两种编码不含直流分量、包含时钟脉冲、便于双方自同步,所以应用广泛。

            频带传输是一种采用调制解调技术的传输形式。发送端采用调制手段,对数字信号进行某种变换,将代表数据的二进制“1和“0,变换成具有一定频带范围的模拟信号,以适应在模拟信道上传输;接收端通过解调手段进行相反变换,把模拟的调制信号复原为“1或“0。常用的调制方法有频率调制、振幅调制和相位调制。具有调制、解调功能的装置称为调制解调器,即Modem。频带传输较复杂,传送距离较远,若通过市话系统配备Modem,则传送距离可不受限制。

            PLC通信中,基带传输和频带传输两种传输形式都有采用,但多采用基带传输。

楼主:
PLC常用的通信介质

            PLC常用的通信介质

           通信介质就是在通信系统中位于发送端与接收端之间的物理通路。通信介质一般可分为导向性和非导向性介质两种。导向性介质有双绞线、同轴电缆和光纤等,这种介质将引导信号的传播方向;非导向性介质一般通过空气传播信号,它不为信号引导传播方向,如短波、微波和红外线通信等。

            以下仅简单介绍几种常用的导向性通信介质。

            1.双绞线

            双绞线是一种廉价而又广为使用的通信介质,它由两根彼此绝缘的导线按照一定规则以螺旋状绞合在一起的,如图7-2所示。这种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来自外部的电磁干扰及相邻双绞线引起的串音干扰。但在传输距离、带宽和数据传输速率等方面双绞线仍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7-2  双绞线示意图

            双绞线常用于建筑物内局域网数字信号传输。这种局域网所能实现的带宽取决于所用导线的质量、长度及传输技术。只要选择、安装得当,在有限距离内数据传输率达到10Mbps。当距离很短且采用特殊的电子传输技术时,传输率可达100Mbps

            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将许多对双绞线捆扎在一起,用起保护作用的塑料外皮将其包裹起来制成电缆。采用上述方法制成的电缆就是非屏蔽双绞线电缆,如图7-3所示。为了便于识别导线和导线间的配对关系,双绞线电缆中每根导线使用不同颜色的绝缘层。为了减少双绞线间的相互串扰,电缆中相邻双绞线一般采用不同的绞合长度。非屏蔽双绞线电缆价格便宜、直径小节省空间、使用方便灵活、易于安装,是目前最常用的通信介质。

            7-3  双绞线电缆

美国电器工业协会(EIA)规定了六种质量级别的双绞线电缆,其中1类线档次最低,只适于传输语音;6类线档次最高,传输频率可达到250MHz。网络综合布线一般使用345类线。3类线传输频率为16MHz,数据传输率可达10Mbps4类线传输频率为20

            MHz,数据传输率可达16Mbps5类线传输频率为l00MHz,数据传输可达100Mbps

            非屏蔽双绞线易受干扰,缺乏安全性。因此,往往采用金属包皮或金属网包裹以进行屏蔽,这种双绞线就是屏蔽双绞线。屏蔽双绞线抗干扰能力强,有较高的传输速率,100m内可达到155Mbps。但其价格相对较贵,需要配置相应的连接器,使用时不是很方便。

楼主:
 3.光纤

            光纤是一种传输光信号的传输媒介。光纤的结构如图7-5所示,处于光纤最内层的纤芯是一种横截面积很小、质地脆、易断裂的光导纤维,制造这种纤维的材料可以是玻璃也可以是塑料。纤芯的外层裹有一个包层,它由折射率比纤芯小的材料制成。正是由于在纤芯与包层之间存在着折射率的差异,光信号才得以通过全反射在纤芯中不断向前传播。在光纤的最外层则是起保护作用的外套。通常都是将多根光纤扎成束并裹以保护层制成多芯光缆。

            7-5   光纤的结构

从不同的角度考虑,光纤有多种分类方式。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光纤可分为石英光纤、塑料光纤、玻璃光纤等;根据传输模式不同,光纤可分为多模光纤和单模光纤;根据纤芯折射率的分布不同,光纤可以分为突变型光纤和渐变型光纤;根据工作波长的不同,光纤可分为短波长光纤、长波长光纤和超长波长光纤。

            单模光纤的带宽最宽,多模渐变光纤次之,多模突变光纤的带宽最窄;单模光纤适于大容量远距离通信,多模渐变光纤适于中等容量中等距离的通信,而多模突变光纤只适于小容量的短距离通信。

            在实际光纤传输系统中,还应配置与光纤配套的光源发生器件和光检测器件。目前最常见的光源发生器件是发光二极管(LED)和注入激光二极管(ILD)。光检测器件是在接收端能够将光信号转化成电信号的器件,目前使用的光检测器件有光电二极管(PIN)和雪崩光电二极管(APD),光电二极管的价格较便宜,然而雪崩光电二极管却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与一般的导向性通信介质相比,光纤具有很多优点:

            1)光纤支持很宽的带宽,其范围大约在  10141015 HZ之间,这个范围覆盖了红外线和可见光的频谱。

            2)具有很快的传输速率,当前限制其所能实现的传输速率的因素来自信号生成技术。

            3)光纤抗电磁干扰能力强,由于光纤中传输的是不受外界电磁干扰的光束,而光束本身又不向外辐射,因此它适用于长距离的信息传输及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4)光纤衰减较小,中继器的间距较大。采用光纤传输信号时,在较长距离内可以不设置信号放大设备,从而减少了整个系统中继器的数目。

                当然光纤也存在一些缺点,如系统成本较高、不易安装与维护、质地脆易断裂等。

楼主:
RS-232C——PLC常用通信接口标准1

            RS-232C——PLC常用通信接口标准1

            PLC通信主要采用串行异步通信,其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有RS-232CRS-422ARS-485等。

            RS-232C

            RS-232C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1969年公布的通信协议,它的全称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信设备(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RS-232C接口标准是目前计算机和PLC中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信接口。

            RS-232C采用负逻辑,用-5-15V表示逻辑“l”,用+5+15V表示逻辑“0。噪声容限为2V,即要求接收器能识别低至+3V的信号作为逻辑“0,高到-3V的信号

            作为逻辑“1

            RS-232C只能进行一对一的通信,RS-232C可使用9针或25针的D型连接器,表7-1列出了RS-232C接口各引脚信号的定义以及9针与25针引脚的对应关系。PLC一般使用9针的连接器

            7-1  RS-232C接口引脚信号的定义

  如图7-6a所示为两台计算机都使用RS-232C直接进行连接的典型连接;如图7-6b所示为通信距离较近时只需3根连接线。

7-6  两个RS-232C数据终端设备的连接

            如图7-7所示RS-232-C的电气接口采用单端驱动、单端接收的电路,容易受到公共地线上的电位差和外部引入的干扰信号的影响,同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7-7  单端驱动单端接收的电路

            1 传输速率较低,最高传输速度速率为20kbps

            2 传输距离短,最大通信距离为15m

            3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楼主:
RS-422——PLC常用通信接口标准2

               PLC通信主要采用串行异步通信,其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有RS-232CRS-422ARS-485等。

            RS-422

            针对RS-232C的不足,EIA1977年推出了串行通信标准RS-499,对RS-232C的电气特性作了改进,RS-422ARS-499的子集。

            如图7-8所示由于RS-422A采用平衡驱动、差分接收电路,从根本上取消了信号地线,大大减少了地电平所带来的共模干扰。平衡驱动器相当于两个单端驱动器,其输入信号相同,两个输出信号互为反相信号,图中的小圆圈表示反相。外部输入的干扰信号是以共模方式出现的,两极传输线上的共模干扰信号相同,因接收器是差分输入,共模信号可以互相抵消。只要接收器有足够的抗共模干扰能力,就能从干扰信号中识别出驱动器输出的有用信号,从而克服外部干扰的影响。

 7-8  平衡驱动差分接收的电路

            RS-422在最大传输速率10Mbps时,允许的最大通信距离为12m。传输速率为100kbps时,最大通信距离为1200m。一台驱动器可以连接10台接收器。

楼主:
RS-485——PLC常用通信接口标准3

            RS-485——PLC常用通信接口标准3

            PLC通信主要采用串行异步通信,其常用的串行通信接口标准有RS-232CRS-422ARS-485等。

            RS-4855

            RS-485RS-422的变形,RS-422A是全双工,两对平衡差分信号线分别用于发送和接收,所以采用RS422接口通信时最少需要4根线。RS-485为半双工,只有一对平衡差分信号线,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最少只需二根连线。

            如图7-9所示使用RS-485通信接口和双绞线可组成串行通信网络,构成分布式系统,系统最多可连接128个站。

 7-9  采用 RS-485的网络

            RS-485的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

  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由于RS-485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性、高传输速率(10Mbps)、长的传输距离(1200m)和多站能力(最多128站)等优点,所以在工业控制中广泛应用。

            RS-422/RS485接口一般采用使用9针的D型连接器。普通微机一般不配备RS-422RS-485接口,但工业控制微机基本上都有配置。如图7-10所示RS232C/RS422转换器的电路原理图。

  7-10  RS232C/RS422转换的电路原理

  7-10  RS232C/RS422转换的电路原理

 图7-10 RS232C/RS422转换的电路原理

  7-10  RS232C/RS422转换的电路原理

楼主:
开放系统互连模型——计算机通信标准1

           为了实现不同厂家生产的智能设备之间的通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出了如图7-11所示开放系统互连模型OSI (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作为通信网络国际标准化的参考模型,它详细描述了软件功能的7个层次。七个层次自下而上依次为: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送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每一层都尽可能自成体系,均有明确的功能。

            7-11  开放系统互连(OSI)参考模型

1.物理层( Physical Layer

            物理层是为建立、保持和断开在物理实体之间的物理连接,提供机械的、电气的、功能性的和规程的特性。它是建立在传输介质之上,负责提供传送数据比特位“0和“1码的物理条件。同时,定义了传输介质与网络接口卡的连接方式以及数据发送和接收方式。常用的串行异步通信接口标准RS232CRS422RS485等就属于物理层。

            2.数据链路层(Datalink Layer

            数据键路层通过物理层提供的物理连接,实现建立、保持和断开数据链路的逻辑连接,完成数据的无差错传输。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传输,数据链路层的主要控制功能是差错控制和流量控制。在数据链路上,数据以帧格式传输,帧是包含多个数据比特位的逻辑数据单元,通常由控制信息和传输数据两部分组成。常用的数据链路层协议是面向比特的串行同步通信协议----同步数据链路控制协议/高级数据链路控制协议(SDLC/HDLC)。

            3.网络层(Network Layer

            网络层完成站点间逻辑连接的建立和维护,负责传输数据的寻址,提供网络各站点间进行数据交换的方法,完成传输数据的路由选择和信息交换的有关操作。网络层的主要功能是报文包的分段、报文包阻塞的处理和通信子网内路径的选择。常用的网络层协议有X.25分组协议和IP协议。

            4. 传输层(Transport Layer

            传输层是向会话层提供一个可靠的端到端(end-to-end)的数据传送服务。传输层的信号传送单位是报文(Message),它的主要功能是流量控制、差错控制、连接支持。典型的传输层协议是因特网TCP/IP协议中的TCP协议。

            5.会话层(Session Layer

            两个表示层用户之间的连接称为会话,对应会话层的任务就是提供一种有效的方法,组织和协调两个层次之间的会话,并管理和控制它们之间的数据交换。网络下载中的断点续传就是会话层的功能。

            6.表示层(Presentation Layer

            表示层用于应用层信息内容的形式变换,如数据加密/<此处内容被屏蔽>、信息压缩/解压和数据兼容,把应用层提供的信息变成能够共同理解的形式。

            7.应用层(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作为参考模型的最高层,为用户的应用服务提供信息交换,为应用接口提供操作标准。七层模型中所有其它层的目的都是为了支持应用层,它直接面向用户,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常用的应用层服务有电子邮件(E-mail)、文件传输(FTP)和Web服务等。

                OSI

            7层模型中,除了物理层和物理层之间可直接传送信息外,其它各层之间实现的都是间接的传送。在发送方计算机的某一层发送的信息,必须经过该层以下的所有低层,通过传输介质传送到接收方计算机,并层层上送直至到达接收方中与信息发送层相对应的层。

            OSI 7层参考模型只是要求对等层遵守共同的通信协议,并没有给出协议本身。OSI

7层协议中,高4层提供用户功能,低3层提供网络通信功能。

楼主:
IEEE802通信标准——计算机通信标准2

            IEEE802通信标准是IEEE(国际电工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的802分委员会从1981年至今颁布的一系列计算机局域网分层通信协议标准草案的总称。它把OSI参考模型的底部两层分解为逻辑链路控制子层(LLC)、媒体访问子层(MAC)和物理层。前两层对应于OSI模型中的数据链路层,数据链路层是一条链路(Link)两端的两台设备进行通信时所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约定。

            IEEE802的媒体访问控制子层对应于多种标准,其中最常用的为三种,即带冲突检测的载波侦听多路访问(CSMA/CD)协议、令牌总线(Token

            Bus)和令牌环(Token Ring)。

            1CSMA/CD协议

            CSMA/CDcarrier-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ion)通信协议的基础是XEROX公司研制的以太网(Ethernet),各站共享一条广播式的传输总线,每个站都是平等的,采用竞争方式发送信息到传输线上。当某个站识别到报文上的接收站名与本站的站名相同时,便将报文接收下来。由于没有专门的控制站,两个或多个站可能因同时发送信息而发生冲突,造成报文作废,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来防止冲突。

            发送站在发送报文之前,先监听一下总线是否空闲,如果空闲,则发送报文到总线上,称之为“先听后讲”。但是这样做仍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因为从组织报文到报文在总线上传输需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另一个站通过监听也可能会认为总线空闲并发送报文到总线上,这样就会因两站同时发送而发生冲突。

            为了防止冲突,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发送报文开始的一段时间,仍然监听总线,采用边发送边接收的办法,把接收到的信息和自己发送的信息相比较,若相同则继续发送,称之为“边听边讲”;若不相同则发生冲突,立即停止发送报文,并发送一段简短的冲突标志。通常把这种“先听后讲”和“边听边讲”相结合的方法称为

            CSMA/CD,其控制策略是竞争发送、广播式传送、载体监听、冲突检测、冲突后退和再试发送;另一种措施是准备发送报文的站先监听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总线一直空闲,则开始作发送准备,准备完毕,真正要将报文发送到总线上之前,再对总线作一次短暂的检测,若仍为空闲,则正式开始发送;若不空闲,则延时一段时间后再重复上述的二次检测过程。

            2.令牌总线

            令牌总线是IEEE802标准中的工厂媒质访问技术,其编号为802.4 它吸收了GM公司支持的MAP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Protocol,即制造自动化协议)系统的内容。

            在令牌总线中,媒体访问控制是通过传递一种称为令牌的特殊标志来实现的。按照逻辑顺序,令牌从一个装置传递到另一个装置,传递到最后一个装置后,再传递给第一个装置,如此同而复始,形成一个逻辑环。令牌有“空”、“忙”两个状态,令牌网开始运行时,由指定站产生一个空令牌沿逻辑环传送。任何一个要发送信息的站都要等到令牌传给自己,判断为“空”令牌时才发送信息。发送站首先把令牌置成“忙”,并写入要传送的信息、发送站名和接收站名,然后将载有信息的令牌送入环网传输。令牌沿环网循环一周后返回发送站时,信息已被接收站拷贝,发送站将令牌置为“空”,送上环网继续传送,以供其它站使用。如果在传送过程中令牌丢失,由监控站向网中注入一个新的令牌。

            令牌传递式总线能在很重的负荷下提供实时同步操作,传送效率高,适于频繁、较短的数据传送,因此它最适合于需要进行实时通信的工业控制网络。

            3.令牌环

            令牌环媒质访问方案是IBM开发的,它在IEEE802标准中的编号为802.5,它有些类似于令牌总线。在令牌环上,最多只能有一个令牌绕环运动,不允许两个站同时发送数据。令牌环从本质上看是一种集中控制式的环,环上必须有一个中心控制站负责网的工作状态的检测和管理。

楼主:
PLCPC(个人计算机)通讯概述

            个人计算机(以下简称PC)具有较强的数据处理功能,配备着多种高级语言,若选择适当的操作系统,则可提供优良的软件平台,开发各种应用系统,特别是动态画面显示等。随着工业PC的推出,PC在工业现场运行的可靠性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用户普遍感到,把PC连入PLC应用系统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

                1. PCPLC实现通信的意义

                PC连入PLC应用系统具有以下四个方面作用:

                1)构成以PC为上位机,单台或多台PLC为下位机的小型集散系统,可用PC实现操作站功能。

                2)在PLC应用系统中,把PC开发成简易工作站或者工业终端,可实现集中显示、集中报警功能。

                3)把PC开发成 PLC编程终端,可通过编程器接口接入PLC,进行编程、调试及监控。

            4)把PC开发成网间连接器,进行协议转换,可实现PLC与其它计算机网络的互联。

            2. PCPLC实现通信的方法

            PC连入PLC应用系统是为了向用户提供诸如工艺流程图显示、动态数据画面显示、报表编制、趋势图生成、窗口技术以及生产管理等多种功能,为PLC应用系统提供良好、物美价廉的人机界面。但这对用户的要求较高,用户必须做较多的开发工作,才能实现PCPLC的通信。

            为了实现PCPLC的通信,用户应当做如下工作:

      1)判别PC上配置的通信口是否与要连入的PLC匹配,若不匹配,则增加通信模板。

      2)要清楚PLC的通信协议,按照协议的规定及帧格式编写PC的通信程序。PLC中配有通信机制,一般不需用户编程。若PLC厂家有PLCPC的专用通信软件出售,则此项任务较容易完成。

                3)选择适当的操作系统提供的软件平台,利用与PLC交换的数据编制用户要求的画面。

                4)若要远程传送,可通过Modem接入电话网。若要PC具有编程功能,应配置编程软件。

            3. PCPLC实现通信的条件

            从原则上讲,PC连入PLC网络并没有什么困难。只要为PC配备该种PLC网专用的通信卡以及通信软件,按要求对通信卡进行初始化,并编制用户程序即可。用这种方法把PC连入PLC网络存在的唯一问题是价格问题。在PC上配上PLC制造厂生产的专用通信卡及专用通信软件常会使PC的价格数倍甚至十几倍的升高。

            用户普遍感兴趣的问题是,能否利用PC中已普遍配有的异步串行通信适配器加上自己编写的通信程序把PC连入PLC网络,这也正是本节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带异步通信适配器的PCPLC通信并不一定行得通,只有满足如下条件才能实现通信。

                1)只有带有异步通信接口的PLC及采用异步方式通信的

            PLC网络才有可能与带异步通信适配器的PC互连。同时还要求双方采用的总线标准一致,都是RS-232C,或者都是RS-422RS-485),否则要通过“总线标准变换单元”变换之后才能互连。

                2)要通过对双方的初始化,使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数、奇偶校验都相同。

                3)用户必须熟悉互联的PLC采用的通信协议。严格地按照协议规定为PC编写通信程序。在PLC一方不需用户编写通信程序。

            满足上述三个条件,PC就可以与PLC互联通信。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则应配置专用网卡及通信软件实现互联。

            4. PCPLC互联的结构形式

用户把带异步通信适配器的PCPLC互联通信时通常采用如图7-12所示的两种结构形式。一种为点对点结构,PCCOM口与PLC的编程器接口或其它异步通信口之间实现点对点链接,

            如图7-12a所示。另一种为多点结构,PC与多台PLC共同连在同一条串行总线上,如图7-12b所示。多点结构采用主从式存取控制方法,通常以PC为主站,多台PLC为从站,通过周期轮询进行通信管理。

               7-12   常用结构形式

            a)点对点结构  b)多点结构

            5. PCPLC互联通信方式

            目前PCPLC互联通信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PLC开发商提供的系统协议和网络适配器,构成特定公司产品的内部网络其通信协议不公开。互联通信必须使用开发商提供的上位组态软件,并采用支持相应协议的外设。这种方式其显示画面和功能往往难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

            2)购买通用的上位组态软件,实现PCPLC的通信。这种方式除了要增加系统投资外,其应用的灵活性也受到一定的局限。

            3)利用PLC厂商提供的标准通信口或由用户自定义的自由通信口实现PCPLC互联通信。这种方式不需要增加投资,有较好的灵活性,特别适合于小规模控制系统。

            本节主要介绍利用标准通信口或由用户自定义的自由通信口实现PCPLC的通信。

楼主:
网络的基本概念及通讯方式

            网络的概念

            通过线路互联起来的,自治的终端设备集合。

            将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计算机、终端及其附属设备用通信设备和通信线路连接起来,并配置网络软件,以实现计算机资源共享的系统。

            网络按网络拓扑划分

            总线型,星型,.环型,网状, 树状, 星环型,拓扑。

            网络的发展过程

            1.具有通信功能的单机系统。该系统称为终端,是早期计算机网络的主要形式,它是将一台计算机通信线路与若干个终端直接相连

            2.具有通信功能的多机系统。在简单的“终端——通信线路——计算机”这样的单机系统中,主计算机负担较重,既要进行数据处理,又要承担通信功能。

            3.以共享资源为主要目的的计算机网络。既利用通信线路将多台终端设备连接起来,实现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通信。

            4.局域网络及其互连为主要支撑环境的分布式计算阶段。局域网是继远程网之后发展起来的小型终端设备网络,它继承了远程网的分组交换技术和计算机的I/O总线结构技术。并具有结构简单、经济实用、功能强大、方便灵活等特点。是随着微型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而发展起来的。

            通信方式

            F      单工通信(simplex),

            F      半双工通信(Half-duplex

            F      全双工通信(Full-duplex

楼主:
多点接口(MPI)及其全局数据设置

            一、多点接口(MPI

            S7300S7400可以通过MPI接口组成PLC网络,MPI网采用全局数据(Globe

            Data)通信模式,可在PLC之间进行少量数据交换。它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和软件,成本低,用法简。

            MPI网用于连接多个不同的CPU或设备.MPI符合RS485标准,具有多点通信的性质.MPI的波特率设定为1875kbps

            二、多点接口(MPI)全局数据设置

            GD通信的数据结构

            GD通信应用

            1.建立MPI1的硬件组态

            2.设置MPI1的站地址

            3.建立MPI2的硬件组态,打开组态界面的CPU特性,设置MPI2的站地址

            4.点击Configure Network 进入配置网络界面

            5.打开全局数据表 Options/Define Global Date

            6.生成并装载全局数据,实现CPUCPU通讯

            发送/接收数据规则:1MPI站的发送数据可以发送到多个MPI站,1MPI站的接收数据只能接收1MPI站的发送数据。

            SIMATIC S73001)站和SIMATIC S73002)站的控制程序

网友A:
这个好东西,必须收藏了,谢谢了!

网友B:
要是有动画教程会更好!学习了!这通信知识我一直想找的内容!

楼主:
PC与欧姆龙CPM1A系列PLC的连接

1PC与欧姆龙CPM1A系列PLC的连接

                       如图7-21a所示的点对点结构的连接方式,称为1:1HOST

            Link通信方式。CPM1A系列PLC没有RS232C串行通信端口,它是通过外设通信口与上位机进行通信的,因此CPM1A需配置RS232C通信适配器CPM1-CIF01(其模式开关应设置在“HOST”)才能使用。1:1

            HOST

            Link通信时,上位机发出指令信息给PLCPLC返回响应信息给上位机。这时,上位机可以监视PLC的工作状态,例如可跟踪监测、进行故障报警、采集PLC控制系统中的某些数据等。还可以在线修改PLC的某些设定值和当前值,改写PLC的用户程序等。

 7-21  PCCPM1A系列PLC的连接

            a1:1          b)1:N

            如图7-21b所示的为多点结构的连接方式,称为1:N HOST

            Link通信方式,一台上位机最多可以连接32PLC。在这种通信方式下,上位机要通过链接适配器B500-AL004CPM1A系列PLC连接,每台PLC都要在通信口配一个RS422适配器。利用1:N

            HOST Link通信方式,可以用一台上位机监控多台PLC的工作状态,实现集散控制。

楼主:
PLC制造厂家生产金字塔结构与工厂计算机控制系统模型

            PLC制造厂家生产金字塔结构与工厂计算机控制系统模型

            PLC制造厂家常用生产金字塔PPProductivity

            Pyramid)结构来描述它的产品能提供的功能。如图7-21所示为美国A-B公司和德国SIEMENS公司的生产金字塔。尽管这些生产金字塔结构层数不同,各层功能有所差异,但它们都表明PLC及其网络在工厂自动化系统中,由上到下,在各层都发挥着作用。这些金字塔的共同特点是:上层负责生产管理,下层负责现场控制与检测,中间层负责生产过程的监控及优化。

7-21  生产金字塔结构示意图

            美国国家标准局曾为工厂计算机控制系统提出过一个如图7-22所示的NBS模型,它分为6级,并规定了每一级应当实现的功能,这一模型获得了国际广泛的承认。

 7-22  NBS模型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企业自动化系统的建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也提出了一个如图7-23所示的6级模型。尽管它与NBS模型各级内涵,特别是高层内涵有所差别,但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说明现代工业企业自动化系统应当是一个既负责企业管理经营又负责控制监控的综合自动化系统。它的高3级负责经营管理,低3级负责生产控制与过程监控。

图7-23 ISO企业自动化模型

7-23  ISO企业自动化模型

楼主:
三菱公司的PLC网络

       PLC及其网络发展到现在,已经能够实现NBSISO模型要求的大部分功能,至少可以实现4级以下NBS模型或ISO模型功能。

            PLC要提供金字塔功能或者说要实现NBSISO模型要求的功能,采用单层子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不同层所实现的功能不同,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不同,导致它们对通信的要求也就不一样。在上层所传送的主要是些生产管理信息,通信报文长,每次传输的信息量大,要求通信的范围也比较广,但对通信实时性的要求却不高。而在底层传送的主要是些过程数据及控制命令,报文不长,每次通信量不大,通信距离也比较近,但对实时性及可靠性的要求却比较高。中间层对通信的要求正好居于两者之间。

            由于各层对通信的要求相差甚远,如果采用单级子网,只配置一种通信协议,势必顾此失彼,无法满足所有各层对通信的要求。只有采用多级通信子网,构成复合型拓扑结构,在不同级别的子网中配置不同的通信协议,才能满足各层对通信的不同要求。

            PLC网络的分级与生产金字塔的分层不是—一对应的关系,相邻几层的功能,若对通信要求相近,则可合并,由一级子网去实现。采用多级复合结构不仅使通信具有适应性,而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用户可以根据投资情况及生产的发展,从单台PLC到网络、从底层向高层逐步扩展。下面列举几个有代表性公司的PLC网络结构。

                三菱公司的PLC网络

            三菱公司PLC网络继承了传统使用的MELSEC网络,并使其在性能、功能、使用简便等方面更胜一筹。Q系列PLC提供层次清晰的三层网络,针对各种用途提供最合适的网络产品,如图7-24所示。

            7-24   三菱公司的PLC网络

1)信息层/Ethernet(以太网)

            信息层为网络系统中最高层,主要是在PLC、设备控制器以及生产管理用PC之间传输生产管理信息、质量管理信息及设备的运转情况等数据,信息层使用最普遍的Ethernet。它不仅能够连接windows系统的PCUNIX系统的工作站等,而且还能连接各种FA设备。Q系列PLC系列的Ethernet模块具有了日益普及的因特网电子邮件收发功能,使用户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方便地收发生产信息邮件,构筑远程监视管理系统。同时,利用因特网的FTP服务器功能及MELSEC专用协议可以很容易的实现程序的上传/下载和信息的传输。

            2)控制层/MELSECNET/10H

            是整个网络系统的中间层,在是PLCCNC等控制设备之间方便且高速地进行处理数据互传的控制网络。作为MELSEC控制网络的MELSECNET/10,以它良好的实时性、简单的网络设定、无程序的网络数据共享概念,以及冗余回路等特点获得了很高的市场评价,被采用的设备台数在日本达到最高,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而MELSECNET/H不仅继承了MELSECNET/10优秀的特点,还使网络的实时性更好,数据容量更大,进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但目前MELSECNET/H只有Q系列

            PLC才可使用。

            3)设备层/现场总线CC-Link

            设备层是把PLC等控制设备和传感器以及驱动设备连接起来的现场网络,为整个网络系统最低层的网络。采用CC-Link现场总线连接,布线数量大大减少,提高了系统可维护性。而且,不只是ON/OFF等开关量的数据,还可连接ID系统、条形码阅读器、变频器、人机界面等智能化设备,从完成各种数据的通信,到终端生产信息的管理均可实现,加上对机器动作状态的集中管理,使维修保养的工作效率也大有提高。在Q系列PLC中使用,CC-Link的功能更好,而且使用更简便。

            在三菱的PLC网络中进行通信时,不会感觉到有网络种类的差别和间断,可进行跨网络间的数据通信和程序的远程监控、修改、调试等工作,而无需考虑网络的层次和类型。

            MELSECNET/HCC-Link使用循环通信的方式,周期性自动地收发信息,不需要专门的数据通信程序,只需简单的参数设定即可。MELSECNET/HCC-Link是使用广播方式进行循环通信发送和接收的,这样就可做到网络上的数据共享。

            对于Q系列PLC使用的EthernetMELSECNET/HCC-Link网络,可以在GX

            Developer软件画面上设定网络参数以及各种功能,简单方便。

                另外,Q系列PLC除了拥有上面所提到的网络之外,还可支持

            PROFIBUSModbusDeviceNetASi等其它厂商的网络,还可进行

            RS-232/RS-422/RS485等串行通信,通过数据专线、电话线进行数据传送等多种通信方式。

楼主:
SIEMENS公司的PLC网络

               PLC及其网络发展到现在,已经能够实现NBSISO模型要求的大部分功能,至少可以实现4级以下NBS模型或ISO模型功能。

            PLC要提供金字塔功能或者说要实现NBSISO模型要求的功能,采用单层子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不同层所实现的功能不同,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不同,导致它们对通信的要求也就不一样。在上层所传送的主要是些生产管理信息,通信报文长,每次传输的信息量大,要求通信的范围也比较广,但对通信实时性的要求却不高。而在底层传送的主要是些过程数据及控制命令,报文不长,每次通信量不大,通信距离也比较近,但对实时性及可靠性的要求却比较高。中间层对通信的要求正好居于两者之间。

            由于各层对通信的要求相差甚远,如果采用单级子网,只配置一种通信协议,势必顾此失彼,无法满足所有各层对通信的要求。只有采用多级通信子网,构成复合型拓扑结构,在不同级别的子网中配置不同的通信协议,才能满足各层对通信的不同要求。

            PLC网络的分级与生产金字塔的分层不是—一对应的关系,相邻几层的功能,若对通信要求相近,则可合并,由一级子网去实现。采用多级复合结构不仅使通信具有适应性,而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用户可以根据投资情况及生产的发展,从单台PLC到网络、从底层向高层逐步扩展。下面列举几个有代表性公司的PLC网络结构。

                SIEMENS公司的PLC网络

            西门子PLC的网络是适合不同的控制需要制定的,也为各个网络层次之间提供了互连模块或装置,利用它们可以设计出满足各种应用需求的控制管理网络。西门子S7系列PLC网络如图7-25所示,它采用3级总线复合型结构,最底一级为远程I/O链路,负责与现场设备通信,在远程I/O链路中配置周期I/O通信机制。中间一级为Profibus现场总线或主从式多点链路。前者是一种新型现场总线,可承担现场、控制、监控三级的通信,采用令牌方式与主从轮询相结合的存取控制方式;后者为一种主从式总线,采月主从轮询式通信。最高一层为工业以太网,它负责传送生产管理信息。在工业以太网通信协议的下层中配置以802.3为核心的以太网协议,在上层向用户提供TF接口,实现AP协议与MMS协议。

图7-25 SIEMENS公司的PLC网络

7-25  SIEMENS公司的PLC网络

楼主:
OMRON公司的PLC网络

                          PLC及其网络发展到现在,已经能够实现NBSISO模型要求的大部分功能,至少可以实现4级以下NBS模型或ISO模型功能。

            PLC要提供金字塔功能或者说要实现NBSISO模型要求的功能,采用单层子网显然是不行的。因为不同层所实现的功能不同,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不同,导致它们对通信的要求也就不一样。在上层所传送的主要是些生产管理信息,通信报文长,每次传输的信息量大,要求通信的范围也比较广,但对通信实时性的要求却不高。而在底层传送的主要是些过程数据及控制命令,报文不长,每次通信量不大,通信距离也比较近,但对实时性及可靠性的要求却比较高。中间层对通信的要求正好居于两者之间。

            由于各层对通信的要求相差甚远,如果采用单级子网,只配置一种通信协议,势必顾此失彼,无法满足所有各层对通信的要求。只有采用多级通信子网,构成复合型拓扑结构,在不同级别的子网中配置不同的通信协议,才能满足各层对通信的不同要求。

            PLC网络的分级与生产金字塔的分层不是—一对应的关系,相邻几层的功能,若对通信要求相近,则可合并,由一级子网去实现。采用多级复合结构不仅使通信具有适应性,而且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用户可以根据投资情况及生产的发展,从单台PLC到网络、从底层向高层逐步扩展。下面列举几个有代表性公司的PLC网络结构。

               OMRON公司的PLC网络

            OMRON

            PLC网络类型较多,功能齐全,可以适用各种层次工业自动化网络的不同需要。如图7-27所示为OMRON公司的PLC网络系统的结构体系示意图。

 7-26  OMRON公司的PLC网络

            OMRONPLC网络结构体系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信息层、控制层和器件层。信息层是最高层,负责系统的管理与决策,除了Ethemet网外,HOST

            Link网也可算在其中,因为HOST

            Link网主要用于计算机对PLC的管理和监控。控制层是中间层,负责生产过程的监控、协调和优化,该层的网络有SYSMAC

            NETSYSMAC LinkController LinkPLC

            Link网。器件层是最低层,为现场总线网,直接面对现场器件和设备,负责现场信号的采集及执行元件的驱动,有CompoBus/DCompoBus/SRemote

            I/O网。

            Ethernet属于大型网,它的信息处理功能很强,支持FINS通信、TCP/IPUDP/IPSocket(接驳)服务、FTP服务。HOST

            Link网是OMRON推出较早、使用较广的一种网。上位计算机使用HOST通信协议与PLC通信,可以对网中的各台PLC进行管理与监控。

            SYSMAC

            NET网属于大型网,是光纤环网,主要是实现有大容量数据链接和节点间信息通信。它适用于地理范围广、控制区域大的场合,是一种大型集散控制的网络。SYSMAC

            Link网属于中型网,采用总线结构,适用于中规模集散控制的网络。Controller Link网(控制器网)是 SYSMAC

            Link网的简化,相比而言,规模要小一些,但实现简单。PLC

            Link网的主要功能是各台PLC建立数据链接(容量较小),实现数据信息共享,它适用于控制范围较大,需要多台PLC参与控制且控制环节相互关联的场合。

            CompoBus/D是一种开放、多主控的器件网,开放性是其特色。它采用了美国AB公司制定的DeviceNet通信规约,只要符合DeviceNet标准,就可以接入其中。其主要功能有远程开关量和远程模拟量的I/O控制及信息通信。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控制功能齐全、配置灵活、实现方便的控制网络。CompoBus/S也为器件网,是一种高速ON/OFF现场控制总线,使用CompoBus/S专用通信协议。CompoBus/S的功能虽不及CompoBus/D,但它实现简单,通信速度更快,主要功能有远程开关量的I/O控制。Remote

            I/O网实际上是PLC I/O点的远程扩展,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的现场控制。

                Controller

            Link网推出时间较晚,只有新型号PLC(如C200HCVCS1CQM1H等)才能入网,随着Controller

            Link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功能已覆盖了控制层其它三种网络。

            目前,在信息层、控制层和器件层这三个网络层次上,OMRON主推EthernetController

            LinkCompoBus/D三种网。

楼主:
什么是现场总线

            现场总线(Fieldbus)是应用在生产现场、在测量控制设备之间实现双向、串行、多点数字通信的系统,也被称为开放式、数字化、多点通信的底层控制网络。它在制造业、流程工业、交通、楼宇等方面的自动化系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现场总线技术将通用或专用微处理器置入传统的测量控制仪表,使它们具有数字计算和数字通信能力,采用一定的通信介质作为总线,按照公开、规范的通信协议,在位于现场的多个微机化测量控制设备之间及现场仪表与远程监控计算机之间,实现数据传输与信息交换,形成适应实际需要的自控系统。简而言之,它把分散的测量控制设备变成网络节点,以现场总线为纽带,把它们连接成可以相互沟通信息、共同完成自控任务的网络系统。现场总线将控制功能彻底下放到现场,降低了安装成本和维护费用。

            基于现场总线的控制系统被称为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Fieldbus Control

            System)。FCS实质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互操作性的、彻底分散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楼主:
现场总线的国际标准

                        1984IEC(国际电工委员会)开始制定现场总线国际标准至今,争夺现场总线国际标准的大战持续了16年之久。先后经过9次投票表决,最后通过协商、妥协,于200014IEC

            TC65(负责工业测量和控制的第65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过了8种类型的现场总线作为新的IEC61 158国际标准。

                1)类型1 IEC技术报告(即FFH1);

                2)类型2 ControlNet(美国 Rockwell公司支持);

                3)类型3 Profibus(德国 Siemens公司支持);

                4)类型4 P-Net(丹麦 Process Data公司支持);

                5)类型5 FF HSE(即原FFH2Fisher-Rosemount等公司支持);

                6)类型6 Swift Net(美国波音公司支持);

                7)类型7 World FIP(法国 Alstom公司支持);

                8)类型8 Interbus(德国Phoenix Conact公司支持)。

                加上IEC TC17B通过的3种现场总线国际标准,即SDSSmart Distributed

            System)。ASIActuator Sensor Interface)和DeviceNet,此外,ISO还有一个ISO

            11898CANControl Area

            Network),所以一共有12种之多。现场总线的国际标准虽然制定出来了,但它与IEC(国际电工委员会)于1984年开始制定现场总线标准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楼主:
现场总线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1.现场总线的发展现状

            1)多种总线共存

            现场总线国际标准IEC61158中采用了8种协议类型,以及其它一些现场总线。每种总线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应用领域。不同领域的自动化需求各有其特点,因此在某个领域中产生的总线技术一般对本领域的满足度高一些,应用多一些,适用性好一些。据美国ARC公司的市场调查,世界市场对各种现场总线的需求为:过程自动化15%(FFPROFIBUS-PAWorldFIP),医药领域18%(FFPROFIBUS-PAWorldFIP),加工制造15%(PROFIBUS-DPDeviceNet),交通运输15%(PROFIBUS-DPDeviceNet),航空、国防34%(PROFIBUS-FMSLonWorksControlNetDeviceNet),农业未统计(P-NETCANPROFIBUS-PA/DPDeviceNetControlNet),楼宇未统计(LonWorksPROFIBUS-FMSDeviceNet)。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占有市场80%左右的总线将只有六七种,而且其应用领域比较明确,如

            FFPROFIBUS-PA适用于冶金、石油、化工、医药等流程行业的过程控制,PROFIBUS-DP

            DeviceNet适用于加工制造业,LonWorksPROFIBUS-FMSDeviceNet适用于楼宇、交通运输、农业。但这种划分又不是绝对的,相互之间又互有渗透。

                2)总线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每种总线都力图拓展其应用领域,以扩张其势力范围。在一定应用领域中已取得良好业绩的总线,往往会进一步根据需要向其它领域发展。如ProfibusDP的基础上又开发出PA,以适用于流程工业。

                3)不断成立总线国际组织

            大多数总线都成立了相应的国际组织,力图在制造商和用户中创造影响,以取得更多方面的支持,同时也想显示出其技术是开放的。如WorldFIP国际用户组织、FF基金会、Profibus国际用户组织、P-Net国际用户组织及ControlNet国际用户组织等。

                4)每种总线都以企业为支撑   各种总线都以一个或几个大型跨国公司为背景,公司的利益与总线的发展息息相关,如

            ProfibusSiemens公司为主要支持,ControlNet

            Rockwe11公司为主要背景,WorldFIPALSTOM公司为主要后台。

                5)一个设备制造商参加多个总线组织  大多数设备制造商都积极参加不止一个总线组织,有些公司甚至参加2

            ~4个总线组织。道理很简单,装置是要挂在系统上的。

                6)各种总线相继成为自己国家或地区标准

            每种总线大多将自己作为国家或地区标准,以加强自己的竞争地位。现在的情况是:P-Net已成为丹麦标准,Profibus已成为德国标准,WorldFIP已成为法国标准。上述3种总线于1994年成为并列的欧洲标准EN50170。其它总线也都成为各地区的技术规范。

                7)在竞争中协调共存

            协调共存的现象在欧洲标准制定时就出现过,欧洲标准EN50170在制定时,将德、法、丹麦3个标准并列于一卷之中,形成了欧洲的多总线的标准体系,后又将ControlNetFF加入欧洲标准的体系。各重要企业,除了力推自己的总线产品之外,也都力图开发接口技术,将自己的总线产品与其它总线相连接,如施耐德公司开发的设备能与多种总线相连接。在国际标准中,也出现了协调共存的局面。

                8)以太网成为新热点

            以太网正在工业自动化和过程控制市场上迅速增长,几乎所有远程I/O接口技术的供应商均提供一个支持TCP/IP协议的以太网接口,如SiemensRockwellGE-Fanuc等,他们除了销售各自PLC产品,同时提供与远程I/O和基于PC的控制系统相连接的接口。FF现场总线正在开发高速以太网,这无疑大大加强了以太网在工业领域的地位。

                2.现场总线的发展趋势

            虽然现场总线的标准统一还有种种问题,但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的发展却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现场总线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基于现场总线的产品和应用的不断增多,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体系结构日益清晰,具体发展趋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网络结构趋向简单化  早期的MAP模型由7层组成,现在Rockwe11公司提出了3层结构自动化,Fisher

            Rosemount公司提出了2层自动化,还有的公司甚至提出1层结构,由以太网一通到底。目前比较达成共识的是3层设备、2层网络的32结构。3层设备是位于底层的现场设备,如传感器/执行器以及各种分布式I/O设备等,位于中间的控制设备,如PLC、工业在制计算机、专用控制器等;位于上层的是操作设备,如操作站、工程师站、数据服务器、-般工作站等;2层网络是现场设备与控制设备之间的控制网,以及控制设备与操作设备之间的管理网。

                2)大量采用成熟、开放和通用的技术

            在管理网的通信协议上,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最流行的TCP/IP协议加以太网,操作设备一般采用工业PC甚至普通PC,控制设备一般采用标准的PLC或者是工业控制计算机等,而控制网络就是各种现场总线的应用领域。

                由此可见,新型的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与传统的控制系统(如DCSPLC)之间并不是完全取而代之的关系,而是继承、融合、提高的关系。

楼主:
现场总线的特点与优点

                      1. FCSDCS的比较

            如图7-28所示,FCS打破了传统DCS(集散控制系统)的结构形式。DCS中位于现场的设备与位于控制室的控制器之间均为一对一的物理连接。FCS采用了智能设备,把原DCS中处于控制室的控制模块、输入/输出模块置于现场设备中,加上现场设备具有通信能力,现场设备之间可直接传送信号,因而控制系统的功能可不依赖于控制室里的计算机或控制器,直接在现场完成,实现了彻底的分散控制。另外,由于FCS采用数字信号代替模拟信号,可以实现一对电线上传输多个信号,同时又为多个设备供电。这为简化系统结构、节约硬件设备、节约连接电缆与各种安装、维护费用创造了条件。表7-4详细说明了FCSDCS的对比。

表7-4 DCS与FCS的比较

表7-4 DCS与FCS的比较

7-4  DCSFCS的比较

 2.现场总线的特点

            现场总线系统打破了传统控制系统的结构形式,其在技术上具有以下特点:

                1)系统的开放性

            现场总线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工厂底层网络的开放系统。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现场总线把来自不同厂商的产品组成大小随意的开放互连系统。

                2)互操作性与互用性

            互操作性是指实现互连设备间、系统间的信息传送与沟通;而互用性则意味着不同生产厂家的性能类似的设备可实现相互替换。

                3)现场设备的智能化与功能自治性

            它将传感测量、补偿计算、工程量处理与控制等功能分散到现场设备中完成,仅靠现场设备即可完成自动控制的基本功能,并可随时诊断设备的运行状态。

            4)系统结构的高度分散性

            现场总线构成一种新的全分散式控制系统的体系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DCS体系,简化了系统结构,提高了可靠性。

            5)对现场环境的适应性

            现场总线是专为现场环境而设计的,支持各种通信介质,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能采用两线制实现供电与通信,并可满足本质安全防爆要求等。

            3.现场总线的优点

            由于现场总线系统结构的简化,使控制系统从设计、安装、投运到正常生产运行及检修维护,都体现出优越性。现场总线的优点如下:

            1)节省硬件数量与投资

            由于分散在现场的智能设备能直接执行多种传感、测量、控制、报警和计算功能,因而可减少变送器的数量,不再需要单独的调节器、计算单元等,也不再需要DCS系统的信号调理、转换、隔离等功能单元及其复杂接线,还可以用工控PC机作为操作站,从而节省了一大笔硬件投资,并可减少控制室的占地面积。

            2)节省安装费用

            现场总线系统的接线十分简单,一对双绞线或一条电缆上通常可挂接多个设备,因而电缆、端子、槽盒、桥架的用量大大减少,连线设计与接头校对的工作量也大大减少。当需要增加现场控制设备时,无需增设新的电缆,可就近连接在原有的电缆上,既节省了投资,又减少了设计、安装的工作量。据有关典型试验工程的测算资料表明,可节约安装费用60%以上。

            3)节省维护开销

            现场控制设备具有自诊断与简单故障处理的能力,并通过数字通信将相关的诊断维护信息送往控制室,用户可以查询所有设备的运行,诊断维护信息,以便早期分析故障原因并快速排除,缩短了维护停工时间,同时由于系统结构简化,连线简单而减少了维护工作量。

            4)用户具有高度的系统集成主动权

            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不同厂商所提供的设备来集成系统。避免因选择了某一品牌的产品而限制了使用设备的选择范围,不会为系统集成中不兼容的协议、接口而一筹莫展,使系统集成过程中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用户手中。

            5)提高了系统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现场设备的智能化、数字化,与模拟信号相比,从根本上提高了测量与控制的精确度,减少了传送误差。简化的系统结构,设备与连线减少,现场设备内部功能加强,减少了信号的往返传输,提高了系统的工作可靠性。

            此外,由于它的设备标准化,功能模块化,因而还具有设计简单,易于重构等优点。

楼主:
2.FX系列PLC通信协议 三菱PLC FX系统通信

                PC中必须依据所连接PLC的通信规程来编写通信协议,所以我们先要熟悉FX系列PLC的通信协议。

            1)数据格式

                FX系列PLC采用异步格式,由1位起始位、7位数据位、1位偶校验位及1位停止位组成,比特率为9600

            bps,字符为ASCⅡ码。数据格式如图7-14所示。

7-14   数据格式

                2)通信命令

                FX系列PLC4条通信命令,分别是读命令、写命令、强制通命令、强制断命令,如表7-2所示。

 7-2   FX系列PLC的通信命令表

              3)通信控制字符

            FX系列PLC采用面向字符的传输规程,用到5个通信控制字符,如表7-3所示。

            7-3  FX系列PLC通信控制字符表

注:当PLC对计算机发来的ENQ不理解时,用NAK回答。

注:当PLC对计算机发来的ENQ不理解时,用NAK回答。

            4)报文格式

            计算机向PLC发送的报文格式如下:

STXCMD数据段ETXSUMHSUML

            其中,STX为开始标志:02HETX为结束标志:03HCMD为命令的ASCⅡ码;SUMHSUML为按字节求累加和,溢出不计。由于每字节十六进制数变为两字节的ASCⅡ码,故校验和为SUMHSUML

            数据段格式与含义如下:

注:写命令的数据段有数据,读命令数据段则无数据。

            PLCPC发的应答报文格式如下:

注:对读命令的应答报文数据段为要读取的数据,一个数据占两字节,分上位下位:数据段:

对写命令的应答报文无数据段,而用ACKNAK作应答内容。

                5)传输规程

                PCFX系列PLC间采用应答方式通信,传输出错,则组织重发。其传输过程

            如图7-15所示。

            7-15  传输过程

PLC根据PC的命令,在每个循环扫描结束处的END语句后组织自动应答,无需用户在PLC一方编写程序。

楼主:
PCS7-200系列PLC通信的连接 西门子PLC

            S7-200系列PLC有通信方式有三种:一种是点对点(PPI)方式,用于与该公司PLC编程器或其它人机接口产品的通信,其通信协议是不公开的。另一种为DP方式,这种方式使得PLC可以通过Profibus-DP通信接口接入Profibus现场总线网络,从而扩大PLC的使用范围。最后一种方式是自由口通信(Freeport)方式,由用户定义通信协议,实现PLC与外设的通信。以下采用自由口通信方式,实现PCS7-200系列PLC通信。

            PCS7-200系列PLC通信连接

            PCRS232C接口,S7-200系列自由口为RS485。因此PCRS232接口必须先通过RS232/RS485转换器,再与PLC通信端口相连接,连接媒质可以是双绞线或电缆线。西门子公司提供的PC/PPI电缆带有RS232/RS485转换器,可直接采用PC/PPI电缆,因此在不增加任何硬件的情况下,可以很方便地将PLCPC的连接,如图7-17所示。也可实现多点连接。

            7-17  PCS7-200系列PLC的连接

楼主:
OK,有心得人可以收藏,水平高的人可以批判。请大家发言。

网友C:
介绍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D:
先回帖 再细读,不然人家有意见!

网友D:
有谁跟我一样一字一字的看下去的!

网友E:
牛气的人,必须收藏哈

网友F:
就是AB 跟A+ B+ A- B-
话说485的半双 与全双
方正哥可在 ···之间怎么连接是A+ A- 短接,B+ B-短接???

网友G:
这个帖子要收藏,有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H:
楼主讲的很仔细,也很详细。

网友I(2014-07-31):
尽管看不懂,但是觉得有些自己要去学的!今天师父就问我,什么是通讯设备!大神们,求解!

网友J(2015-03-07):
楼主总结的非常好,谢谢,学习中。

网友K(2015-08-27):
楼主写的很好,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