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启动后电流过大?

楼主(2012-11-26):
电机75kw,8极电机带动风机用。

试车后,45hz电流120--130不稳定,50hz电流150--160不稳定,且变频不稳定。

风机各方面正常,负载正常,风机是新风机,属更换同型号设备。经测定,风机最高转速443r/min,额定最高转速420r/min,高出20多转。电机空载也正常。

风量在45hz时,已达到额定最高要求。

请教是变频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没发现?

网友A:
  风机负载,运行中电流波动一点属于正常现象,原因现场环境,也就是进风口的压力会因现场变化也变化的,比如刮风了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机负载,运行中电流波动一点属于正常现象,原因现场环境,也就是进风口的压力会因现场变化也变化的,比如刮风了等等!

的确是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风机负载,运行中电流波动一点属于正常现象,原因现场环境,也就是进风口的压力会因现场变化也变化的,比如刮风了等等!

    进出口压差力大吧? 请问 8极的电机标准转速 在变频后有变化大不 ?

网友D:
如果是用的变频器的话 那是变频器参数不正确  变频器参数要改成风机水泵型参数

网友E:
风机电流波动虽然正常,但这个波动有点大,可以降频观察一下,看看与波动时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那么就要检查一下系统了,因为系统问题会导致风量变化,进而影响风机电流,如果相同,那么就要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进行一下修改。

楼主:
8极的电机标准转速 在变频后有变化,会随频率的大小改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风机电流波动虽然正常,但这个波动有点大,可以降频观察一下,看看与波动时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那么就要检查一下系统了,因为系统问题会导致风量变化,进而影响风机电流,如果相同,那么就要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进行一下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风机负载,运行中电流波动一点属于正常现象,原因现场环境,也就是进风口的压力会因现场变化也变化的,比如刮风了等等!

如果设置斜坡和加速时间合理的话!应该考虑电机负载环境是否存在设计缺陷

楼主:
谢谢回复,感谢大家。

网友H:
风量在45hz时,已达到额定最高要求。

建议变频最高频率设置在45hz。

网友I:
75kw8极电机是750转左右,风机最高转速443r/min,变频器调到30hz就能满足要求,为什么要调到50hz呢?

网友J:
在变频器设置下参数,我估计是你变频器匹配问题,

楼主:
传动方式是皮带传动。

网友K:
电流和负载有关,进风口关小点,要不变频器大一级,8级电机不容易烧的

网友L:
变频器控制模式有没调到风机控制模式

网友M:
线细了。或者负载多了。。不知道了。。

网友N:
1.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2.与风机管道是否走料有关。即管道通经的变化会影响电流的变化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电流和负载有关,进风口关小点,要不变频器大一级,8级电机不容易烧的

变频器控制风机水泵类负载,根本没必要加大一级,加大完全属于钱太多烧的,因为风机、泵等负载功率都是与轴转速的立方成正比的!

网友P:
电机75kw,8极电机带动风机用。

试车后,45hz电流120--130不稳定,50hz电流150--160不稳定,且变频不稳定。

风机各方面正常,负载正常,风机是新风机,属更换同型号设备。经测定,风机最高转速443r/min,额定最高转速420r/min,高出20多转。电机空载也正常。

风量在45hz时,已达到额定最高要求。

请教是变频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没发现?

1、“风量在45hz时,已达到额定最高要求。”,说明流量大,电流大,功率大;

2、应该控制流量,例如缩小管道截面;

3、应该控制流量,例如安装风门,调节流量;

4、只要流量减小到额定流量,电机的电流就会自动降下来!!!

网友Q:
可以去爱德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www.atl88.com网址看看   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R:
  我觉得是皮带有摩擦导致了电流波动大,问你一下是不是换的新皮带,如果是:是否皮带有点紧,观察过新风机的皮带槽是否光滑?我从你的信息知道电机没有问题 ,变频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风机这块和传动,分机是新的;传动这块考虑过没。 负载能影响电流,电流增大了,转速会下降。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你的转速也在波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是皮带有摩擦导致了电流波动大,问你一下是不是换的新皮带,如果是:是否皮带有点紧,观察过新风机的皮带槽是否光滑?我从你的信息知道电机没有问题 ,变频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风机这块和传动,分机是新的;传动这块考虑过没。 负载能影响电流,电流增大了,转速会下降。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你的转速也在波动吧。

还是前一个问题的延续,就是以往20号风机使用的三角带型号都是D型的,而这次购置的新风机使用的三角带型号是B型的,我想说的是,三角带型号的改变会不会造成电机电流过大?

发过这个帖子,当改成C型后,接触面应该是减少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