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TK6070在软件编程时是不是设置为MT6070?

楼主(2012-11-26):
威纶通TK6070在软件编程时是不是设置为MT6070?

宏指令中的函数与MT6070是否一样呢?

网友A:
选择TK ,如果你的软件没有,选择不到,更新一下你的软件。  宏指令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软件没有,选择不到,更新一下你的软件。  宏指令是一样的。

谢谢,你的意思是,可以选择TK的了,与MT不是一样的了?

楼主:
原来是版本不对用最新版本就OK了

网友C:
EB8000 V4.62就能选择TK6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