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是单相电动机单电容正反转控制原理图

楼主(2012-11-26):
我这里一个项目上的卷帘门是单相电动机控制的,有5根线头,1只电容,3只继电器,被维修的人拆乱了,请高人指点如何接线啊,有原理图最好!谢谢!

网友A:
单相电机运行电路

电容作用

按照这个原理 改变两相位差,就可以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B:
       拆开接线盒一看就很容易知道有几根线啦,各是做什么的,一般单相电机有两根是电容的启动线

网友C:
楼主:按你说的“有5根线头,1只电容,3只继电器”可能是这样,见下图:

  其红框内为电机绕组与电容,其L1为主绕组,L2为启动绕组,启动电容C1的一端与主绕组的一端接在一起,对外输出(1),主绕组的另一端对外输出(2),电容C1的另一端对外输出(3),启动绕组L2的二端对外输出(4)、(5)。3个继电器与5个接线头的连线见左侧图。 注:编号是随意编的,可能与原来编号不一样,此图是按原理画的,仅供参考。

网友D:
在电动机本身就有接线图或者电路图,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