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单梁吊机,就电机控制的钩子只能上不能下,求助

楼主(2012-11-26):
电动单梁吊机,就电机控制的钩子只能上不能下,控制箱电路正常,电机钩子下钩接触器正常吸合,其他运行都正常,求解惑

网友A:
看看电动葫芦上的断火限位器,有没有卡死.

网友B:
只上不能下,下钩接触器吸合正常,你有没有测量接触器负荷侧可有电,吸合上不等于接触的好,如果接触器接触不好那。问题不大,用表测量一下,就会解决的。

楼主:
对:寂寞小弟关于只上不能下,下钩接触器吸合正常,你有没有测量接触器负荷侧可有电,吸合上不等于接触的好,如果接触器接触不好那。问题不大,用表测量一下,就会解决的。 内容的回复:

已经解决了是,限位的问题,谢谢

楼主:
对:孙无了关于回复内容:对:寂寞小弟关于只上不能下,下钩接触器吸合正常,你有没有测量接触器负荷侧可有电,吸合上不等于接触的好,如果接触器接触不好那。问题不大,用表测量一下,就会解决的。 内容的回复:已经解决了是,限位的问题,谢谢 内容的回复:

这个能不能告诉我,像这种电动单梁吊机的控制电路是怎样的包括限位的,我对吊机不熟悉,望解答。还有就是若电机控制的钩子不用限位该怎样接线?求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看看电动葫芦上的断火限位器,有没有卡死.内容的回复:

是限位的问题,这个能不能告诉我,像这种电动单梁吊机的控制电路是怎样的包括限位的,我对吊机不熟悉,望解答。还有就是若电机控制的钩子不用限位该怎样接线控制?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C:
      断火限位器,上限位的作用是保证--不会吊过头,过头的话钢丝绳会被卡住受力,然后钢丝绳拉断,出现安全事故;下限位的作用是防止一直往下放线,钢丝绳会乱卷了,然后造成不正常;所以这个限位都是起安全作用的,不能拆除的!

网友A:
控制回路里不包括断火限位器,,断火限位器直接接在电机主回路中.正反转两只接触器,引出五根线(本来应该是六根,但有一根共用,所以只用五根),接到断火限位器,断火限位引出三根线,接到电机,断火开关的接线方式,一般拆开盖子,盖子里面有接线图.没有的话,百度一下.

网友A:
如果不用断火限位,直接在接触器下端换好相,三相线直接接进电机,但这样不安全,一旦接触器触点粘死,就会出安全事故.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如果不用断火限位,直接在接触器下端换好相,三相线直接接进电机,但这样不安全,一旦接触器触点粘死,就会出安全事故.内容的回复:

嗯,这个我查下百度学习学习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控制回路里不包括断火限位器,,断火限位器直接接在电机主回路中.正反转两只接触器,引出五根线(本来应该是六根,但有一根共用,所以只用五根),接到断火限位器,断火限位引出三根线,接到电机,断火开关的接线方式,一般拆开盖子,盖子里面有接线图.没有的话,百度一下.内容的回复:

师傅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机械工厂用的滚筒机一个三相异步电动机驱动,电动机的铭牌是 型号:Y90L-4  功率:1.5kw 电流3.7A  电压:380V 工作制:SI    接法:Y型   转速:1400r/min  现在要做一个控制箱,正反转控制,请问电机要不要降压启动,第一次接控制箱,控制箱内元件又该如何选择规格适合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