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做飞剪

楼主(2012-11-26):
   因为一直用信捷的PLC,性价比不错现在需要做一套板材飞剪设备,剪切厚度2MM,长度500MM以内速度暂时不定希望用信捷的plc做,希望信捷的高工和各位大侠给建议小弟给个思路,指点一下方向!在这里先谢谢了!(或者是连续的定长剪切要求不是太高欢迎灌水)

楼主:
自己顶一下,原定用3伺服,一个送料,一个跟随,一个剪切,不知道跟随和剪切的曲线怎么做有生成曲线的软件吗,求指点。还有就是应该什么时候启动追随伺服,并且使速度同步?

楼主:
如果不可以做曲线,是不是可以按比例做同步呢?

网友A:
送料速度是多少。。。。慢是可以的。。。

楼主:
对:kyy80关于送料速度是多少。。。。慢是可以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可以达到每秒钟一下,每下300mm?

楼主:
  看来是不行了!!

我这个问题很冷门吗?我看到好多plc都有这方面的案例样本,即然信捷都做了伺服了难道不加强一下这方面嘛?

楼主:
只要伺服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就可以了。如果PLC想监控伺服运行状态,将到位信号等反馈给PLC就可以了。如果是PLC想监控电机转过脉冲数,可以将驱动器的脉冲分频输出接到PLC上,但PLC实现不了实时的复杂的控制,因为PLC扫描周期不固定且大于10ms。如果想将位置环做在上位系统、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或转矩模式,上位系统可以采用数控系统或运动控制卡等,PLC是实现不了的。(以上转自征)

楼主:
1、伺服里就有你想要的这个位置环;

2、但是电机并不是你想的,能在给定位置启动、停车,因为数字脉冲的控制只产生一个给定位置,一个停车的命令,电机停没有停车完全是另一码事,你加一个闭环也没有用;

3、就好像你开车,心里知道停车的位置,可是实际停车总不在你想要的位置一样;

4、伺服的数控是精确地,而电机的启动和停车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在电机的控制上下功夫,例如电机在目标位置前什么时候开始减速、惯量是多少、减速时间是多少、停车时是否需要制动等等问题上下功夫;

5、你用的是伺服,看看说明书,这些参数都有,自己多试验几次,就能找到一个好的设置;

(刘志斌)

网友B: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9/12/baomilehengqiejiejuefanganjiyingyongshouce.pdf

参考一下他们的方案

原理都是一样的

信捷的XCC运动控制支持随动指令

网友C:
你好,我们公司的PLC专门有飞剪功能,现在已经在多家包装设备公司使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你可以电话联系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部门项目组的付工,他是专门负责这一块,联系电话:0510-85134176.

楼主:
对:无锡信捷PLC关于你好,我们公司的PLC专门有飞剪功能,现在已经在多家包装设备公司使用,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你可以电话联系我们公司的技术支持部门项目组的付工,他是专门负责这一块,联系电话:0510-85134176.内容的回复:

首先祝信捷越做越好!

谢谢“无锡信捷PLC”帮助!

网友D(2019-10-23):
有案例吗我买一套:13775062830

网友E(2020-01-05):
信捷专机追剪飞剪系列

网友F(2020-10-20):
楼主,飞剪试的怎么样了

网友G:
正式我想要的看看啊看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