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工控机维修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2-11-26):
贝加莱工控机维修故障分析与处理如下

    1、开机后主板能正常工作,BIOS检测到键盘部分,报告键盘出错?

    首先看是否键盘锁锁定,解除键盘锁。如果不是,检测主板同底板的连线及键盘、鼠标是否连接正确。

     2、开机后其他部分工作正常,软驱的读盘灯一直常亮软驱不能使用?

    应是软驱数据线接反。

    3、用7162主板时,鼠标、键盘均不能使用?

    查小辫子,看是否为7162专用,如果不是,请将键盘、鼠标反接使用。

   4、工控机装硬盘以前可以启动,安装硬盘后发现不能启动?

    请首先检查硬盘数据线是否接反。

  5、加电后底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无法加电?

    首先看是否机箱内有螺丝等异物,导致短路。其次察看有关电源线是否接反,导致对地短路。再次利用替换法,更换电

源,看是否电源的问题,更换地板看是否地板的问题。

   6、工控机加电后,电源工作正常,主板没有任何反映?

    首先去掉外围的插卡及所连的设备,看能否启动?如果不能,可去掉内存,看是否报警?然后检查CPU的工作,是否正常?

最后替换主板,检查主板是否正常。

   7、开机机器没有启动,能听到连续的报警声?

    根据报警声,能确定是内存的问题。打开机器看内存是否接触好,或更换内存插槽进行测试。最后更换内存看是否内存

的问题。

    8、安装操作系统,加载声卡驱动时死机?

    首先声卡的类型选择错误,选择正确的类型后再安装。其次,所选的声卡同其他设备冲突(包括网卡、视频卡、主板)

    9、加载声卡驱动后,运行速度变慢或声音太小?

    一般声卡同主板冲突。

   10、安装视频卡时驱动安装正确,没有图像显示,或显示没有彩色?

    一般视频卡的制式默认为“ntfc”,需设置为“PAL”制式!

   11、工控机在公司测试正常,到客户哪儿以后没有显示?

    一般为分辨率设置设置过高,客户的显示器不能显示。所以现象为黑屏,但是有启动正常的告警声。

   12、工控机在正常运行时,一有震动就会重起?

    电源的连线故障,或是主板同地板的连线接触不良(实现ATX功能的哪根连线)!

   13、操作系统GHOST时,原盘同新刻的盘分区不一致?

    硬盘的模式,设置不一致。应都设为LBA模式。

   14、运行客户程序时,出现莫名的重起现象?

    客户的软件同主板的兼容性有关,全方位检查过后,如果还是找不倒原因请更换主板后,再试。

   15P4的主板加电后,不能启动?

    P4的主板功耗很大,对12V的电压需求较大。如果不接主板上4芯的12V电压,主板不能启动。

   16DOS下能否使用U?

    这要看主板的支持,有的主板能够支持例如:7166。而大多数主板是不支持的。

   17USB硬盘、U盘能否作为启动盘?

    这要看主板的支持,大多数新型主板(P4P3)能够支持,一些老型号的主板可能不会支持。

   18、普通硬盘接口的主板,能否上2.5”的小硬盘?

    可以,但是需要自己做线。没有标配的线。

    192.5”硬盘接口的主板能否上普通的硬盘?

    可以。

    20、各个厂家的串口线能否互换?

    这要看主板串口的定义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可以互换。

   21、主板上的键盘口能否直接接鼠标?

    不能。

   22、现在的ATX机箱能否实现AT的功能?

    可以,但是必须有此宽机箱上的AT开关。而且需要在开关上焊线。

   23P4的主板能否用AT的电源实现?

    可以,但是电源需要改造:首先要把主板上的电源,设置位AT方式,加上4芯的12V电源的接头,就可以了。

   24ATX电源的工控机能否实现“来电自起”?

    这同主板有关系,如果主板支持,则可以。

   25、工控机种的某块PCI卡不能使用?

    查看该PCI卡的金手指是否不洁,如果不洁,用橡皮擦之。

   26、工控机中的所有PCI卡不能使用?

用橡皮擦拭主板的PCI金手指,或更换底板插槽。

广州安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欢迎各界人士来电交流,技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