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上些常见故障原因与处理

楼主(2012-11-26):
故障现象一输出不平衡:一般表现为马达抖动,转速不稳,

1、主要原因:模块坏,驱动电路坏,电抗器坏等。

2、举例:一台富士 G9S 11KW变频器,输出电压相差100V左右。分析与维修:打开机器初步在线检查逆变模块(6MBI50N-120)没发现问题,测量6路驱动电路也没发现故障,

3、故障处理:将其模块拆下测量发现有一路上桥大功率晶体管不能正常导通和关闭,该模块已经损坏,经确认驱动电路无故障后更换新品后一切正常。

故障现象二过载:也是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的故障之一,

1、主要原因:平时看到过载现象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分析一下到底是马达过载还是变频器自身过载,一般来讲马达由于过载能力较强,只要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得当,一般不大会出现马达过载.阀门  进口泵 工业洗衣机

2、故障处理:变频器本身由于过载能力较差很容易出现过载报警.我们可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

故障现象三:开关电源损坏:这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

1、故障原因: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丹佛斯变频器采用了新型脉宽集成控制器UC2844来调整开关电源的输出,同时UC2844还带有电流检测,电压反馈等功能,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2、故障处理: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更换电源开关。

网友A:
字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