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建立坐标系与台达通讯

楼主(2012-11-26):
想通过昆仑通态建立一个坐标轴界面,然后跟台达的PLC通讯实时的显示当前坐标位置,不知昆仑通态能不能实现?

如何实现?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可以实现 不过可能和你想象的未必一样。

使用实时数据曲线,曲线类型选用 相对时钟趋势曲线,相对坐标就是你的X轴的数据值(D0).

曲线用于显示你的坐标X(D0),Y(D2).将X坐标轴的长度设置为(D1=D0+10),Y轴最大值设定为(D3=D2+10).

画笔属性内只要显示Y的数据就可以了。

另外在曲线旁边实时显示X Y的值就可以了。简单的实现,如果有更好的请大家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可能和你想象的未必一样。使用实时数据曲线,曲线类型选用 相对时钟趋势曲线,相对坐标就是你的X轴的数据值(D0).曲线用于显示你的坐标X(D0),Y(D2).将X坐标轴的长度设置为(D1=D0+10),Y轴最大值设定为(D3=D2+10).画笔属性内只要显示Y的数据就可以了。另外在曲线旁边实时显示X Y的值就可以了。简单的实现,如果有更好的请大家指点!

谢谢。我先试试,希望有了更好的办法了可以再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