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变频------取代变频器!

楼主(2012-11-26):
国家重点推广节能项目节选(永磁涡流柔性传动项目技术报告篇)

28 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技术

(详情请大家点击链接http://www.shrongnan.com/ 了解更多~~~)

一、技术名称: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技术

二、适用范围

   通用机械行业 石油、天然气、化工、造纸、发电、灌浆、海事、矿业、水泥、水和废水等制造行业的泵机、风机、传送带等设备

三、与该节能技术相关生产环节的能耗现状

   目前,全国现有各类电机系统总装机容量约7亿kW,占全国总用电量的60%。其中,风机、泵类、压缩机和空调制冷机的用电量分别占全国总用电量的10.4%、20.9%、9.4%和6%。一方面,电动机及被拖动设备普遍存在系统匹配不合理的问题,“大马拉小车”现象严重,使设备长期低负荷运行;另一方面,系统调节方式落后,运行效率比国外先进水平约低10%~20%,相当于每年浪费电能约5000亿kWh,节电潜力巨大。

四、技术内容

 1.技术原理

   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连接在负载侧的高强度永磁体转子组成;另一部分由连接在驱动侧的导体转子组成。导体转子和永磁转子是非接触的,可以自由地独立旋转。当导体转子旋转时,导体转子与永磁转子产生相对运动,交变磁场通过气隙在导体转子上产生涡流;同时,涡流产生感应磁场与永磁转子相互作用,从而带动永磁转子沿着与导体转子相同方向旋转,在负载侧输出轴上产生转矩,从而带动负载做旋转运动。通过调节永磁转子和导体转子之间的气隙就可以控制输出转矩,从而获得可调整、可控制、可重复的负载转速,进而实现电机功率可控,达到节能的目的。

2.关键技术

(1)转速范围:0~3000r/min;

(2)适配电机功率:30~2000kW;

(3)转矩范围:0~12000Nm;

(4)工作温度范围:0~98%;

(5)气隙调节范围:2~40mm。

3.工艺流程

图1 永磁调速驱动装置简图

五、主要技术指标

1.转速范围:0~3000r/min;

2.适配电机功率:30~2000kW;

3.转矩范围:0~12000Nm;

4.工作温度范围:0~98%;

5.气隙调节范围:2mm~40mm。

六、技术应用情况

该技术已获得4 项国家专利,其中1 项发明专利和3 项实用新型专利。2011年该技术通过省级新产品、新技术的鉴定。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发电、冶金、石化、水处理、采矿与水泥、造纸、暖通空调、海运等行业的泵、风机、离心机、输送带及其它电机驱动装置。目前,已成功在鞍钢、宝钢及海华发电等企业应用。

七、典型用户及投资效益

典型用户:鞍钢、宝钢、济钢、海华发电等企业

典型案例1

建设规模:3kV、300kW,1500rpm/min 两台送风机。主要技改内容:在电机和送风机之间安装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装置,主要设备为2 台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节能技改投资额110 万元,建设期1 个月。年节能量312tce,年节能经济效益为70万元,投资回收期约1.6 年。

典型案例2

建设规模:炼钢厂过滤器电压10kV、功率为180kW 的送水泵作业区。主要技改内容:在电机和水泵之间安装水冷型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主要设备为3 台水冷型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节能技改投资额144 万元,建设期约20 天。每年可节省电能84.9 万kWh(电机工作时间按300 天计算),折297tce,年节能经济效益63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2.3 年。

八、推广前景和节能潜力

   据了解,目前全社会的能耗约有70%集中在冶金、化工、煤炭、电力、建材工业等高耗能领域。其中工业电动机用电量约占总电量的三分之一,且一半用于风机、泵、压缩机的驱动,三分之二的风机、泵类械在运行中需要调节流量。风机用电量约占全国发电量的10%。其中,矿山使用的风机占全国采矿用电总量的30%,钢铁工业使用风机用电量占其生产总用电量的20%,煤炭工业使用风机的用电量占煤炭总用电量的17%。如果所有电机效率提高5%,则全年可节约电量达765亿kW,预计到2015 年在相关行业可推广8%,形成的年节能能力约为200 万tce。

(详情请大家点击链接http://www.shrongnan.com/ 了解更多~~~)

欢迎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共同推进永磁涡流产品的发展和进步~!!!

网友A:
永磁传动,是永磁离合器,间式控制离合?

网友B:
不是离合器,它是通过改变永磁转子和铜转子两者之间的间隙来改变传递扭矩的过程,两者之间没有机械连接。从而实现软启动,软停止。从而对电机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冲着标题来的,求详细产品介绍!!

网友D:
通过改变永磁转子和铜转子两者之间的间隙来改变传递扭矩的?这个控制相当复杂吧,呵呵。。。。。。。。

网友B:
这个产品我们公司在使用,只要在联轴器上加个电动执行器就能起到自动控制的作用,非常方面。省去了很多技术上的麻烦。

网友E:
第一次听说这种装置,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呢

网友E:
只要在联轴器上加个电动执行器就能改变永磁转子和铜转子两者之间的间隙来改变传递扭矩?怎么觉得这么玄乎

楼主:
磁力耦合器实图磁力耦合器实图,大家可以看看 !

网友F:
引用 楼主:
磁力耦合器实图,大家可以看看 !

  有点像是电磁调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 磁力耦合器实图,大家可以看看 !   有点像是电磁调速吗????
磁力耦合器由多种:

有调速型、限距型、标准型以及延迟型等型号!

网友H:
機械變頻?磁力耦合器?好象不是什麼新東西。促銷嗎?

网友I:
以上的对比表格中的某些内容太片面,对变频器的有些说明欠准确,对所谓的永磁传动装置的效果太夸大。

网友I:
别忘了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可以是几千赫兹,而机械调速,能有多少?这个永磁传动装置,只是实现了额定频率以下的无级调速罢了,和变频器相比简直毛毛雨,永磁体的成本不要忘记了

网友B:
变频器的维护成本太高了。。。

网友B:
我这里有篇文章,可供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B:
                                                    永磁耦合器调速与变频调速的比较

一、背景

当前,国内的企业的风机和水泵所采用的调速方式大部分是变频调速。鉴于变频调速器在生产运行中所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变频设备故障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生产上带来了隐患,直接影响了生产运行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可靠性;也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失通常是因为电气设备故障时,造成停。而采用大功率调速型永磁耦合器调速方案取代目前的变频器调速方案(即改变间接控制到直接控制形式),则可获得使用变频器调速方案所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

二、分析比较

    我们就企业最为关心的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比较:

    (一) 系统的可靠性

    永磁耦合器

    永磁耦合器是一个纯机械的产品,性能稳定,对供电电源没有任何要求,且使用中不会对电网产生高次谐波污染(高次谐波的污染对电网产生的危害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因为不用电,所以不存在电磁干扰问题。

    高压变频器

    尽管变频器目前技术比较过关,但是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电子设备而言,其运行中故障的不可预见性、不确定性还是有目共睹的。首先对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专用房间要密封、防尘,夏季要有空调来保持设备正常运行所要求的温度,辅助设施投入较大。其次对供电电源有一定的要求,电子设备易受电磁干扰会造成变频器设备运行的不可靠。同时在变频器运行时,对电源系统也会产生高次谐波污染,破坏电网的质量,严重时甚至影响电子设备的稳定运行,需要用户采用其他设备(滤波器)来消除。另外,由于采用变频器时,电机与负载之间的轴连接是接触式的,不具备减少轴承、密封损坏的优点。

    (二) 长期运行的稳定性

    永磁耦合器

    永磁耦合器具有机械结构简单,一旦安装完成投入使用,基本不受使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运行稳定可靠。因为不用电,所以不存在电磁干扰问题。由于采用永磁耦合器时,电机与负载之间的轴连接是非接触式的,因此,负载的震动不会传递到电机上;也正是由于轴连接是非接触式的,所以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安装时“对中”要求低;二是在长期运行中不会产生因为直接的轴连接而带来的轴承、密封的损坏,保证设备的使用。根据其他企业的使用情况(在美国的企业,其最长的连续使用时间已达六年,理论寿命30年),永磁耦合器表现了优越的长期运行稳定性。而作为纯机械设备,其可能的运行故障是可预见的,不会因为突发故障而给用户带来措手不及的事故。

    高压变频器

    变频器的核心是一个复杂的电子设备,安装完成投入运行后,易受使用环境的干扰和影响,难于保证其运行稳定可靠。根据多数企业的使用情况调查,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平均每年都要发生一次故障,长期运行稳定性很差。而作为复杂的电子设备,其运行故障是不可预见的,它会因为突发故障而给用户带来措手不及的事故。

    (三) 初始安装及日后的可维护性

    永磁耦合器

    结构简单,电机与负载的轴连接是非接触式的,对中精度要求低,安装调试快捷。由于是纯机械设备,无复杂电子设备;经简单培训后,电厂的机务人员或电气人员将会快速确定故障原因,并迅速自行解决故障,不必请专业公司的人来维修。其使用寿命可达30年。

    中压变频器

    变频器是复杂的电子设备,一旦有电气故障发生(经常性的、不可预见性的),电厂的机务人员或电气人员将难于快速确定故障原因,并涉及备件的更换,不可能迅速自行解决故障,只能由变频器生产厂家或专业的公司派人修理,难以保证快速修复,不影响生产。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最长也不过7到10年。

    (四) 经济性分析

    永磁耦合器

    1. 初始投资

    永磁耦合器的初始投资与变频器的投资目前大致相同;

    2. 维护费用

    由于永磁耦合器基本上是免维护的,所以维护费用几乎为0;

    3. 故障造成的经济损失

    尽管永磁耦合器与变频器都是节能设备,但是,永磁耦合器是实实在在的让用户见到节能所带来的效益,原因是它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比变频器要长很多,所以不会因为一次故障所造成的减负荷发电,将节能所带来的节能效益全部耗尽。

    4. 维修备件费用

    因为永磁耦合器基本上是免维护的,所以维修备件费用也几乎为0。

    中压变频器

    1. 初始投资

     变频器的初始投资与永磁耦合器的投资旗鼓相当;

    2. 维护费用

     平均每年都要有一次故障,每次的维护换件、人工费用价值不菲。且由于其故障的不确定性,给生产造成的损失也更大。

    3. 故障造成的经济损失

    虽然变频器也是节能设备,但是,变频器却不能实实在在的让用户见到节能所带来的效益,原因是它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太短,平均每年都会因为一次故障而造成减负荷发电、增加油耗等损失将节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全部耗尽(极有可能还要倒贴)。

    4. 维修备件费用

    为了确保变频器突发故障时生产不受影响,变频器的备件通常要备的全一些,这样就造成了资金的占用,而且由于故障的不确定性,经常发生有的备件常年不用。由于电子元件有一定的时效性,所以过期的备件只能报废,造成资金的浪费。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眼前的经济利益,还是从长远经济的回报角度来考虑,永磁耦合器都具有比变频器优越得多的经济性。

三、结论

    无论是从经济效益还是从生产的安全稳定性来看,采用调速型永磁耦合器调速方案具有高压变频器调速方案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是国内企业的最佳应用选择。

网友J:
   其实永磁涡流传动和耦合装置和变频调速装置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各有千秋!各有各自的优势!!

具体还要看是什么客户使用 !

网友J:
     磁涡流驱动技术是一种高效的连接驱动技术,综合应用机械、材料、电磁感应、制造、控制、热工技术的集成技术,基于此技术研发的产品  永磁耦合器和永磁调速器具有无机械接触、高效驱动、高效节能、维护简单、寿命长等特点,是环保性的驱动节能产品。
产品应用行业:石油/石化、天然气、发电/热电、煤矿、钢铁、冶金、造纸、中央空调、化工、船舶、水泥、供水、水处理、港口机械等。

网友B:
新的时代孕育出新的产品,期待它的茁壮成长。

楼主:
      可调速驱动装置安装于电机和负载之间,通常安装在泵、风机或鼓风机上。可调速驱动装置上包含两块无物理性连接的部件。其一是安装在负载轴的由磁性很强的永磁体构成的部件,其二是安装在电机轴的铜导体部件。两个部件在做相对运动时能够产生磁场,该磁场可以将扭力从电机端传向负载端。

     事实上,是铜转子和磁转子之间的磁“阻力”产生的耦合力。通过改变气隙的大小可以改变耦合力,因此从电机端传向负载端的扭力总量可以不断地进行调节。这样就可以达到操作时的精确性和速度控制的效率性,包括“缓冲启动”,其结果无疑是高效地运用了能源。由于在电机端和负载端不存在直接的物理性连接,因此可调速驱动装置能够减小由振动引起的损耗。

     磁力耦合器是以同样的原理进行工作,但由于气隙是固定的,因此输出的速度也是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磁涡流驱动技术是一种高效的连接驱动技术,综合应用机械、材料、电磁感应、制造、控制、热工技术的集成技术,基于此技术研发的产品  永磁耦合器和永磁调速器具有无机械接触、高效驱动、高效节能、维护简单、寿命长等特点,是环保性的驱动节能产品。产品应用行业:石油/石化、天然气、发电/热电、煤矿、钢铁、冶金、造纸、中央空调、化工、船舶、水泥、供水、水处理、港口机械等。

网友K:
好,写的不错,支持一下,期待它的更好发展.

网友J:
问:为什么使用稀土磁而不是一般的永磁铁?
答:在所有的永磁中,稀土磁的磁力最强,这使得小型的永磁体产品能够传递很大的扭力。稀土磁中的钕、铁、硼将会使永磁体具有很高的磁场性能。

网友L:
电磁调速电机是通过改变磁场强弱来改变耦合力矩。这个是通过改变磁场间隙来改变耦合力矩, 这两者的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后者是纯机械的。本人认为跟变频器没有可比性,道理大家都明白的。

网友B:
             磁力耦合器的产品定位及应用分析

   磁力耦合器的产品定位为高品质的调速节能设备,其产品差异化的定位点是显而易见的,稳定可靠,高效节能,操作简便,免维护,安装简便,寿命周期长.

    与竞争对手相比,磁力耦合器的技术先进,技术可靠,同时,因为技术的专有性和生产制造的专一性,价格较高,即使比起进口品牌的高压变频器和液力偶合器,其价格仍然较高.从用户的角度考虑,价格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而节能产品比的更多的不是投入,而是产出,综合考虑初始采购成本,运营成本,维护成本,降低停机故障风险,节能效益产出.磁力耦合器毫无疑问地定位于中国市场高压领域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产品的高质高价,竞争对手的技术特点,价格因素决定了磁力耦合器的应用场合在高压电机上,应用高压电机的客户大多为生产型企业,电费和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是两项重要的运营成本.相应的,这些企业也是国家节能降耗的重点监测对象.所以,磁力耦合器的客户定位主要集中在供水,石油,天然气,发电,热电,造纸,煤炭,水泥和冶金,化工,舰船行业,尤其是这些行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

磁力耦合器在内蒙古北方药业的应用

网友B:
               变频器调节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产品性能的分析

(一)售后服务出现的问

1、出现故障后维修麻烦,不及时,备件难购。

2、技术资料不完全,存在维修方面的问题及故障难以准确判断,通俗易懂的实用维修技术资料欠缺,进口品牌无中文界面。

3、变频器自身运行较好,但内部灰尘清洗难。

4、定期维修不及时,安装调试时技术培训不到位,保养不及时。大型变频器的安装方式不太合理,调试复杂使用不方便。

(二)产品性能存在的问题

1、抗干扰问题和体积过大(大容量的),对设备存在不同程度干扰。

2、产品质量有些不太过关,常跳闸,性能可靠性不高。

3、有电气拖动控制,无电气逻辑控制。

4、需要提高无故障运行时间,降低或减少高次谐波。

5、功率模块性能不稳定,常有击穿的可能等。

             使用磁力耦合器相对变频器调速节能的优势

1)自身不耗电,无谐波干扰,高速节能效率更高。

2)不受环境温度,恶劣工况及控制距离的限制,可靠性高。

3)自身免维护,降低了设备运行可能的故障率。

4)解决了机械对心难题,无需精确对中。

5)最有效的降低了振动,对延长设备轴承、密封圈及电机的使用寿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网友B:
     节能产品比的更多的不是投入,而是产出,综合考虑初始采购成本,运营成本,维护成本,降低停机故障风险,节能效益产出.磁力耦合器毫无疑问地定位于中国市场高压领域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频器调节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产品性能的分析(一)售后服务出现的问题1、出现故障后维修麻烦,不及时,备件难购。2、技术资料不完全,存在维修方面的问题及故障难以准确判断,通俗易懂的实用维修技术资料欠缺,进口品牌无中文界面。3、变频器自身运行较好,但内部灰尘清洗难。4、定期维修不及时,安装调试时技术培训不到位,保养不及时。大型变频器的安装方式不太合理,调试复杂使用不方便。(二)产品性能存在的问题1、抗干扰问题和体积过大(大容量的),对设备存在不同程度干扰。2、产品质量有些不太过关,常跳闸,性能可靠性不高。3、有电气拖动控制,无电气逻辑控制。4、需要提高无故障运行时间,降低或减少高次谐波。5、功率模块性能不稳定,常有击穿的可能等。               使用磁力耦合器相对变频器调速节能的优势(1)自身不耗电,无谐波干扰,高速节能效率更高。(2)不受环境温度,恶劣工况及控制距离的限制,可靠性高。(3)自身免维护,降低了设备运行可能的故障率。(4)解决了机械对心难题,无需精确对中。(5)最有效的降低了振动,对延长设备轴承、密封圈及电机的使用寿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位朋友回答的非常好!磁力耦合器在某些复杂的环境,比如工矿、石油、水泥等行业应用时,优势还是比较突出的!

网友B:
产品的高质高价,竞争对手的技术特点,价格因素决定了磁力耦合器的应用场合在高压电机上,应用高压电机的客户大多为生产型企业,电费和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是两项重要的运营成本.相应的,这些企业也是国家节能降耗的重点监测对象.所以,磁力耦合器的客户定位主要集中在供水,石油,天然气,发电,热电,造纸,煤炭,水泥和冶金,化工,舰船行业,尤其是这些行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

网友B:
                 永磁涡流联轴器的详细工作原理:

    永磁涡流联轴器与普通连轴器在结构上基本相似,即也分主动端和被动端,在此称为“永磁半联轴节”和“铜体半联轴节”。其中“永磁半联轴节”上装有多极磁环(N、S间隔排列),“铜体半联轴节”相对磁环的面上装有铜或铝板。当“永磁半联轴节”为主动端相对金属板做旋转运动时,多极磁环的各磁极连续扫过金属板表面,从金属板表面看多极磁环就是一个变化的磁场,因此该面上就会产生涡电流。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该涡电流将产生一个与多极磁环相反方向的感应磁场,两个磁场相互作用即使被动端的“铜体半联轴节”受到一个磁转矩的作用而随之异步转动。

楼主: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COX--限矩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规  格:

输出功率10--1500KW

产品备注:

转速:最高为 4500r/min

产品类别:

限距型永磁涡流传动

   产 品 说 明

COX--限矩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1.  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10--1500KW;  转速:最高为 4500r/min

大扭矩、大惯量的负载;需要限定最大传递扭矩而保护电机的系统。

2.  工作原理

初始位置时铜转子与永磁转子间的气隙为  3mm,电机启动时,  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

感应涡电流,而感应涡电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不仅有电机与工作机之间传递扭矩的力,还有大

小随铜转子和永磁转子转差不同而改变的二转子间的轴向力,它使气隙由 3mm 变到 5mm 再变到 3mm,实现更理想

的软启动。

当工作机转速达到一定值时,永磁转子间的挡块将在离心力的作用下改变位置,此时最大气隙将大大大于

5mm

当工作机突然出现过载或卡死的情况下,与工作机连接的永磁转子转速很快下降或直至零,而电机和与电机

连接的铜转子转速基本不变,从而二转子间因转差产生的轴向力将迅速把两者之间的气隙拉大,直至最大值,以

至铜转子与永磁转子之间的传递扭矩降到一个很小的值,这样,实现当负载超过某个限定值的情况下,电机得到

完全保护。

3.  技术优势

1.日常维护工作量小,几乎为免维护产品,运行成本低。

2.允许较大的安装误差(允许最大的对中误差可为 5mm、角度误差可为 2°)。

3.具有完全的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

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坏。当载荷正常后,系统会恢复正常或可直接重新启动。

4.提高电机的启动能力,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停止,特别适用于大扭矩、大惯量

的负载。

5.减少冲击和振动。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6.延长传动系统中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7.结构简单,体积小,安装方便。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COY--延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规  格:

输出功率:10--1500KW

产品备注:

转速:最高为 4500r/min

产品类别:

延迟型永磁涡流传动

   产 品 说 明

OY--延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1.    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  10--1500  KW;  转速:最高为 4500r/min

对柔性启动要求高的工作场合;在一定时间内(15S)对电机起过载保护作用。

2.    工作原理

初始位置时铜转子与永磁转子间的气隙为  3mm,电机启动时,  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

感应涡电流,而感应涡电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不仅有电机与工作机之间传递扭矩的力,还有大

小随铜转子和永磁转子转差不同而改变的二转子间的轴向力,它使气隙由 3mm 变到 5mm 再变到 3mm,实现更理想

的软启动。

当工作机的扭矩发生周期性变化的时候,气隙可以在 3mm 到 5mm 之间变动,实现周期性变化的扭矩传递。

当工作机突然出现过载或卡死的情况下,与工作机连接的永磁转子转速很快下降或直至零,而电机和与电机

连接的铜转子转速基本不变,从而二转子间因转差产生的轴向力将迅速把两者之间的气隙拉大到  5mm(气隙的最

大值),从而减小了电机与工作机之间的传递扭矩,电机可以在相对低的扭矩下继续运行,实现保护电机的目的。

电机在这相对低的扭矩下工作,若在 15S 内关闭电机对电机不会有任何损伤。

3.  技术优势

1.日常维护工作量小,几乎为免维护产品,运行成本低。

2.允许较大的安装误差(允许最大的对中误差可为 5mm、角度误差可为 2°)。

3.具有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

导致的损坏。

4.提高电机的启动能力,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停止,特别适用于大扭矩、大惯量

的负载。

5.减少冲击和振动。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6.延长传动系统中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7.结构简单,体积小,安装方便。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COB--标准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规  格:

输出功率:2.2--600KW

产品备注:

转速:最高为 7000 r/min

产品类别:

标准型永磁涡流传动

   产 品 说 明

COB--标准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1.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2.2--600  KW;  转速:最高为 7000  r/min

2.工作原理

标准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由铜转子、永磁转子二个部分组成。一般,铜转子(带铜环的钢制转子)与电机轴连

接,永磁转子(带永磁材料的铝制转子)与工作机的轴连接,铜转子和永磁转子之间有空气间隙(称为气隙),没

有传递扭矩的机械连接。在电机转动时,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感应涡电流,而感应涡电

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实现了电机与工作机之间的扭矩传递。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气隙,达到

所需的扭矩传递和速度传递要求。

3.技术优势

1.日常维护工作量小,为免维护产品,运行成本低。

2.允许较大的安装误差(允许最大的对中误差可为 5mm、角度误差可为 2.5°)。

3.具有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

导致的损坏。

4.提高电机的启动能力,实现电机的软启动/停止。减少冲击和振动。

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5.延长传动系统中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6.结构简单,体积小,安装方便,适应在恶劣的工况下工作。

7.可以通过气隙的调整,达到所需的扭矩传递和速度传递要求。

8.适合各种特殊的轴径或安装尺寸要求。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COT--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规  格:

输出功率:10--3000KW

产品备注:

转速:最高为 3600r/min

产品类别:

标准型永磁涡流传动

   产 品 说 明

COT--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
1、适用范围
输出功率:10--3000KW;转速:最高为 3600r/min;
电机转速不变,实现负载过程控制,达到节能效果;替代变频器进行节能改造;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运行。
2、工作原理
     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由铜转子、永磁转子和控制器三个部分组成。一般,铜转子(带铜环的钢制转子)与电机轴连接,永磁转子(带永磁材料的铝制转子)与工作机的轴连接。铜转子和永磁转子之间有空气间隙(称 为气隙),而没有传递扭矩的机械连接。在电机转动时,铜转子的铜环上在切割永磁体的磁力线时产生感应涡电流,而感应涡电流的磁场与永磁体的磁场之间的作用力实现了电机与工作机之间的扭矩传递。当气隙小时,调速型永
磁传动装置的传动能力强;相反,气隙大时传动能力小。而控制器可通过手动或控制信号调节空气隙的大小。对于自动控制系统,当控制器接到一个控制信号(如系统对压力、流量或液面高度等要求进行调节的信号)后,控制器对信号进行识别、计算和转换后,给其执行元件发出调节指令,执行元件就会调节铜转子与永磁转子之间的 气隙,从而改变工作机的工作点,即调节了工作机的转速和扭矩。
      永磁涡流传动装置包括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的输出扭矩等于输入扭矩,而其输出转速(即工作机转速和输入转速(即电机转速)是不相等的,它们之间的差值与输入转速的比值称为转差率,额定转差率为1-4%。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对于不同负荷特性的工作机有不同的调速范围。 3、技术优势
1.可按系统的工艺要求对工作机进行无级调速,节能效果非常显著,根据负载类型和系统工艺对调速要求的
不同可实现高达66%的节能效果。
2.总体运行成本低。
3.电机能实现更为平稳和渐进的柔性启动/停止。
4.减少冲击和振动。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5.延长传动系统中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6.有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坏。
5、与变频器相比,优点独特
--稳定性和可靠性比变频器高,在大功率时尤其突出。
--负载转速高、功率大时代替变频器优势明显。
--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免维护性能,是变频器所不具备的。
--与变频器相比,不对电网产生谐波干扰。
--在电压降低时,变频器可能无法工作,但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则不受影响。
--与变频器相比,能消除电机与负载之间的振动传递。
--与变频器相比,维护和保养费用低。
--与变频器相比,永磁涡流传动装置能有效延长传动系统各零部件的寿命。

楼主:
我们来看看变频器对于使用环境的要求:

①温度 *允许周围温度:-10到40℃(如取下通风壳,可到50℃) 变频器内部温度比周围温度还高10~20℃ *安装在柜子里时,一定要注意柜子的体积、变频器的位置、排气风扇的风量。 *周围温度越高,变频器寿命就会越短。
②湿度 *90%以下(无水珠凝结现象) 在相当于户外的情况下。如果周围温度突然下降,水珠凝结现象是会很容易出现的。 线路板接插件部分干燥后,绝缘会下降,可能引起误动作。
③导电性灰尘、油雾、腐蚀性气体 虽然变频器电路基板已防尘防湿处理过,但接插件等接触部分无法处理。 *油雾 →主要是风扇受影响*腐蚀性气体→主要是铜排、各器件的管脚会腐蚀.

在夏天的高温下,在工业环境中温度很容易超过50度,还得为变频器专门设置一个空调房,无形之中增加了成本.还有,变频器的使用还受一下方面的限制.

1.振动与冲击

变频器在受到机械振动和冲击时,会引发电气接触不良,因此变频器安装的场所应远离振动源和冲击源。同时还应使用减振橡胶垫固定控制柜内电磁开关之类易产生振动的元器件。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应对其进行检查和维护。

2.工作温度

变频器内部是大功率的电力半导体元件,极易受工作温度的影响,为了保证其工作安全、可靠,使用时工作温度应控制在40℃以下。变频器一般安装在柜体上部,并要严格遵守产品说明书中的安装要求,绝对不允许把发热元器件紧靠变频器的底部安装。

3.防止输入端过电压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过电压会使变频器输入端损坏。因此,在实际运用中,一方面要核实变频器的输入额定电压,另一方面应监控实际输入电压。当电源电压极不稳定时要有稳压设备,否则会造成变频器停机甚至其他严重后果。

4.接地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接地电阻越小越好(应小于4Ω)。接地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2.5mm2,长度应控制在20m以内。变频器的接地必须与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且接地牢固。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应接至接地端上。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的接地应连通,实际安装有困难.

5.防雷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电涌保护器等雷电吸收网络,主要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损坏变频器。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电源线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靠变频器的吸收网络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应在进线处装设变频器专用避雷器(选件),或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20m的远处预埋钢管做专用接地保护。如果电源由电缆引入,则应做好控制室的防雷系统,以防雷电窜入破坏设备。

网友N:
变频调速为什么就需要激光对中呢?如果安装精度需要激光对中的场合,用什么调速也要达到对中精度吧。跟用不用变频器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O:
永磁传动没见过,只是液力耦合器调速应该是比较老实的调速方式吧,现在好像正在被变频调速所代替

网友B:
    永磁调速器是在永磁耦合器的基础上加入调整机构,调节永磁转子与导体转子的轴线方向的相对位置,改变两者之间耦合的有效部分,从而改变两者之间的传递的扭矩,实现可重复的、可调整的、可控制输出扭矩和转速,达到调速节能的目的。是继液力耦合器、变频器之后出现之后的又一代新的产品。

    21世纪是讲究效率的时代,也必将是永磁涡流传动的时代。

网友N:
永磁滑差离合器,工作原理和电磁滑差离合器相同,调速原理同样属于转差功率消耗型调速。

一家之言,我是打酱油路过的。

网友B:
磁力耦合器是一个纯机械的产品,拥有比变频器更好的效益。两片相互连接的磁体与导磁体之间 , 在初始位置时两者的空气间隙为 3/16 英寸。 电机启动后 , 与电机连接的导磁体很快达到电机的额定转速 , 这样导磁体与永磁体之间有相对的速度差。 速度差产生的磁感应力 , 拉动两者之间的间隙逐渐变小。随着间隙减小 , 传递的扭矩增大 , 与负载连接的永磁体转动速度逐渐加快 , 最后达到一个额定速度运行的标准间隙 1/8 英寸时 , 电机和负载之间可以通过扭矩的传递 , 实现同速转动。

楼主:
     可变扭矩和变速的永磁联轴器,包括输入轴,固定于输入轴上的导体转子组,输出轴,与输出轴前端相连的调速轴段;输出轴、调速轴段和输入轴同轴线安装,且调速轴段和输入轴之间有间隙;导体转子组上设有由散热翅片组成的散热装置;调速轴段顶部外围设有与导体转子组平行对应且同轴线的永磁转子组,永磁转子组位于导体转子组内,且两者之间设有可调节的间隙;永磁转子组内设有若干X形铰;调速轴段上永磁转子组下部通过推力轴承设有调速装置,调速装置与永磁转子组相接触;本实用新型集变扭矩、变速与联轴器于一体、结构简单、紧凑,可实现扭矩和转速可调,利用转子自身旋转提高气流流速,大幅度提高散热效率。

网友P(2012-12-27):
可以这样理解不,就是说调节的是负载的转速而不是电机转速,电机一直是全功率输出来着,这还节个屁的能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可以这样理解不,就是说调节的是负载的转速而不是电机转速,电机一直是全功率输出来着,这还节个屁的能啊

说对了一半,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的确节能意义不大(因为降速时负载转矩不变电机转矩也不会变,而电机转速没变所以电机输出功率基本不变,结果就是不节能),然而负载转矩没变同时负载转速下降,负载端消耗的功率是减少的,这部分能量哪儿去了呢,被消耗在联轴器的转子上了!所以才说这是转差功率消耗型的调速方法。

在离心式风机和泵类平方转矩型负载中,由于随着负载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是下降的。电机轴上的转矩也下降了,即使是电机转速没变但电机输出功率还是减少的。所以这玩意儿在离心式风机和泵类负载上还是有点用的。不过前面有人已经说过了,在大功率应用场合电机的功率比较大,还是需要降压启动设备或是软启动来起动电机,那这东西的价格如果和变频器价格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B:
磁力耦合器的产品定位为高品质的调速节能设备,其产品差异化的定位点是显而易见的,稳定可靠,高效节能,操作简便,免维护,安装简便,寿命周期长.

    与竞争对手相比,磁力耦合器的技术先进,技术可靠,同时,因为技术的专有性和生产制造的专一性,价格较高,即使比起进口品牌的高压变频器和液力偶合器,其价格仍然较高.从用户的角度考虑,价格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性价比,而节能产品比的更多的不是投入,而是产出,综合考虑初始采购成本,运营成本,维护成本,降低停机故障风险,节能效益产出.磁力耦合器毫无疑问地定位于中国市场高压领域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产品的高质高价,竞争对手的技术特点,价格因素决定了磁力耦合器的应用场合在高压电机上,应用高压电机的客户大多为生产型企业,电费和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是两项重要的运营成本.相应的,这些企业也是国家节能降耗的重点监测对象.所以,磁力耦合器的客户定位主要集中在供水,石油,天然气,发电,热电,造纸,煤炭,水泥和冶金,化工,舰船行业,尤其是这些行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

网友B:
产品效果的好坏只有使用了才知道,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欢迎来我公司实地参观考察,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会为你们讲解。联系电话:18721827516 周先生 (上海亦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B:
无论是什么产品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对有需求的用户可以加我Q601190274,我们会根据具体的工况和施工要求为你们设计选型。

网友Q:
如果价格比磁粉离合器便宜大的话,在我设计的分切机中可以选用,欢迎联系goldage123@126.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P:可以这样理解不,就是说调节的是负载的转速而不是电机转速,电机一直是全功率输出来着,这还节个屁的能啊 说对了一半,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的确节能意义不大(因为降速时负载转矩不变电机转矩也不会变,而电机转速没变所以电机输出功率基本不变,结果就是不节能),然而负载转矩没变同时负载转速下降,负载端消耗的功率是减少的,这部分能量哪儿去了呢,被消耗在联轴器的转子上了!所以才说这是转差功率消耗型的调速方法。在离心式风机和泵类平方转矩型负载中,由于随着负载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是下降的。电机轴上的转矩也下降了,即使是电机转速没变但电机输出功率还是减少的。所以这玩意儿在离心式风机和泵类负载上还是有点用的。不过前面有人已经说过了,在大功率应用场合电机的功率比较大,还是需要降压启动设备或是软启动来起动电机,那这东西的价格如果和变频器价格在一个数量级上.........

原理跟电磁调速的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比电磁调速的还省点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N:引用 网友P:可以这样理解不,就是说调节的是负载的转速而不是电机转速,电机一直是全功率输出来着,这还节个屁的能啊 说对了一半,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的确节能意义不大(因为降速时负载转矩不变电机转矩也不会变,而电机转速没变所以电机输出功率基本不变,结果就是不节能),然而负载转矩没变同时负载转速下降,负载端消耗的功率是减少的,这部分能量哪儿去了呢,被消耗在联轴器的转子上了!所以才说这是转差功率消耗型的调速方法。在离心式风机和泵类平方转矩型负载中,由于随着负载转速的下降,负载转矩是下降的。电机轴上的转矩也下降了,即使是电机转速没变但电机输出功率还是减少的。所以这玩意儿在离心式风机和泵类负载上还是有点用的。不过前面有人已经说过了,在大功率应用场合电机的功率比较大,还是需要降压启动设备或是软启动来起动电机,那这东西的价格如果和变频器价格在一个数量级上.........原理跟电磁调速的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比电磁调速的还省点电

是比电磁调速还省点电,可人家也说了价格和变频器相当,电磁调速才几个钱?

最主要的是恒转矩负载不适用(我个人认为),例如用于恒转矩负载(额定转矩)下,调速比达到1:3(负载端800rpm,电机端2800rpm这不过分吧),这样的调速范围变频器轻松实现,表示毫无压力,但是这个东西在这样的工况下损耗有多大,表面温度得有多高,能公开吗?

网友B:
调速型永磁涡流传动装置冷却方式它分两种,在电机功率<370KW时采用风冷型,在电机功率>370KW时采用水冷型

网友B:
永磁联轴器在华电潍坊电厂大功率电机上的运用

楼主:
国华宁海电厂 空气预热器  45KW

标准型

网友B: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第五批:永磁涡流柔性传动技术。

楼主:
 国家重点节能推广项目第五批目录节选(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项目技术报告篇)

28 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技术

一、技术名称: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技术

二、适用范围:通用机械行业 石油、天然气、化工、造纸、发电、灌浆、海事、矿业、水泥、水和废水等制造行业的泵机、风机、传送带等设备

三、与该节能技术相关生产环节的能耗现状

目前,全国现有各类电机系统总装机容量约7 亿kW,占全国总用电量的60%。其中,风机、泵类、压缩机和空调制冷机的用电量分别占全国总用电量的10.4%20.9%9.4%6%。一方面,电动机及被拖动设备普遍存在系统匹配不合理的问题,“大马拉小车”现象严重,使设备长期低负荷运行;另一方面,系统调节方式落后,运行效率比国外先进水平约低10%20%,相当于每年浪费电能约5000 亿kWh,节电

潜力巨大。

四、技术内容

1.技术原理

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连接在负载侧的高强度永磁体转子组成;另一部分由连接在驱动侧的导体转子组成。导体转子和永磁转子是非接触的,可以自由地独立旋转。当导体转子旋转时,导体转子与永磁转子产生相对运动,交变磁场通过气隙在导体转子上产生涡流;同时,涡流产生感应磁场与永磁转子相互作用,从而带动永磁转子沿着与导体转子相同方向旋转,在负载侧输出轴上产生转矩,从而带动负载做旋转运动。通过调节永磁转子和导体转子之间的气隙就可以控制输出转矩,从而获得可调整、可控制、可重复的负载转速,进而实现电机功率可控,达到节能的目的。

2.关键技术

1)转速范围:03000r/min

2)适配电机功率:302000kW

3)转矩范围:012000Nm

4)工作温度范围:098%

5)气隙调节范围:240mm

3.工艺流程

五、主要技术指标

1.转速范围:03000r/min

2.适配电机功率:302000kW

3.转矩范围:012000Nm

4.工作温度范围:098%

5.气隙调节范围:2mm40mm

六、技术应用情况

该技术已获得4 项国家专利,其中1 项发明专利和3 项实用新型专利。2011 年该技术通过省级新产品、新技术的鉴定。该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发电、冶金、石化、水处理、采矿与水泥、造纸、暖通空调、海运等行业的泵、风机、离心机、输送带及其它电机驱动装置。目前,已成功在鞍钢、宝钢及海华发电等企业应用。

七、典型用户及投资效益

典型用户:鞍钢、宝钢、济钢、海华发电等企业

典型案例1

建设规模:3kV300kW1500rpm/min 两台送风机。主要技改内容:在电机和送风机之间安装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装置,主要设备为2 台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节能技改投资额110 万元,建设期1 个月。年节能量312tce,年节能经济效益为70万元,投资回收期约1.6 年。

典型案例2

建设规模:炼钢厂过滤器电压10kV、功率为180kW 的送水泵作业区。主要技改内容:在电机和水泵之间安装水冷型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主要设备为3 台水冷型永磁涡流柔性传动节能装置。节能技改投资额144 万元,建设期约20 天。每年可节省电能84.9 kWh(电机工作时间按300 天计算),折297tce,年节能经济效益63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2.3 年。

八、推广前景和节能潜力

据了解,目前全社会的能耗约有70%集中在冶金、化工、煤炭、电力、建材工业等高耗能领域。其中工业电动机用电量约占总电量的三分之一,且一半用于风机、泵、压缩机的驱动,三分之二的风机、泵类械在运行中需要调节流量。风机用电量约占全国发电量的10%。其中,矿山使用的风机占全国采矿用电总量的30%,钢铁工业使用风机用电量占其生产总用电量的20%,煤炭工业使用风机的用电量占煤炭总用电量的17%。如果所有电机效率提高5%,则全年可节约电量达765亿kW,预计到2015 年在相关行业可推广8%,形成的年节能能力约为200 tce

附录:

楼主:
永磁涡流联轴和调速装置是透过气隙传递转矩的革命性传动设备,电机与负载设备转轴之间无需机械连结,电机旋转时带动导磁盘在装有强力稀土磁铁的磁盘所产生的强磁场中切割磁力线,因而在导磁盘中产生涡电流进而产生反感磁场,拉动导磁盘与磁盘的相对运动,从而实现了电机与负载之间的转矩传输。

  通过永磁磁力耦合调速驱动器,输入转矩总是等于输出转矩,因此电动机只需要产生负载所需要的转矩。永磁耦合与调速驱动器传输能量和控制速度的能力不受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由于安装未对准原因而产生的小角度或者小偏移的影响。排除了未对准而产生的震动问题,由于没有机械链接,即使电动机本身引起的震动也不会引起负载震动,使整个系统的震动问题得到有效降低。安装永磁耦合与调速驱动器以后,对整个系统不产生电磁干扰。在大多数情况下,关闭或者拆除现有的过程控制硬件设备,负载将在最优化的速度运行,增加能源效率,减少运行和维护成本。

3. 永磁涡流联轴器的性能特点

1)它是靠非接触的磁力传递转矩。主、被动端不存在机械联结,因此对安装时的对中精度没有严格的要求;本设计的对中偏差在3mm以内均可正常工作。
2)主、被动端之间不存在机械振动的传递。据不完全统计,90%以上机械联轴器失效是因对中误差引起的高频机械振动导致销柱或螺栓疲劳失效而损坏。
3)具有软启动功能——尤其对于大功率电机具有过载保护作用。永磁涡流联轴器属于异步磁力驱动器,其原理类似于异步感应电机。只有永磁体与铜体之间存在相对运动时,才能产生感应磁场。同时,它又具有相对恒定磁矩的特性,即当联轴器的结构已经确定,其最大输出磁转矩既为定值,当负载超出该值时即滑脱,而不会将电机“闷死”。
4)对外载导致转速波动具有自动调节功能。永磁涡流联轴器的输出磁转矩与其相对转速差或“滑差率”成正比关系。电机启动瞬间,被动端可视为静止不动,联轴器输出的磁转矩随着电机转速逐渐增大到同步转速而逐渐达到最大值,此时的滑差率最大,该值应大于负载的启动转矩;由此可见,电机在启动的瞬间所受载荷并非拖动设备的启动载荷。
随着负载的转动,滑差率逐渐减小,磁转矩也随之减小,达到负载的额定转矩后,滑差率便保持在设定的额定值上,此时联轴器输出的磁转矩即为额定磁转矩。本设计的额定转差率为5.33%。当负载突然增大,其转速必然降低,反映在联轴器上是滑差率增大,进而磁转矩增大,负载得到加速力后转速增加,滑差率随之下降到额定值,重新进入平稳运行过程。以上调节过程有联轴器自动完成,无需人工操作。
5)维护与寿命
永磁涡流联轴器因工作中没有机械接触与摩擦,因此无需任何日常维护。永磁涡流联轴器的使用寿命决定于磁钢的使用寿命。磁钢的主要失效形式就是磁性能衰退乃至失磁。
引起磁性能降低的主要因素有:受到外来强磁场的退磁作用、使用温度超过磁钢允许工作温度、长久强烈振动、老化失效。其中前三种情况在使用中有可能意外出现,而老化问题目前还没有研究资料给出具体时间数据;另外从“永久磁铁”的名称中可推知,当因老化而失磁的时候,恐怕不是海枯了,就是石烂了吧!
磁性能对温度影响极为敏感。本设计选用磁钢的允许工作温度为120℃。据资料介绍,永磁涡流联轴器的传动效率可达到98.5%(齿轮连轴器98.5%~99.5%,十字滑块连轴器95%~97%,万向节98%~99%),损耗掉的能量即转换成了热能。因此,永磁涡流联轴器必须根据使用情况确定采取有效的冷却措施。热量主要来自于产生涡电流的铜体旋转体,因此结构上可根据具体情况加装散热片即可。

4.永磁涡流传动原理同传统的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相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永磁涡流传动和调速装置是一种纯机械的装置,结构和调速原理简单明了,系统本身受电网环境影响几乎为零对负载异常卡死时的电机保护有很大的优势!

楼主(2013-10-09):
欢迎各位感兴趣的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和交流!

网友R: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高精度能否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起来不错,不知道高精度能否可用!

不知道您指的高精度的场合是哪些具体的环境?

网友S:
转让:

英威腾CHE100系列

英威腾CHF100A系列

汇川MD380系列

森兰 SB70

普传 PI8000

技术资料,有需要的详谈。

扣扣:一一四一一三五七八

网友T:
看上去结构有点复杂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看上去结构有点复杂啊!

这结构也复杂啊!  亲~

网友U(2013-11-08):
隔离震动、无谐波污染、高可靠性、免维护、调速节能是永磁涡流联轴器及调速装置的突出优势!

网友V:
好吓人的标题...

这里是工控技术论坛,这种推销方式怕是行不通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V:
好吓人的标题...这里是工控技术论坛,这种推销方式怕是...

朋友!  这不是推销,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了解,认识一下这个新设备,大家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可以都来吐吐槽!

网友W(2015-04-06):
机械变频,传动技术请到联轴器专业网站 恒力,了解更多  滑块联轴器相关资讯介绍

网友W:
变频器的维护成本太高了 我是恒力 联轴器厂家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