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顶LED灯关闭后一直有余光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2-11-26):
大家好,昨天在家安装了2个吊顶LED灯,晚上的时候发现一直有余光
并且白天没怎么开的 不是说开一会就没有了吗?怎么一晚上都一直有呢?
我打开罩子看过了 开关关闭后所有LED一直微微亮着
会不会是火线和零线接反了呢?还是说 开关处断开的不是火线?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

=========================================================

家里的开关连接的线是零线,不是火线 所以关开关之后火线还是有电的 应该要掐断火线才对

墙上的2个线不能动 所以只能动总开关那边的排线 换过来位置之后就好了

网友A:
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真的吗?就这么简单吗?我今天问同事 他说这个LED接反了直接烧了 说的那么邪乎~~

网友C:
没接过,希望楼主解决的时候给个答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接过,希望楼主解决的时候给个答案出来

是嘛 哎~~ 希望是线接反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这个不懂求解答

网友F:
1、你家的可能是带指示灯的那种;

2、你家的线路轻微漏电或者开关接在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你家的可能是带指示灯的那种;2、你家的线路轻微漏电或者开关接在零线;

详细的我要回家再看看 试试 开关不带指示灯的

LED灯没有接地 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H:
开关应该是接零线上了!

网友I:
    把零线控制改成火线控制。错了拿砖头砸我。

网友J:
楼上正解。。。。。。。。。。

网友K:
这都有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把零线控制改成火线控制。错了拿砖头砸我。

     你真的错了, 家用 LED 灯不会是直接 火线和零线供电的,而是通过一个小型号的直流变压器,在变压器回路中一直有残留的小电压,这时 LED 灯有 0.37V 的感应电也会亮的 !

    建议接地!

网友M:
我替朋友处理过一次,就是开关接零线上了,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N:
我家的LED灯关了后不会全灭,还会有点亮,时间长了慢慢灭了

网友O:
我家的环形日光灯 也是晚上关了灯会闪,开关接火线也会闪,因为零线N对地不是完整的0v 说白了就是中性点偏移了,零线N对大地有电位差,形成了感应电压,类似于电笔的道理,开关把零线和火线都断开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P:
接上地线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Q:
电源进线处把火线和零线反过来。

网友R:
个人比较同意中性点偏移的说法,在农村普遍存在,因为没有地线。

网友S:
你的LED开关控制了零线,改过来开关控制火线就好了!

网友T:
开关改控制火线吧,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U:
你家的可能是带指示灯的那种;

你家的线路轻微漏电或者开关接在零线;

火,零接反了不会烧吧,,,

网友V: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了,没看?

LED因为点亮电流很微小,相当于试电笔的氖灯,线路中的电容电流和绝缘漏电流就可以使其发亮。说到这能懂吗?

网友W:
零线和火线反了,改成火线过开关就行。平时看到一些节能灯关闭之后一闪一闪的,就是因为是零线过开关的缘故。

网友X:
对了是自己制作的LED板么?

网友Y:
感觉应该是你们家那边零线上带着轻微的电压

网友Z:
小问题啊,答案同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A:
LED灯,正负极接反了灯是不会亮的,更不会烧,厂里换LED照明灯,我接过,还有日光灯关了之后一闪一闪的,也不是开关控制火线零线的问题, 我试过一次的是因为开关上面带个小的发光二极管的指示灯,把它拆掉,就好了。 是不是类似于轻微接地的?

网友AB:
打电话问问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AC:
我家的节能灯也是关了也会有余光,我检查过了,开关控制的是火线,不知是不是零线还有电感应?

网友AD:
火线和零线接反了。。。。。。。。。。

网友AE:
把电源的火线和零线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AF(2024-07-09):
估计你家的火线电线有点漏电,有漏电保护装置的若漏电大进线开关会跳,在电源进线处把火线和零线反过来,若原零线绝缘好,反过来后问题解决。否则,问题还是存在,需改成双掷开关,或查处电线接地点(一般在接线盒的接头处多)。

网友AG(2026-02-10):
是单个开关控制,还是双联开关控制,有时双联开关控制时同样会出现这种问题,原因不明